函数重载隐藏覆盖的区别

楼主(2018-05-11):
1.1 覆盖隐藏重载
重载,隐藏(重定义),覆盖(重写)—这几个名词看着好像很像,不过其实一样都不一样!!
1.1.1 重载:
(1)
概念:在同一个作用域内;函数名相同,参数列表不同(参数个数不同,或者参数类型不同,或者参数个数和参数类型都不同),返回值类型可相同也可不同;这种情况叫做c++的重载!
注意:c语言没有函数重载的机制;

(2)举例: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Add(int a,int b)
{
   return a+b;
}
float Add(float a,float b)
{
   return a+b;
}
int main()
{
   cout<<Add(4,5)<<endl;//调用 int Add(int a,int b)
   cout<<Add(2.5f,3.7f)<<endl;//调用 float Add(float a,float b)
   return 0;
}

此时,两个函数Add();在同一作用域,函数名相同都是Add,参数类型不同;就构成了c++中的函数重载;
(3)c++函数重载达到的效果:调用函数名相同的函数,会根据实参的类型和实参顺序以及实参个数选择相应的函数;
(4)c++函数重载是一种静态多态(又叫做静态联编,静态绑定,静态决议)
1.1.2 覆盖(又叫重写)
(1)说覆盖之前先说一个概念:
虚函数:类的成员函数前面加virtual关键字,则这个成员函数称为虚函数
(2)覆盖(重写)的前提条件:父类函数为虚函数;
(3)覆盖(重写)的概念:当在子类中定义了一个与父类完全相同的虚函数时,则称子类的这个函数重写(也称覆盖)了父类的这个虚函数。
(4)什么是在子类中定义了一个与父类完全相同的虚函数:
有两种情况:
1.就是说子类中的虚函数和父类中的虚函数,函数名,参数个数,参数类型,返回值类型都相同;这种情况下子类的这个虚函数重写的父类中的虚函数,构成了重写;
2、协变—是说子类中的虚函数和父类中的虚函数,函数名,参数个数,参数类型都相同,只是返回值类型不同;父类的虚函数返回父类的指针或者引用,子类虚函数返回子类的指针或者引用;这种情况下子类的这个虚函数也重写了父类中的虚函数,也构成了重写;——我们把这种特殊的情况叫做协变
注意:
在子类中定义了一个与父类虚函数完全相同的函数,那么这个子类的函数就是重写了父类的虚函数,此时这个子类的函数就是虚函数,如果不显示的加上virtual修饰,编译器也会默认为虚函数;
(5)覆盖(重写)达到的效果:
1.在子类中重写了父类的虚函数,那么子类对象调用该重写函数,调用到的是子类内部重写的虚函数,而并不是从父类继承下来的虚函数;(这其实就是动态多态的实现);
2.在子类中重写了父类的虚函数,如果用一个父类的指针(或引用)指向(或引用)子类对象,那么这个父类的指针或用引用调用该重写的虚函数,调用的是子类的虚函数;相反,如果用一个父类的指针(或引用)指向(或引用)父类的对象,那么这个父类的指针或用引用调用该重写的虚函数,调用的是父类的虚函数
(6)举例1:普通重写+函数重载
//普通重写+函数重载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class Person//父类
{
public:
   virtual void BuyTickets()//父类虚函数
   {
       cout<<" 买票-全票"<< endl;
   }
protected :
   string  _name; // 姓名
};
class Student : public Person//子类
{
public:
    void BuyTickets()//子类虚函数
   {
       cout<<" 买票-半价"<<endl ;
   }
protected :
   int _num ; //学号
};
void Fun (Person* p)
{
  p->BuyTickets();
}
void Fun (Person&p)
{
   p.BuyTickets();
}
void Test ()
{
   Person p ;
   Student s;
   Fun(p);
   Fun(s);
   Fun(&p);
   Fun(&s);
}
int main()
{
   Test();
   return 0;
}

1.1.3 隐藏(重定义)
(1)隐藏(重定义)概念:
是指在不同的作用域中(分别在父类和子类中),函数名相同,不能构成重写的都是重定义。
(2)隐藏(重定义)的使用范围:
重定义的不光是类的成员函数,还可以是类的成员变量;
(3)隐藏(重定义)的直接效果:
如果在父类和子类中有相同名字的成员;那么在子类中。会将父类的成员隐藏;隐藏以后的直接效果就是:无论在子类的内部或者外部(通过子类成员)访问该成员;全都是访问子类的同名成员;如果在子类内部或者外部(通过子类成员)访问同名的成员函数,则需要根据函数调用的规则来调用子类的同名成员函数;否则调用失败;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class A
{
protected:
   A(int x=2)
       :_a(x)
   {}
//public:
//  //1
//     void show()
//  {
//      cout<<"A::shou()"<<endl;
//  }
//public:
//  //2
//  virtual void show()
//  {
//      cout<<"A::shou()"<<endl;
//  }
public:
   //3
   void show(int a)
   {
       cout<<"A::shou()"<<endl;
   }
public:
   int _a;
};
class B:public A
{
public:
   B(int x=1)
       :_a(x)
   {}
//public:
//  //1
//  void show(int b)
//  {
//      cout<<"B::shou()"<<endl;
//  }
//public:
//  //2
//  void show(int a)
//  {
//      cout<<"B::shou()"<<endl;
//  }
public:
   //3
   void show(int a,int b)
   {
       cout<<"B::shou()"<<endl;
       cout<<_a<<endl;
   }
public:
   int _a;
};
int main()
{
   B b;
   cout<<(b._a)<<endl;
   b.show(1);
   return 0;
}

程序中所标明的1,2,3三种情况都是成员隐藏!

楼主:
更多学习资料扣群 524872455
WEIXIN 133605098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