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小车仿真程序

楼主(2018-05-11):
51单片机小车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 买了个四驱车的底盘,双直流电机,一只驱动左边两轮,一只驱动
右边两轮。驱动电压为4.5-9V,配两个红外对管,打算一直装在小车前方
,一只装在小车底盘,分别检测前方障碍和台阶,小车碰到前方障碍后
左边两轮停止,右轮驱动,实现转弯。碰到台阶后小车先后退,然后左轮
停止,右轮驱动实现转弯,转弯结束后小车继续前进,如此循环*/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s1,cs2,num1,num2;
uchar code table[]={0,1};          //占空比50%
sbit qdg=P3^4;                                  //前红外对管,检测小车前方障碍
sbit xdg=P3^5;                                  //下红外对管,检测小车是否碰到台阶
sbit in1=P1^0;                                  //L298输入
sbit in2=P1^1;                                  //L298输入
sbit in3=P1^2;                                  //L298输入
sbit in4=P1^3;                              //L298输入
sbit ena=P1^4;                              //L298输入使能A
sbit enb=P1^5;                              //L298输入使能B

void delay(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
        TMOD=0x11;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ET0=1;
        TR0=1;
        EA=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qdg==1)                  //如果前方没有检测到障碍,对管输出高电平
                {
                   ena=1;                  //L298使能端A为高
                   enb=1;                  //L298使能端B为高
                   in2=0;                  //L298IN2为低,小车左轮前进
                   in4=0;                  //L298IN4为低,小车右轮前进
                }
          else
                {
                   ena=0;                  //如果前方检测到障碍,L298使能端为低 ,左轮停止(小车转弯)
                   delay(1000);
                   ena=1;                  //一秒后转弯结束,继续两轮驱动前进
                }
          if(xdg==0)                  //如果小车下方未检测到障碍(碰到台阶)
            {
                   in2=1;                  //L298IN2为高,小车左轮后退
                   in4=1;                  //L298IN4为高,小车右轮后退
                   delay(1000);
                   ena=0;                  //后退一秒后,左轮停止(转弯)
                   delay(1000);          //一秒后转弯结束,小车继续前进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cs1++;
    if (cs1==10)
          {
                cs1=0;
            num1++;
                if(num1==3)
                num1=0;
                in1=table[num1];

                num2++;
                if(num2==3)
                num2=0;
                in3=table[num2];
          }
}

楼主:
真的挺好的

网友A(2018-06-22):
想请教一下你这个红外感应是怎么弄的呀?仿真图里是只有两个按钮呢?

网友A:
想请教一下,这个小车的红外是怎么加上去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