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28单片机音节显示仿真与源码

楼主:
内含程序和protues仿真图:

ATmega128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 2018/2/23 22:40:20
// Target : M128
// Crystal: 8.0000Mhz

#include <iom128v.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delay.h"

//本程序通过按键生成1-7共7个音阶,音阶对应的频率分别为523hz、587hz、698hz。。。
// tone_freq[7]={523,587,659,698,784,880,987}
//tone_cnt[]中成员值是生成不同频率的定时器寄存器OCR1A的设置值,例如523hz对应的定时器OCR1A的值为0x3BC,其他依次类推
unsigned int tone_cnt[7]={0x03BC,0x0353,0x02F6,0x02CC,0x027D,0x0238,0x01FA};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B = 0x01;   //PORTB.0为输入带上拉
DDRB  = 0x00;   //PORTB.0为输入口
PORTC = 0x00;   //PORTC口输出0电平
DDRC  = 0xFF;   //PORTC口为输出口
}

//使用定时器1的CTC模式(模式4),使能比较匹配A中断,即如要产生523hz的频率信号,计算523hz的周期=1.9ms,半周期=0.95ms 设置定时器的OCR1A值,使得定时器每过0.95ms
//发生一次中断,在中断中进行高低电平的处理,获得523hz的方波信号。可以借助于应用向导帮助计算OCR1A的值。有两种方法:1、如上算出半周期时间 2、使用523*2HZ的一周期时间
//本例程采用第二种方法,注意采用的是8分频

//TIMER1 initialize - prescale:8  8分频
// WGM: 4) CTC, TOP=OCR1A         TCNT1计数的最大值=OCR1A,一旦相等,TCNT1自动清0,重新开始计数,OCR1A的值不变,除非程序修改
// desired value: 1046Hz          1046hz的一个周期时间=523hz的高电平时间或低电平时间
// actual value: 1046.025Hz (0.0%)  注意:定时间隔为该频率一周期的时间
void timer1_init(void)
{
TCCR1B = 0x00; //stop   关闭定时器,定时器没有被供给时钟
TCNT1H = 0xFC; //setup
TCNT1L = 0x45;
OCR1AH = 0x03;
OCR1AL = 0xBB;
TCCR1A = 0x00;
//TCCR1B = 0x0A; //start Timer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1_compa_isr:iv_TIM1_COMPA
void timer1_compa_isr(void)
{
//compare occured TCNT1=OCR1A
//还有另一种方法,可对定时器进行初始化设置,信号直接从OC1A输出,就不需要本中断了
PORTC=PORTC^0xFF;                //每次进入中断进行高低电平的轮流输出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XDIV  = 0x00; //xtal divider
XMCRA = 0x00; //external memory
port_init();
timer1_init();

MCUCR = 0x00;
EICRA = 0x00; //extended ext ints
EICRB = 0x00; //extended ext ints
EIMSK = 0x00;
TIMSK = 0x10;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ETIMSK = 0x00; //extended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zed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key_num;
init_devices();
key_num=0;
//delay_nms(5);
//insert your functional code here...
while(1)
{
   if ((PINB&0x01)==0x00)
      {
       if ((PINB&0x01)==0x00);     //等待按键结束
           OCR1A=tone_cnt[key_num];
           key_num=(key_num+1)%7;     //7种音阶轮流发出
           TCCR1B = 0x0A;             //开定时器
           delay_nms(500);
           TCCR1B = 0x00;             //关定时器,如果需要精确控制每个音阶的发声时间,可采用另一个定时器,在该定时器中断中决定本定时器的开和关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