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四轴无人机源代码(PID算法、姿态解算、卡尔曼滤波与OLED显示)

楼主(2018-05-11):
此代码支持STM32所有系列,实现的功能有:OLED显示、PID算法、姿态解算、卡尔曼滤波算法对数据整合、MPU6050、HMC磁力计、MS5611气压计、NRF24L01、GPS定位、超声波定高,亲测可以用,喜欢研究无人机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此代码
使用keli5编程

本代码纯属作者周寒宇个人编写,虽然有参考开源的代码,但是移植也很辛苦
希望参考学习的同学能够学到内容和代码风格
本代码支持STM32所有系列
参考来源:匿名科创、智能车部分代码、正点原子以及一些其他的开源代码
功能:OLED显示、PID算法、姿态解算、卡尔曼滤波算法对数据整合、MPU6050、HMC磁力计、MS5611气压计、
NRF24L01、GPS定位、超声波定高

后期更新部分:光流传感器视觉定位(加强室内无外部信号情况下的悬停功能)、摄像头图像采集。

有同学优化了代码的请发我一份

/**************************
@作者:周寒宇
@大学:中南大学
@目的:自制飞控板飞控代码
@效果:稳定
************************/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hmc5883l.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led.h"
#include "i2c.h"
#include "Moto.h"
#include "Control.h"
#include "PWM_Capture.h"
#include "ms5611.h"
#include "nrf24l01.h"
#include "hcsr04.h"
#include "beep.h"
#include "GPS.h"
#include "oled.h"
extern uint32_t time3_cnt;
extern u8 FlyMode;
extern uint8_t Attitude;

int main(void)
{

        u8 i;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3:3位抢占优先级,3位响应优先级
        Control_Init();
        IIC_Init();
        LED_Init();
        PWM_Capture_Init(0xFFFF,71);  //1MHZ计数
        delay_ms(100);           //上电延时
        MPU6050_Init();
        HMC5883L_Init();
        HCSR04_Init();
        // GPS_Init();
         //UART3_Init(9600);
         //OLED_Init();
        TIM2_PWM_Init(1999,71); //周期2MS频率500HZ 计数频率1MHZ         计数到20000为20MS
        TIM5_Int_Init(499,71);//1M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500为0.5ms
        TIM7_Int_Init(0xFFFF,71);//1Mhz的计数频率,1us时间度量
        TIM3_Int_Init(499,71);
        for(i=0;i<6;i++)        delay_ms(1000);                 //等待姿态稳定
        Moto_Init();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while(1)
        {
                if(time3_cnt<=2000)//10sec
                {                 HCSR04_Run(); //更新频率30HZ
                                Get_Attitude();                //姿态计算
                                FlyMode=1;
                                Fly_Control();//阻尼爬升

                }
                if(2000<time3_cnt&&time3_cnt<=6000)//10sec-30sec
                {                   HCSR04_Run(); //更新频率30HZ
                                Get_Attitude();                //姿态计算
                                FlyMode=2;//飞行
                                Fly_Control();
                }
                if(6000<time3_cnt&&time3_cnt<=8000)//30sec-40sec
                {                HCSR04_Run(); //更新频率30HZ
                                Get_Attitude();                //姿态计算
                                FlyMode=3;//飞行
                                Fly_Control();
                }
                  break;

        }
}

网友A:
很牛了,有没有电路图等资料呢?如果能开源那可以分享共同提高

网友B(2018-08-20):
新人拜访~可惜黑币不够啊

网友C:
感谢,对飞控有兴趣,下载来看看。

网友D(2018-11-30):
感谢感谢,最近在研究这个

网友E:
感谢感谢,我也在研究这个

网友E:
有没有电路图等资料呢

网友F:
这莫大程序工程,是很繁琐辛苦

网友G(2019-04-25):
感谢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H:
高手,大大的支持。

网友I(2019-06-11):
感谢版主的无私,本人学习了

网友J:
真的非常感谢

网友K:
有没有PCB呢?大神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很牛了,有没有电路图等资料呢?如果能开源那可以分享共同提高

你好,这篇帖子里的程序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M:
好东西,想完下无人机。

网友N(2019-07-12):
很好的例子

网友O:
可以分享一下电路图吗 或者PCB板图之类的也行啊

网友P(2019-10-19):
很全面,感谢分享

网友Q:
很想看一看楼主的理解

网友R(2019-11-29):
有没有遥控的啊

网友S(2020-03-26):
这无人机真是够难学的,我就简单分析试着了解一下就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同样是从工作原理,系统结构,程序的设计思想,具体的程序设计思路四个方面试图了解一下。首先说明一下,只是我的理解,和楼主的代码实现流程是不一样的。

飞行原理:转速差会推动其向一个方向飞行,有四种飞行方式:上下飞行(垂直运动,如悬停状态时,4个电机同时提高转速,就会升高),前后飞行(俯仰运动,如后方电机转速大于前方,就会往前飞),左右飞行(滚转运动,如左侧电机转速大于右侧,就会往右飞),左右转向(偏航运动,如逆时针转动的M1,M3转速大于顺时针转动的M2,M4,就会右转向)。
四轴飞行为了抵消螺旋桨的自旋,相隔的浆旋转方向是不一样的,适合顺时针转的叫正桨,适合逆时针转的是反桨,正反桨的风都是往下吹的。
有两种飞行姿态,+型和X型,区别是:①电机摆放角度不同(将+型四个电机顺时针旋转45°就是X型),②“前后/左右”飞行时需控制的电机数量不同(+型前后左右每个方位相当于只有一个电机,X型前后左右每个方位相当于都是两个电机)X型对于飞行姿态控制更好。

可能表述不够清楚,可以结合下面这篇文章理解
https://blog.csdn.net/qq_27270029/article/details/79877022
没玩过四旋翼,看看这个文章多少能理解些概念
https://blog.csdn.net/msdnwolaile/article/details/51525245

系统结构:遥控器,飞行器。
遥控器:采集(按键,油门杆,方向杆的动作)控制(数据传输 和OLED显示)
飞行器:采集(MPU5060加速度,陀螺仪,HMC磁力定方位(飞行姿态感测),超声波定高,MS5611气压定高(两者互补),GPS定位点(返回点定位),NRF24L01遥控数据通信)处理(PID算法,姿态解算,卡尔曼滤波算法对数据整合)控制(PID控制算法,控制电调来控制电机转速)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t.13141534.2_1.d1_2

程序设计思想:
从结果往过程去分析。使用角度:当按顺序打开遥控器和飞行器的电源后,先进行对频(NRF24L01的2.4GHz数据通信(遥控器的指令,飞行器的数据),遥控和飞行器的配对)然后地磁校准(定方位,为了前后左右飞行),再GPS收星(定位点,让飞行器自动返航),再解锁电机,缓推油门(否则好像可能会炸机),使它起飞,然后就是各种操作了。
在飞行过程中,需要融合三轴加速度计和三轴陀螺仪(MPU5060)及磁力计(HMC5883L)的数据进行姿态解算(此时会用到卡尔曼滤波算法),陀螺仪知道“我们转了个身”,加速计知道“我们又向前走了几米”,而磁力计知道“我们是向西方向”的。 然后通过PID控制算法(PID飞行控制算法能有效对飞行器的姿态和位置跟踪进行有效控制),PWM波输出,通过‘电调(电机驱动模块)’来控制电机转速。
高度在3米内,使用超声波(HCSR04)测高,否则用气压计(MS5611)测高,OLED在遥控器上,可能会显示飞行高度。

具体程序设计思路:
首先,关于NRF24L01, OLED,BEEP都没有用到(通过查看初始化函数),也就表示没有遥控器的功能,GPS没有用到,说明就是没有返航功能。没有遥控器控制,就是能飞起来,然后应该对飞行器的飞行姿态来说好控制了很多。功能就是围绕姿态解算和PID飞行控制为核心的,飞个几十秒后落下。关于楼主的代码,没有功能说明注释,没有实现步骤注释,没有使用单片机某些资源的作用注释,总的来说,注释太少,再加上本人水平不高,看得一头雾水。
关于为什么楼主介绍的和代码不一致,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楼主完成此项目用时较长,且没有使用版本管理,每过一段时间就保存一个版本,最后都不知道哪个是最新版本,每个版本都实现了哪些细节了,因为疫情,再次接触的时候都过了快两个月了,虽然自己写的但都快忘差不多了,不过好在主要实现的函数都在main里,查看main文件修改日期确定哪个是最新版本,再加上注释还算详尽,补救了回来。

两点注释:
卡尔曼滤波:需要对陀螺仪和加速度传感器所测得的数据进行综合和校正,而均值滤波,很难满足精度和实时性上的要求,通过卡尔曼滤波将加速度传感器和陀螺仪的数据进行融合,在计算实时姿态时很好地抑制了噪声的干扰作用,以提高测量精度。

PID飞行控制算法:对四旋翼的控制包括姿态控制(内环控制)和位置控制(外环控制),外环控制,解算出为了到达预定的位置期望的姿态角,该期望的姿态角作为内环控制器的输入。PID飞行控制算法能有效对飞行器的姿态和位置跟踪进行有效控制。

网友T:
代码很不错,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U(2020-05-21):
有原理图PCB吗大佬

网友V(2020-09-18):
有个毛的卡尔曼,别一天到晚扯淡好吧

网友W:
能全部整合,牛逼啊

网友X(2020-11-22):
分享快乐,学习一下源码

网友Y:
刚刚看了六轴的,不懂来看一下四轴的

网友Z(2021-02-04):
同求电路原理图,我准备自己再做一版stm32

网友AA(2021-10-16):
最近在研究无人机控制算法优化,希望能和各位前辈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