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稳压过来的纹波很大 求建议

楼主(2018-05-11):
一个外接12V直流调压电源的产品,当我用示波器测其7805稳压过来的纹波发觉怎么辣么大。。。。。。小伙伴们给点建议吧

我的纹波

我的纹波

网友A:
去耦加的多大的?

网友B:
换一个NCV8774吧

网友C:
最近距离用0.1uF接地,输入输出都要。如果还有,把外围其他电路断开,看是不是相关电路影响;还不行的话,换质量好的7805。

网友D:
加大滤波或者加电感

网友E:
输出端并联大电容,至少470uF以上。输出电流越大,并联电容越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输出端并联大电容,至少470uF以上。输出电流越大,并联电容越大。

看波形是几百ns的脉冲,应该是高频干扰。

网友F:
估计出现了工频干扰,你输进去的220V本身存在一定的干扰的。

网友G:
首先你要知道的输入幅值有多大(12V一般问题不大),你纹波过大说明滤波电容不够大,建议220uf*2,104*2;分别滤高低频率;若还不行,在7805输出加电感,一般和你输出电流有关,成反比,没要求就使用10mH。当然仪器自生干扰也有可能,可以把示波器的地端拔掉去掉电磁回路(但一般来说没你显示的这么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波形是几百ns的脉冲,应该是高频干扰。

再并联一个0.1uF的CBB电容

网友H:
输出端接一个大电解,并接一个104(0.1uf)的陶瓷电容试试!

网友I:
再并联一个0.1uF的CBB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