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控制计算机并口示例(含完整可以运行源代码)

楼主:
可以通过并口直接控制MCU,做SW控制不错,关键还可以学习并口硬件控制学习。含详细源代码哦

运行界面:

源码资料包:

源程序如下:
VERSION 5.00
Begin VB.Form Main
   BackColor       =   &H80000005&
   Caption         =   "计算机并口控制示例"
   ClientHeight    =   10560
   ClientLeft      =   255
   ClientTop       =   615
   ClientWidth     =   8910
   LinkTopic       =   "Form1"
   ScaleHeight     =   10560
   ScaleWidth      =   8910
   Begin VB.Frame Frame3
      BackColor       =   &H00FFFFFF&
      Caption         =   "控制端口"
      Height          =   1695
      Left            =   5640
      TabIndex        =   35
      Top             =   1560
      Width           =   2295
      Begin VB.Label Label14
         BackColor       =   &H00FFFFFF&
         Caption         =   "整数 - 二进制转换"
         Height          =   255
         Left            =   120
         TabIndex        =   39
         Top             =   960
         Width           =   1935
      End
      Begin VB.Label Label13
         BackColor       =   &H00FFFFFF&
         Caption         =   "二进制 - 根据上面选择"
         Height          =   360
         Left            =   120
         TabIndex        =   38
         Top             =   210
         Width           =   1935
      End
      Begin VB.Label lblCb
         BackColor       =   &H00FFFFFF&
         BorderStyle     =   1  'Fixed Single
         Height          =   255
         Left            =   120
         TabIndex        =   37
         Top             =   600
         Width           =   1935
      End
      Begin VB.Label lblCi
         BackColor       =   &H00FFFFFF&
         BorderStyle     =   1  'Fixed Single
         Height          =   255
         Left            =   120
         TabIndex        =   36
         Top             =   1200
         Width           =   1935
      End
   End
   Begin VB.Frame Frame2
      BackColor       =   &H00FFFFFF&
      Caption         =   "状态端口"
      Height          =   1695
      Left            =   3240
      TabIndex        =   30
      Top             =   1560
      Width           =   2295
      Begin VB.Label Label10
         BackColor       =   &H00FFFFFF&
         Caption         =   "整数 - 二进制转换"
         Height          =   255
         Left            =   120
         TabIndex        =   34
         Top             =   960
         Width           =   1935
      End
      Begin VB.Label Label9
         BackColor       =   &H00FFFFFF&
         Caption         =   "二进制 - 根据上面选择"
         Height          =   345
         Left            =   120
         TabIndex        =   33
         Top             =   210
         Width           =   2130
      End
      Begin VB.Label lblSi
         BackColor       =   &H00FFFFFF&
         BorderStyle     =   1  'Fixed Single
         Height          =   255
         Left            =   105
         TabIndex        =   32
         Top             =   600
         Width           =   1935
      End
      Begin VB.Label lblSb
         BackColor       =   &H00FFFFFF&
         BorderStyle     =   1  'Fixed Single
         Height          =   255
         Left            =   120
         TabIndex        =   31
         Top             =   1200
         Width           =   1935
      End
   End
   Begin VB.Frame Frame1
      BackColor       =   &H00FFFFFF&
      Caption         =   "数据端口"
      Height          =   1695
      Left            =   840
      TabIndex        =   25
      Top             =   1560
      Width           =   2295
      Begin VB.Label lblDb
         BackColor       =   &H00FFFFFF&
         BorderStyle     =   1  'Fixed Single
         Height          =   255
         Left            =   120
         TabIndex        =   29
         Top             =   1200
         Width           =   1935
      End
      Begin VB.Label lblDi
         BackColor       =   &H00FFFFFF&
         BorderStyle     =   1  'Fixed Single
         Height          =   255
         Left            =   105
         TabIndex        =   28
         Top             =   570
         Width           =   1935
      End
      Begin VB.Label Label5
         BackColor       =   &H00FFFFFF&
         Caption         =   "二进制 - 根据上面选择"
         Height          =   360
         Left            =   120
         TabIndex        =   27
         Top             =   195
         Width           =   1935
      End
      Begin VB.Label Label6
         BackColor       =   &H00FFFFFF&
         Caption         =   "整数 - 二进制转换"
         Height          =   240
         Left            =   105
         TabIndex        =   26
         Top             =   945
         Width           =   1935
      End
   End
   Begin VB.CheckBox S05
      BackColor       =   &H00FF0000&
      Caption         =   "15"
      Height          =   195
      Left            =   6825
      TabIndex        =   24
      Top             =   975
      Width           =   495
   End
   Begin VB.CheckBox C03
      BackColor       =   &H00FF0000&
……………………

网友A(2018-05-11):
自己先顶一下,不知道怎么设置成免费贴呢

网友A:
谢谢老大的帮忙编辑

网友B(2019-07-11):
太好了!正在找控制并口的资料。向楼主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己先顶一下,不知道怎么设置成免费贴呢

好东西,正在学习并口控制方法

网友D(2019-09-14):
先下载了,调试JTAG的时候用得上

网友E:
太好了,只是要怎么下载呢

网友F(2020-01-13):
好东西,总算找到了

网友G:
VB工资高吗

网友D(2020-04-18):
调试了JTAG好像不行,不知道问题何在

网友H(2020-05-21):
并口模式需要设置吗?数据端口好像控制不了,我的并口有问题,还是程序哪需要编辑?

网友I:
VB一直学不好的,还是跟工作有关。

网友J(2021-02-12):
太需要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K(2024-05-25):
并口是上世纪的微机必配接口,现在微机已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