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N7302三相电表计量电路原理图及驱动程序源码

楼主(2018-05-11):
电源控制说明:
    VCC:          由电网电源,6v电池和3.6V电池汇流提供
                    供mcu等电网掉电后需要工作的器件电源使用(此处仅用作mcu电源)。

   VSWO: 由MCU的VD(电网,6V电池,3.6V电池汇流)与mcu的VBAT(3.6V电池)汇流提供
                  供mcu的reset,8025t电源,按键等需要低功耗唤醒等位置使用。
                   1.RESET电路
                   2.8025T电源
                   3. 按键唤醒部分
                   4.上盖、端盖检测部分
    VCC_OP:  电网电源 (电池不供电)
                    供停电后不需供电的外围电路:
                    1 通讯部分: 485 、 载波、无线等
                    2 指示灯:
                    3 液晶背光:
                    4 光耦:
                    5 继电器部分:
                    6.esam可控电源。
                    7.红外发射在电网电源在线时使用vcc_op。
    VD:由电网电源和6V电池汇流而成。供给DVCC,可控的红外电源VCC_IR使用。
    DVCC:  由VD生成(选配VCC一般不采用),ctrl_dvcc=1时,dvcc=3.3V;ctrl_dvcc=0时,dvcc关断.
                    1. 计量电源
                    2. flash电源
                    需要进行计量/保存flash时打开。上电后必须使能ctrl_dvcc;掉电后在全失压检测时打开ctrl_dvcc一次
     VCC_IR:  红外收发管的电源,由ctrl_WAKE控制打开关闭.
                      打开条件: 红外唤醒
    AD_3.6V: 3.6V电池提供给mcu的Vbat。
   VDD:电网电源通过稳压得到通常=5.3V
   6V_5V:6V电池通过LDO后的电源,通常=5.0V。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 "RN7302_Demo.h"

__no_init   sDl645StruDataComm_TypeDef          Dl645RN7302DataComm;
__no_init   sDl645FrontTmp_TypeDef              Dl645FrontTmp;
__no_init   sDl645Front_TypeDef                 Dl645Front;
__no_init   sDl645Eg_TypeDef                    Dl645Eg;
__no_init   sDl645FirmParaFile_TypeDef          Dl645FirmPara;

//底层函数
u8 fnSpi2_ReadByte(void)
{
    u8 i,temp=0;
    for(i=0;i<8;i++)
    {
            temp<<=1;
            PinWrite_ADSCLK(1);
            PinWrite_ADSCLK(1);
            fnDelay2us();
            fnDelay2us();
            fnDelay2us();
            fnDelay2us();
            PinWrite_ADSCLK(0);
            PinWrite_ADSCLK(0);
            fnDelay2us();
            fnDelay2us();
            fnDelay2us();
            fnDelay2us();
            if (PinRead_ADSDI()){temp=temp+0x1;}
            fnDelay2us();
            fnDelay2us();
            fnDelay2us();
    }
    return        temp;
}
//////////////////////////////////////////////////////////////////////////

void fnSpi2_WriteByte(u8 Dat)
{
    u8 i;

    for(i=0;i<8;i++)
    {
            PinWrite_ADSCLK(1);
            PinWrite_ADSCLK(1);
            fnDelay2us();
            fnDelay2us();
            if(Dat & 0x80)
            {
                    PinWrite_ADSDO(1);
                    PinWrite_ADSDO(1);
                    fnDelay2us();
                    fnDelay2us();
                    fnDelay2us();
            }
            else
            {
                    PinWrite_ADSDO(0);
                    PinWrite_ADSDO(0);
                    fnDelay2us();
                    fnDelay2us();
                    fnDelay2us();
            }
            PinWrite_ADSCLK(0);
            PinWrite_ADSCLK(0);
            fnDelay2us();
            fnDelay2us();
            fnDelay2us();
            Dat <<= 1;
    }
    PinWrite_ADSDO(1);
    PinWrite_ADSDO(1);
    fnDelay2us();
    fnDelay2us();
    fnDelay2us();
}

//存储器写入函数
ErrorStatus fnMemory_Write(u32 Dst , u8 *Src , u32 DatLen)
{
    ErrorStatus err;

    if( (FM24C_START_ADDR <= Dst) &&
            ( (Dst + DatLen) < (FM24C_START_ADDR + FM24C_SIZE) ) )
    {
            #if  !DL645SOFT_DEBUG
            err = fnFM24CXX_Write(Dst- FM24C_START_ADDR , Src  , DatLen , 3);
            if(err==ERROR) Dl645Bkgrd.PubData.EventErr[5]=BKGRD_EVENTERR_INTERMEMORY;
            else Dl645Bkgrd.PubData.EventErr[5]=BKGRD_EVENTERR_OK;
            #endif
    }

    else if( (AT45DB_START_ADDR <= Dst) &&
            ( (Dst + DatLen) < (AT45DB_START_ADDR + AT45DB_SIZE) ) )
    {
            #if  !DL645SOFT_DEBUG
            err = fnAT45DBXX_Write( Dst - AT45DB_START_ADDR , Src , DatLen , 3);
            if(err==ERROR) Dl645Bkgrd.PubData.EventErr[5]=BKGRD_EVENTERR_INTERMEMORY;
            else Dl645Bkgrd.PubData.EventErr[5]=BKGRD_EVENTERR_OK;
            #endif
    }

    else
    {
            err = ERROR;
            Dl645Bkgrd.PubData.EventErr[5]=BKGRD_EVENTERR_INTERMEMORY;
    }

    return(err);
}
//存储器读取函数
ErrorStatus fnMemory_Read(u8 *Dst , u32 Src , u32 DatLen)
{
    ErrorStatus err;
    if( (FM24C_START_ADDR <= Src) &&
            ( (Src + DatLen) < (FM24C_START_ADDR + FM24C_SIZE) ) )
    {
            #if  !DL645SOFT_DEBUG
            err = fnFM24CXX_Read(Dst , Src - FM24C_START_ADDR , DatLen , 3);
            if(err==ERROR) Dl645Bkgrd.PubData.EventErr[5]=BKGRD_EVENTERR_INTERMEMORY;
            else Dl645Bkgrd.PubData.EventErr[5]=BKGRD_EVENTERR_OK;
            #endif
    }

    else if( (AT45DB_START_ADDR <= Src) &&
            ( (Src + DatLen) < (AT45DB_START_ADDR + AT45DB_SIZE) ) )
    {
            #if  !DL645SOFT_DEBUG
            err = fnAT45DBXX_Read(Dst , Src - AT45DB_START_ADDR , DatLen , 3);
            if(err==ERROR) Dl645Bkgrd.PubData.EventErr[5]=BKGRD_EVENTERR_INTERMEMORY;
            else Dl645Bkgrd.PubData.EventErr[5]=BKGRD_EVENTERR_OK;
            #endif
    }

    else
    {
            err = ERROR;
    }

    return(err);
}

// 文件操作函数
ErrorStatus fnDl645File_Read(u8 FileId , u32 OffAddr , void *Dst , u32 Len)
{
    if(FileId >= Dl645FileId_Max) return(ERROR);
    if( (OffAddr + Len) > Dl645FileInfo[FileId].Len) return(ERROR);
    return(fnMemory_Read(Dst , Dl645FileInfo[FileId].StartAddr + OffAddr , Len) );
}

ErrorStatus fnDl645File_Write(u8 FileId , u32 OffAddr , void *Src , u32 Len)
{
    if(FileId >= Dl645FileId_Max) return(ERROR);
    if( (OffAddr + Len) > Dl645FileInfo[FileId].Len) return(ERROR);
    return(fnMemory_Write(Dl645FileInfo[FileId].StartAddr + OffAddr , Src , Len) );
}

ErrorStatus fnRN7302_Write(u16 wReg,u8 *pBuf,u8 DatLen)
{
    u8 i,temp,chksum,Repeat;
    ErrorStatus        err = SUCCESS;
    if( (DatLen == 0) || (DatLen > 4) ) return(ERROR);
    for( Repeat =3; Repeat != 0 ; Repeat--)
    {
            PinWrite_ADCS(0);
            NOP();
            temp = (u8)(wReg & 0x00ff);
            chksum = temp;
            fnSpi2_WriteByte( temp); //first write hight Addr
            temp = (((u8)(wReg >> 4)) & 0xf0) + 0x80;
            chksum += temp;
            fnSpi2_WriteByte( temp);

            for(i = DatLen; i > 0;i-- )
            {
                    fnSpi2_WriteByte(pBuf[i-1]);  // first write high data
                    chksum +=pBuf[i-1];
            }
            chksum = ~chksum;
            fnSpi2_WriteByte(chksum);
        //                PinWrite_ADCS(1);
        //                NOP();
        //读WData寄存器检查-----------------------
        //                PinWrite_ADCS(0);
        //                NOP();

            fnSpi2_WriteByte( 0x8D);
            chksum = 0x8D;
            temp =  ( (u8)(0x018D >> 4) & 0xf0);
            fnSpi2_WriteByte( temp );
            chksum += temp;
            for(i = 3 ; i > 0 ; i--)
            {
                    temp = fnSpi2_ReadByte();
                    if(DatLen >= i)
                    {
                            if(temp != pBuf[i - 1])
                            {
                                    err = ERROR;
                                    break;
                            }
                    }
                    chksum += temp;
            }
            if(err == SUCCESS)
        {
            chksum = ~chksum;
            temp = fnSpi2_ReadByte();
                    if(temp != chksum)  err = ERROR;
               }

            PinWrite_ADCS(1);
            if(err == SUCCESS) break;
            fnDelay2us();
            fnDelay2us();
    }
    PinWrite_ADSDO(1);
    PinWrite_ADSCLK(1);
    return(err);
}

ErrorStatus fnRN7302_Read(u16 wReg,u8 *pBuf,u8 DatLen)
{
    u8 i,temp,chksum,Repeat;
    ErrorStatus        err = SUCCESS;
    if(DatLen == 0) return(ERROR);
    for( Repeat=3; Repeat != 0 ; Repeat--)
    {
            PinWrite_ADCS(0);
            fnDelay2us();
            temp = (u8)(wReg & 0x00ff);
            chksum = temp;
            fnSpi2_WriteByte( temp); //first write hight Addr
            temp = ((u8)(wReg >> 4))& 0xf0;
            chksum += temp;
            fnSpi2_WriteByte( temp);

            for(i = DatLen; i > 0;i--)
            {
                    pBuf[i-1] = fnSpi2_ReadByte();
                    chksum += pBuf[i-1];
            }
            chksum = ~chksum;
            if(fnSpi2_ReadByte()!=chksum)  err = ERROR;
        //                PinWrite_ADCS(1);
        //---读RData寄存器检查------------------------------------
            if(err != SUCCESS) continue;

            fnSpi2_WriteByte( 0x8c);//读上一次SPI 读出的数据
            chksum = 0x8c;
            temp =  ( (u8)(0x018C >> 4) & 0xf0);
            fnSpi2_WriteByte( temp );
            chksum += temp;
            for(i = 4 ; i > 0 ; i--)
            {
                    temp = fnSpi2_ReadByte();
                    if(DatLen >= i)
                    {
                            if(temp != pBuf[i - 1])
                            {
                                    err = ERROR;
                                    break;
                            }
                    }
                    chksum += temp;
            }
            if(err == SUCCESS)
        {
            chksum = ~chksum;
            temp = fnSpi2_ReadByte();
                    if(temp != chksum)  err = ERROR;
               }

            PinWrite_ADCS(1);
            if(err == SUCCESS) break;
            fnDelay2us();
            fnDelay2us();
    }
    PinWrite_ADCS(1);
    PinWrite_ADSDO(1);
    PinWrite_ADSCLK(1);
    return(err);
}

void fnRN7302_Init(void)
{
    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8 = 0xe5; // 写使能位
    fnRN7302_Write(0x0180,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Buf,1);

    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8 = 0xA2; // 切换到EMM模式
    fnRN7302_Write(WMSW,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Buf,1);

    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8 = 0xfa; // 写使能位
    fnRN7302_Write(0x0182,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Buf,1);
    SystemDelay(10);
    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8 = 0xe5; // 写使能位
    fnRN7302_Write(0x0180,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Buf,1);

    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8 = 0xA2; // 切换到EMM模式
    fnRN7302_Write(WMSW,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Buf,1);

    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Buf[0] = 0x77; // 计量控制位
    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Buf[1] = 0x77;
    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Buf[2] = 0x77;
    fnRN7302_Write(0x0162,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Buf,3);

    Dl645RN7302DataComm.wTemp16 = Dl645FirmPara.HFConst1;
    fnRN7302_Write(HFCONST1,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Buf,2);

    // 电压增益初始化
    fnRN7302_Write(GSUA,(u8 *)&Dl645FirmPara.VGain[0],2);
    fnRN7302_Write(GSUB,(u8 *)&Dl645FirmPara.VGain[1],2);
    fnRN7302_Write(GSUC,(u8 *)&Dl645FirmPara.VGain[2],2);

    // 电流增益初始化
    fnRN7302_Write(GSIA,(u8 *)&Dl645FirmPara.IGain[0],2);
    fnRN7302_Write(GSIB,(u8 *)&Dl645FirmPara.IGain[1],2);
    fnRN7302_Write(GSIC,(u8 *)&Dl645FirmPara.IGain[2],2);
    fnRN7302_Write(GSIN,(u8 *)&Dl645FirmPara.IGain[3],2);

    // 通道相位校正
    fnRN7302_Write(PRTH1L,(u8 *)&Dl645FirmPara.PRth[0],2);
    fnRN7302_Write(PRTH1H,(u8 *)&Dl645FirmPara.PRth[1],2);
    fnRN7302_Write(PRTH2L,(u8 *)&Dl645FirmPara.PRth[2],2);
    fnRN7302_Write(PRTH2H,(u8 *)&Dl645FirmPara.PRth[3],2);  // 通道相位分段参数

    // 通道相位校正
    fnRN7302_Write(PHSIA,(u8 *)&Dl645FirmPara.PHSI[0],3);
    fnRN7302_Write(PHSIB,(u8 *)&Dl645FirmPara.PHSI[1],3);
    fnRN7302_Write(PHSIC,(u8 *)&Dl645FirmPara.PHSI[2],3);

    fnRN7302_Write(PA_PHS,(u8 *)&Dl645FirmPara.P_PHS[0],2);
    fnRN7302_Write(PB_PHS,(u8 *)&Dl645FirmPara.P_PHS[1],2);
    fnRN7302_Write(PC_PHS,(u8 *)&Dl645FirmPara.P_PHS[2],2);

    fnRN7302_Write(GPA,(u8 *)&Dl645FirmPara.PGain[0],2);
    fnRN7302_Write(GPB,(u8 *)&Dl645FirmPara.PGain[1],2);
    fnRN7302_Write(GPC,(u8 *)&Dl645FirmPara.PGain[2],2);

    fnRN7302_Write(GQA,(u8 *)&Dl645FirmPara.PGain[0],2);
    fnRN7302_Write(GQB,(u8 *)&Dl645FirmPara.PGain[1],2);
    fnRN7302_Write(GQC,(u8 *)&Dl645FirmPara.PGain[2],2);

    fnRN7302_Write(GSA,(u8 *)&Dl645FirmPara.PGain[0],2);
    fnRN7302_Write(GSB,(u8 *)&Dl645FirmPara.PGain[1],2);
    fnRN7302_Write(GSC,(u8 *)&Dl645FirmPara.PGain[2],2);

    // 通道功率OFFSET校正
    fnRN7302_Write(PA_OS,(u8 *)&Dl645FirmPara.UI_Offset[0],2);
    fnRN7302_Write(PB_OS,(u8 *)&Dl645FirmPara.UI_Offset[1],2);
    fnRN7302_Write(PC_OS,(u8 *)&Dl645FirmPara.UI_Offset[2],2);

    fnRN7302_Write(IStart_PS,(u8 *)&Dl645FirmPara.NOLOAD,2);
    fnRN7302_Write(ZXOT,(u8 *)&Dl645FirmPara.ZEROSTAR,2);

    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8 = 0x42;
    fnRN7302_Write(0x0184,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Buf,1);
    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8 = 0;
    fnRN7302_Write(0x0185,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Buf,1);
    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8 = 0;
    fnRN7302_Write(0x0184,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Buf,1);

    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Buf[0] = 0x10;
    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Buf[1] = 0x32;
    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Buf[2] = 0x07;
    fnRN7302_Write(CFCFG,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Buf,3);
    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Buf[0] = 0x40; // 计量控制位 默认值 400000
    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Buf[1] = 0x00;
    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Buf[2] = 0x00;
    fnRN7302_Write(0x0161,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Buf,3);

    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8 = 0x10; // 清空采样数据缓存区
    fnRN7302_Write(0x0163,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Buf,1);

    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8 = 0xDC; // 写保护
    fnRN7302_Write(0x0180,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Buf,1);
    Dl645FirmPara.FractionP=0x04;
    Dl645FirmPara.FractionI=0x04;
    Dl645FirmPara.FractionU=0x02;
}

void fnDl645Front_Exec(void)
{
    //读电压电流
    for(i=0;i<4;i++)
    {
        Dl645FrontTmp.UI[i] = 0 ;
        fnRN7302_Read( 0x000b+i , (u8 *)&Dl645FrontTmp.UI[i] , 4 ) ;

    }
    for(i=0;i<3;i++)
    {
        Dl645FrontTmp.UI[i+4] = 0 ;
        fnRN7302_Read( 0x0007+i , (u8 *)&Dl645FrontTmp.UI[i+4] , 4 ) ;

    }

    //读功率
    for(i=0;i<12;i++)
    {
        Dl645FrontTmp.Pw[i] = 0 ;
        fnRN7302_Read(0x0014+i,(u8 *)&Dl645FrontTmp.Pw[i],4);
        if((Dl645FrontTmp.Pw[i]<30)&&(Dl645FrontTmp.Pw[i]>-30))
        Dl645FrontTmp.Pw[i]=0;
    }

    //读功率方向
    fnRN7302_Read(PQSign,(u8 *)&Dl645FrontTmp.PDirect,2);

    //读电压电流角度值
    for(i=0;i<5;i++)
    {
        Dl645FrontTmp.Angle[i] = 0 ;
        fnRN7302_Read(YUB+i,(u8 *)&Dl645FrontTmp.Angle[i],3);
        Dl645Front.PubData.Angle[i] = fnHexToBcd_u16((u16)(((float)Dl645FrontTmp.Angle[i]/16777216)*3600));
    }

    //功率计算
    for(j=0;j<3;j++)
    {

        for(i=0;i<3;i++)
        {
            Dl645Front.PubData.Pw[j*4+i+1]=fnDFConver_Hex32ToDF09((s32)((Dl645FrontTmp.Pw[j*4+i])/((Dl645FirmPara.PRmsConst))));//计算{Pa Pb Pc}、{Qa Qb Qc}、{Sa Sb Sc}
        }
    }
    Tempw = (s32)((Dl645FrontTmp.Pw[3])/((Dl645FirmPara.PRmsConst))) ;
    Dl645Front.PubData.Pw[0]=fnDFConver_Hex32ToDF09(Tempw);
    Tempq = (s32)((Dl645FrontTmp.Pw[7])/((Dl645FirmPara.PRmsConst))) ;
    Dl645Front.PubData.Pw[4]=fnDFConver_Hex32ToDF09(Tempq);
    // 计算总视在功率
    Tempws = (s32)sqrt((float)Tempw*(float)Tempw+(float)Tempq*(float)Tempq);
    Dl645Front.PubData.Pw[8] = fnDFConver_Hex32ToDF09(Tempws);//计算P、Q

    //功率因数计算
    //总功率因数
    Dl645Front.PubData.Pf[0]=fnDFConver_Bcd16To16((s16)((1000*(double)(Tempw))/(Tempws)));

    //电压电流计算
    for(i=0;i<3;i++)
    {
        Dl645Front.PubData.U[i]=0x7fff&(fnDFConver_Bcd16To16((s16)(Dl645FrontTmp.UI[i+4]/(10*(Dl645FirmPara.VRmsConst))))); //电压
    }

    TempIa = (s32)(Dl645FrontTmp.UI[0]/(Dl645FirmPara.IRmsConst));
    TempIb = (s32)(Dl645FrontTmp.UI[1]/(Dl645FirmPara.IRmsConst));
    TempIc = (s32)(Dl645FrontTmp.UI[2]/(Dl645FirmPara.IRmsConst));
    Dl645Front.PubData.I[0] = fnDFConver_Bcd32To32(TempIa);
    Dl645Front.PubData.I[1] = fnDFConver_Bcd32To32(TempIb);
    Dl645Front.PubData.I[2] = fnDFConver_Bcd32To32(TempIc);
    Dl645Front.PubData.I[3] = fnDFConver_Bcd32To32((s32)(Dl645FrontTmp.UI[3]/(Dl645FirmPara.IRmsConst)));

    if(Dl645FrontTmp.PDirect&0x0001) Dl645Front.PubData.I[0] |= 0x80000000;
    if(Dl645FrontTmp.PDirect&0x0002) Dl645Front.PubData.I[1] |= 0x80000000;
    if(Dl645FrontTmp.PDirect&0x0004) Dl645Front.PubData.I[2] |= 0x80000000;

    //频率计算
    if((Dl645FrontTmp.Frequency>1638400)||(Dl645FrontTmp.Frequency<1092266))  //when 50HZ is 5120 ;+- 20% frequence is 6144 and 4096
        Dl645FrontTmp.Frequency=1310720;
    Dl645Front.PubData.Frequency=fnHexToBcd_u16((u16)(65536000/(Dl645FrontTmp.Frequency/100)));

    //转换功率方向
    Dl645Front.PubData.PDirect = ( (Dl645FrontTmp.PDirect << 1) & 0xee) | ( (Dl645FrontTmp.PDirect >> 3) & 0x11);

    if(Dl645Bkgrd.PriPara.WireMode==0x01)   //三相三线
    {
        Dl645Front.PubData.Angle[3]=0;
        Dl645Front.PubData.Angle[6]=0;
    }

    //从RN8302读出的即为脉冲数//{P,Q,Ps},{Pa,Qa,Psa},{Pb,Qb,Psb},{Pc,Qc,Psc}{Fp,Fq}{Fpa,Fqa}{Fpb,Fqb}{Fpc,Fqc}
    /*读电能寄存器*/
    for(i=0;i<3;i++)
    {
        Dl645FrontTmp.Pulse[(i+1)*3] = 0;
        fnRN7302_Read(EPA+i,(u8 *)&Dl645FrontTmp.Pulse[(i+1)*3],3);   //有功
        Dl645FrontTmp.Pulse[(i+1)*3+1] = 0;
        fnRN7302_Read(EQA+i,(u8 *)&Dl645FrontTmp.Pulse[(i+1)*3+1],3);  //无功
        Dl645FrontTmp.Pulse[(i+1)*3+2] = 0;
        fnRN7302_Read(ESA+i,(u8 *)&Dl645FrontTmp.Pulse[(i+1)*3+2],3);   //视在有功
        Dl645FrontTmp.Pulse[14+i*2] =0;
        fnRN7302_Read(FEPA+i,(u8 *)&Dl645FrontTmp.Pulse[14+i*2],3);      //基波有功
        Dl645FrontTmp.Pulse[15+i*2] = 0;
        fnRN7302_Read(FEQA+i,(u8 *)&Dl645FrontTmp.Pulse[15+i*2],3);      //基波无功
    }
    Dl645FrontTmp.Pulse[0] = 0;
    fnRN7302_Read(EPT,(u8 *)&Dl645FrontTmp.Pulse[0],3);         //总有功
    Dl645FrontTmp.Pulse[1] = 0;
    fnRN7302_Read(EQT,(u8 *)&Dl645FrontTmp.Pulse[1],3);         //总无功
    Dl645FrontTmp.Pulse[2] = 0;
    fnRN7302_Read(EST,(u8 *)&Dl645FrontTmp.Pulse[2],3);         //总视在
    Dl645FrontTmp.Pulse[12] =0;
    fnRN7302_Read(FEPT,(u8 *)&Dl645FrontTmp.Pulse[12],3);      //总基波有功
    Dl645FrontTmp.Pulse[13] =0;
    fnRN7302_Read(FEQT,(u8 *)&Dl645FrontTmp.Pulse[13],3);      //总基波无功

    for(i=0;i<20;i++)//电能高频脉冲转换成低频脉冲
    {
        Dl645FrontTmp.Pulse_Eg[i]+=Dl645FrontTmp.Pulse[i];
    }
}

void fnDl645Energy_Exec(void)
{
    u8 Ep[20];
    if( !(Dl645FrontTmp.Pulse_Eg[0] | Dl645FrontTmp.Pulse_Eg[1] | Dl645FrontTmp.Pulse_Eg[2] | Dl645FrontTmp.Pulse_Eg[3] |
        Dl645FrontTmp.Pulse_Eg[4] | Dl645FrontTmp.Pulse_Eg[5] | Dl645FrontTmp.Pulse_Eg[6] | Dl645FrontTmp.Pulse_Eg[7] |
        Dl645FrontTmp.Pulse_Eg[8] | Dl645FrontTmp.Pulse_Eg[9] | Dl645FrontTmp.Pulse_Eg[10] | Dl645FrontTmp.Pulse_Eg[11] |
        Dl645Eg.PubPara.fMinute) )
    {
        return;

    }
    //Dl645Eg.PubPara.PPlsDeltaE为脉冲数,如脉冲数为800,因电能小数为2位,故此值为8
    for(i = 0 ; i < 12 ; i++)
    {
            Ep[i] = 0;

            if(Dl645FrontTmp.Pulse_Eg[i])
            {
                    Dl645Eg.PriData.PieceEg[i] += Dl645FrontTmp.Pulse_Eg[i];
                    Dl645FrontTmp.Pulse_Eg[i] = 0;

                    switch(i % 3)
                    {
                    case 0:
                            if(Dl645Eg.PubPara.PPlsDeltaE == 0) break;
                            while (Dl645Eg.PriData.PieceEg[i] >= Dl645Eg.PubPara.PPlsDeltaE)//需按电能小数位数进行计算
                          {
                                  Ep[i]++;
                                  Dl645Eg.PriData.PieceEg[i] -= Dl645Eg.PubPara.PPlsDeltaE;
                          }
                            break;
                    case 1:
                            if(Dl645Eg.PubPara.QPlsDeltaE == 0) break;
                            while (Dl645Eg.PriData.PieceEg[i] >= Dl645Eg.PubPara.QPlsDeltaE)//需按电能小数位数进行计算
                          {
                                  Ep[i]++;
                                  Dl645Eg.PriData.PieceEg[i] -= Dl645Eg.PubPara.QPlsDeltaE;
                          }
                            break;
                    default:
                            if(Dl645Eg.PubPara.PsPlsDeltaE == 0) break;
                            while (Dl645Eg.PriData.PieceEg[i] >= Dl645Eg.PubPara.PsPlsDeltaE)//需按电能小数位数进行计算
                          {
                                  Ep[i]++;
                                  Dl645Eg.PriData.PieceEg[i] -= Dl645Eg.PubPara.PsPlsDeltaE;
                          }
                            break;
                    }
            }
    }

    for(i = 0 ; i < 8 ; i++)
    {
            Ep[i+12] = 0;

            if(Dl645FrontTmp.Pulse_Eg[i+12])
            {
                    Dl645Eg.PriData.PieceEg[i+12] += Dl645FrontTmp.Pulse_Eg[i+12];
                    Dl645FrontTmp.Pulse_Eg[i+12] = 0;

                    switch((i+12) % 2)
                    {
                    case 0:
                            if(Dl645Eg.PubPara.PPlsDeltaE == 0) break;
                            while (Dl645Eg.PriData.PieceEg[i+12] >= Dl645Eg.PubPara.PPlsDeltaE)//需按电能小数位数进行计算
                          {
                                  Ep[i+12]++;
                                  Dl645Eg.PriData.PieceEg[i+12] -= Dl645Eg.PubPara.PPlsDeltaE;
                          }
                            break;
                    default :
                            if(Dl645Eg.PubPara.QPlsDeltaE == 0) break;
                            while (Dl645Eg.PriData.PieceEg[i+12] >= Dl645Eg.PubPara.QPlsDeltaE)//需按电能小数位数进行计算
                          {
                                  Ep[i+12]++;
                                  Dl645Eg.PriData.PieceEg[i+12] -= Dl645Eg.PubPara.QPlsDeltaE;
                          }
                            break;
                    }
            }
    }
}

// RxFrm为通讯数据指针,指到07协议的第1个68数据,为sFrmDl645B_TypeDef类型指针
//校表进行增益校准和相位校准,可选择进行相位分段校准
// 校表部分程序
eDL645B_ErrInfo_TypeDef fnDl645_PutParaVar(sFrmDl645B_TypeDef *RxFrm)
{
        u8  i,j,k;
        u32 DITemp=0x0;
    u8  UnConst[6],InConst[6],ImaxConst[6];
        u16 nItem,tempconst,tempub,tempib;
        u16        temphfconst;
        u32 tempus,tempis;
        sDF10        ConstE;
        ErrorStatus err;
        u16 tempuc=0,tempud=0;
        u32 tempic=0,tempid=0;
        float ADErr;
        u32        temppw[2];
        i=RxFrm->UDat.DI3;
        RxFrm->UDat.DI3=0;
        memcpy(&DITemp , &RxFrm->UDat.DI0 , 4);
        RxFrm->UDat.DI3=i;

        if((DITemp==0xFE0001)||(DITemp==0xFE0002)||(DITemp==0xFE0003))
        {
                if(RxFrm->Len != (12 + 5*sizeof(u16) ) ) return(DL645B_ERRINFO_DATA);
            fnDl645File_Write(Dl645FileId_GeneralPara , Dl645FileItemInfoOffAddr_GeneralPara_OutputPara + 16 + (5*sizeof(u16)) * (RxFrm->UDat.DI0 - 1) , &RxFrm->UDat.Dat[8] , 5*sizeof(u16) );
                memset(&Dl645Output.PriPara,0,sizeof(Dl645Output.PriPara) - 2);
                return(DL645B_ERRINFO_OK);
    }
        if(DITemp==0x00f91201)
        {
                if((RxFrm->UDat.Dat[0] == 0x03)&&(RxFrm->UDat.Dat[1] == 0x43)&&(RxFrm->UDat.Dat[2] == 0x56)&&(RxFrm->UDat.Dat[3] == 0x98)) ;
                else return(DL645B_ERRINFO_PSW);
        }
        else if(DITemp==0x001503) ;
        else
        {
                if(!(Dl645Bkgrd.PubData.MtSta.MtSta3.StaBit.PrgEnable) ) return(DL645B_ERRINFO_PSW);
                err = fnDl645Secret_Verify(0x04 , RxFrm->UDat.Dat[0] , &RxFrm->UDat.Dat[1]);
                if(err != SUCCESS) return(DL645B_ERRINFO_PSW);
        }
        switch(DITemp)
        {
        case 0x00f81000:                                                                                //电流电压功率初校,HFCONST等参数设置
                if(RxFrm->Len != (12+48)) return(DL645B_ERRINFO_DATA);

                memcpy(&tempconst , &(RxFrm->UDat.Dat[8]) , 2);
                memcpy(&temphfconst , &(RxFrm->UDat.Dat[10]) , 2);
                memcpy(&tempub , &(RxFrm->UDat.Dat[12]) , 2);
                memcpy(&tempus , &(RxFrm->UDat.Dat[14]) , 4);
                memcpy(&tempib , &(RxFrm->UDat.Dat[18]) , 2);
                memcpy(&tempis , &(RxFrm->UDat.Dat[20]) , 4);

                Dl645FirmPara.ConstE=tempconst*10L;
                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8 = 0xe5; // 写使能位
                fnRN7302_Write(0x0180,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Buf,1);
                Dl645FirmPara.HFConst1 = temphfconst;
                fnRN7302_Write(HFCONST1,(u8 *)&Dl645FirmPara.HFConst1,2);
                fnDl645File_Write(Dl645FileId_FirmPara,26,(u8 *)&Dl645FirmPara.HFConst1,2);

                for(i=0;i<3;i++)  //
                {
                        memcpy(&temppw[0] , &(RxFrm->UDat.Dat[32+4*i]) , 4);
                        temppw[1] = tempus/tempub;
                        temppw[1] = (temppw[1] *temppw[0])/10;
                        fnRN7302_Read( 0x0007+ i , (u8 *)&temppw[0] , 4 ) ;
                        ADErr=((float)temppw[0]-(float)temppw[1])/temppw[1];
                        ADErr=(-ADErr/(1+ADErr));
                        if(ADErr>0) Dl645FirmPara.VGain[i]=(u16)(ADErr*32768);
                        else Dl645FirmPara.VGain[i] = (u16)(65535 + ADErr*32768);
                        fnRN7302_Write(GSUA+i,(u8 *)&Dl645FirmPara.VGain[i],2);
                        fnRN7302_Read( GSUA+i , 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Buf , 2 ) ;
                }
                fnDl645File_Write(Dl645FileId_FirmPara,42,(u8 *)&Dl645FirmPara.VGain[0],6);

                for(i=0;i<3;i++)   //电流增益校正
                {
                        memcpy(&temppw[0] , &(RxFrm->UDat.Dat[44+4*i]) , 4);
                        temppw[1] = tempis/tempib;
                        temppw[1] = (temppw[1] *temppw[0])/10;
                        fnRN7302_Read( 0x000B+ i , (u8 *)&temppw[0] , 4 ) ;
                        ADErr=((float)temppw[0]-(float)temppw[1])/temppw[1];
                        ADErr=((-ADErr)/(1+ADErr));
                        if(ADErr>0) Dl645FirmPara.IGain[i]=(u16)(ADErr*32768);
                        else Dl645FirmPara.IGain[i] = (u16)(65535 + ADErr*32768);
                        fnRN7302_Write(GSIA+i,(u8 *)&Dl645FirmPara.IGain[i],2);
                }
                fnDl645File_Write(Dl645FileId_FirmPara,48,(u8 *)&Dl645FirmPara.IGain[0],8);

                tempconst = fnHexToBcd_u16(tempconst) ;
                ConstE.Dat0 = (((u8)(tempconst & 0x000f))<<4)&0xf0;
                ConstE.Dat1 = (tempconst & 0x0ff0)>>4;
                ConstE.Dat2 = (u8)((tempconst & 0xf000)>>12);

                fnDl645File_Write(Dl645FileId_HighPara , Dl645FileItemInfoOffAddr_HighPara_PConstE , (u8 *)&ConstE , 3);
                fnDl645File_Write(Dl645FileId_HighPara , Dl645FileItemInfoOffAddr_HighPara_QConstE , (u8 *)&ConstE , 3);

                i=Dl645FirmPara.FractionI;
                B=1;
                while(i--)
                {
                        B*=10;
                }
                B = B/1000;
                Dl645FirmPara.IRmsConst=((float)tempis/((float)tempib*B));
                fnDl645File_Write(Dl645FileId_FirmPara,10,(u8 *)&Dl645FirmPara.IRmsConst,4);

                i=Dl645FirmPara.FractionU;
                B=1;
                while(i--)
                {
                        B*=10;
                }
                B = B/100;
                Dl645FirmPara.VRmsConst=((float)tempus/(tempub*B));
                fnDl645File_Write(Dl645FileId_FirmPara,30,(u8 *)&Dl645FirmPara.VRmsConst,4);

                Dl645FirmPara.NOLOAD = (u16)((tempis*0.0003)/16);
                Dl645FirmPara.ZEROSTAR=(u16)((tempis*0.005)/4096);
                fnRN7302_Write(IStart_PS,(u8 *)&Dl645FirmPara.NOLOAD,2);
                fnRN7302_Write(ZXOT,(u8 *)&Dl645FirmPara.ZEROSTAR,2);
                fnDl645File_Write(Dl645FileId_FirmPara,18,(u8 *)&Dl645FirmPara.NOLOAD,4);

                // 功率系数计算
                Dl645FirmPara.PRmsConst=(u32)((float)tempus*(float)tempis/((float)tempub*(float)tempib*838.8608));
                fnDl645File_Write(Dl645FileId_FirmPara,36,(u8 *)&Dl645FirmPara.PRmsConst,4);

                memcpy(&tempub , &(RxFrm->UDat.Dat[24]) , 2);
                memcpy(&tempib , &(RxFrm->UDat.Dat[26]) , 2);

                Dl645FirmPara.PRth[0] = tempub;
                Dl645FirmPara.PRth[1] = tempib;

                fnRN7302_Write(PRTH1L,(u8 *)&Dl645FirmPara.PRth[0],2);
                fnRN7302_Write(PRTH1H,(u8 *)&Dl645FirmPara.PRth[1],2);

                memcpy(&tempub , &(RxFrm->UDat.Dat[28]) , 2);
                memcpy(&tempib , &(RxFrm->UDat.Dat[30]) , 2);

                Dl645FirmPara.PRth[2] = tempub;
                Dl645FirmPara.PRth[3] = tempib;

                fnRN7302_Write(PRTH2L,(u8 *)&Dl645FirmPara.PRth[2],2);
                fnRN7302_Write(PRTH2H,(u8 *)&Dl645FirmPara.PRth[3],2);
                fnDl645File_Write(Dl645FileId_FirmPara,70,(u8 *)&Dl645FirmPara.PRth[0],8);

                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8 = 0xDC; // 写保护
                fnRN7302_Write(0x0180,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Buf,1);
                Dl645FirmPara.ChkSum1 = 0;
                SystemDelay(10);
                fnRN7302_Read( CheckSum1 , (u8 *)&Dl645FirmPara.ChkSum1 , 3 ) ;
                fnDl645File_Write(Dl645FileId_FirmPara,22,(u8 *)&Dl645FirmPara.ChkSum1,3);
                break;
        case 0x00f81100:                        //功率相位校准
                if((RxFrm->Len != (12+18))&&(RxFrm->Len != (12+20))&&(RxFrm->Len != (12+5))) return(DL645B_ERRINFO_DATA);
                if(RxFrm->Len == (12+5))
                {
                    memcpy(&tempis , &(RxFrm->UDat.Dat[9]) , 4);
                        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8 = 0xe5; // 写使能位
                        fnRN7302_Write(0x0180,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Buf,1);
                        if(tempis > 0x7fffffff) ADErr=-(float)(0xffffffff - tempis)/100000;
                    else ADErr=(float)tempis/100000;
                        ADErr = (asin(-ADErr/1.732))*57.29578/0.017578;                                // 弧度转成角度
                        if(Dl645FirmPara.PRth[0]==0 && Dl645FirmPara.PRth[1]==0 && Dl645FirmPara.PRth[2]==0 && Dl645FirmPara.PRth[3]==0)
                        {
                                if(ADErr == 0) Dl645FirmPara.PHSI[RxFrm->UDat.Dat[8]] = 0x808080;
                                else if(ADErr>0)  Dl645FirmPara.PHSI[RxFrm->UDat.Dat[8]] = 0x808080 - (u8)ADErr;
                                else {ADErr = -ADErr;Dl645FirmPara.PHSI[RxFrm->UDat.Dat[8]] = 0x808080 + (u8)ADErr;}
                        }
                        else
                        {
                                if(ADErr == 0) Dl645FirmPara.PHSI[RxFrm->UDat.Dat[8]] = (Dl645FirmPara.PHSI[RxFrm->UDat.Dat[8]]&0x00ff00ff)|0x8000;
                                else if(ADErr>0)  Dl645FirmPara.PHSI[RxFrm->UDat.Dat[8]] = Dl645FirmPara.PHSI[RxFrm->UDat.Dat[8]] - (((u32)((u8)ADErr)<<8)&0x0000ff00);
                                else {ADErr = -ADErr;Dl645FirmPara.PHSI[RxFrm->UDat.Dat[8]] = Dl645FirmPara.PHSI[RxFrm->UDat.Dat[8]] + (((u32)((u8)ADErr)<<8)&0x0000ff00);}
                        }
                        fnRN7302_Write(PHSIA+RxFrm->UDat.Dat[8],(u8 *)&Dl645FirmPara.PHSI[RxFrm->UDat.Dat[8]],3);
                }
                else
                {
                        memcpy(&tempis , &(RxFrm->UDat.Dat[8]) , 4);
                        memcpy(&tempus , &(RxFrm->UDat.Dat[12]) , 4);

                        Dl645FirmPara.PRmsConst=((float)tempus*100/(tempis/10));

                        fnDl645File_Write(Dl645FileId_FirmPara,36,(u8 *)&Dl645FirmPara.PRmsConst,4);

                        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8 = 0xe5; // 写使能位
                        fnRN7302_Write(0x0180,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Buf,1);
                        if((RxFrm->Len == (12+18)))
                        {
                                tempangle[0] =0;

                                for(i=0;i<2;i++)
                                {
                                        fnRN7302_Read( YUB+i , 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Buf , 3 ) ;
                                        temppw[0] =Dl645RN7302DataComm.lTemp32 & 0x00ffffff;
                                        tempangle[i+1] = (u16)(((float)temppw[0]/16777216)*36000);
                                }

                                for(i=0;i<3;i++)
                                {
                                        memcpy(&tempangle[i+3] , &(RxFrm->UDat.Dat[20+2*i]) , 2);
                                        fnRN7302_Read( YIA+i , 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Buf , 3 ) ;
                                        temppw[0] =Dl645RN7302DataComm.lTemp32 & 0x00ffffff;
                                        ADErr = ((((float)temppw[0]/16777216)*36000-(float)(tempangle[i+3]+tempangle[i]))/1.7578);
                                        if(Dl645FirmPara.PRth[0]==0 && Dl645FirmPara.PRth[1]==0 && Dl645FirmPara.PRth[2]==0 && Dl645FirmPara.PRth[3]==0)
                                        {
                                                if(ADErr>0)  Dl645FirmPara.PHSI[i] = 0x808080 - (u8)ADErr;
                                                else {ADErr = -ADErr;Dl645FirmPara.PHSI[i] = 0x808080 + (u8)ADErr;}
                                        }
                                        else
                                        {
                                                if(ADErr>0)  Dl645FirmPara.PHSI[i] = Dl645FirmPara.PHSI[i] - (((u32)((u8)ADErr)<<8)&0x0000ff00);
                                                else {ADErr = -ADErr;Dl645FirmPara.PHSI[i] = Dl645FirmPara.PHSI[i] + (((u32)((u8)ADErr)<<8)&0x0000ff00);}
                                        }
                                        fnRN7302_Write(PHSIA+i,(u8 *)&Dl645FirmPara.PHSI[i],3);
                                }
                        }
                        else
                        {
                                for(i=0;i<3;i++)
                                {
                                        fnRN7302_Read( 0x0014+i , 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Buf , 4 ) ;
                                        temppw[0] =Dl645RN7302DataComm.lTemp32;

                                        memcpy(&temppw[1] , &(RxFrm->UDat.Dat[16 + 4*i]) , 4);
                                        temppw[1] = (u32)(((float)tempus/(float)tempis)*(float)temppw[1]);
                                        ADErr=((float)temppw[0]-(float)temppw[1])/(float)temppw[1];
                                        ADErr = (asin(-ADErr/1.732))*57.29578/0.017578;                                // 弧度转成角度
                                        if(Dl645FirmPara.PRth[0]==0 && Dl645FirmPara.PRth[1]==0 && Dl645FirmPara.PRth[2]==0 && Dl645FirmPara.PRth[3]==0)
                                        {
                                                if(ADErr>0)  Dl645FirmPara.PHSI[i] = 0x808080 - (u8)ADErr;
                                                else {ADErr = -ADErr;Dl645FirmPara.PHSI[i] = 0x808080 + (u8)ADErr;}
                                        }
                                        else
                                        {
                                                if(ADErr>0)  Dl645FirmPara.PHSI[i] = Dl645FirmPara.PHSI[i] - (((u32)((u8)ADErr)<<8)&0x0000ff00);
                                                else {ADErr = -ADErr;Dl645FirmPara.PHSI[i] = Dl645FirmPara.PHSI[i] + (((u32)((u8)ADErr)<<8)&0x0000ff00);}
                                        }
                                        fnRN7302_Write(PHSIA+i,(u8 *)&Dl645FirmPara.PHSI[i],3);
                                }
                        }
                }
                fnDl645File_Write(Dl645FileId_FirmPara,56,(u8 *)&Dl645FirmPara.PHSU[0],14);

                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8 = 0xDC; // 写保护
                fnRN7302_Write(0x0180,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Buf,1);
                Dl645FirmPara.ChkSum1 = 0;
                SystemDelay(10);
                fnRN7302_Read( CheckSum1 , (u8 *)&Dl645FirmPara.ChkSum1 , 3 ) ;
                fnDl645File_Write(Dl645FileId_FirmPara,22,(u8 *)&Dl645FirmPara.ChkSum1,3);
                break;
        case 0x00f81102:                        //功率相位校准分段1
                if((RxFrm->Len != (12+10))&&(RxFrm->Len != (12+20))&&(RxFrm->Len != (12+5))) return(DL645B_ERRINFO_DATA);
                if(Dl645FirmPara.PRth[0]==0 && Dl645FirmPara.PRth[1]==0 && Dl645FirmPara.PRth[2]==0 && Dl645FirmPara.PRth[3]==0) return(DL645B_ERRINFO_DATA);
                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8 = 0xe5; // 写使能位
                fnRN7302_Write(0x0180,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Buf,1);
                if(RxFrm->Len == (12+10))
                {
                        tempangle[0] =0;
                        for(i=0;i<2;i++)
                        {
                                fnRN7302_Read( YUB+i , 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Buf , 3 ) ;
                                temppw[0] =Dl645RN7302DataComm.lTemp32 & 0x00ffffff;
                                tempangle[i+1] = (u16)(((float)temppw[0]/16777216)*36000);
                        }

                        for(i=0;i<3;i++)
                        {
                                memcpy(&tempangle[i+3] , &(RxFrm->UDat.Dat[12+2*i]) , 2);
                                fnRN7302_Read( YIA+i , 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Buf , 3 ) ;
                                //fnRN7302_Read( YIA+i , (u8 *)&temppw[0] , 3 ) ;
                                temppw[0] =Dl645RN7302DataComm.lTemp32 & 0x00ffffff;
                                ADErr = ((((float)temppw[0]/16777216)*36000-(tempangle[i+3]+tempangle[i]))/1.7578);
                                if(ADErr>0)  Dl645FirmPara.PHSI[i] = ((Dl645FirmPara.PHSI[i]&0xffff00)|0x000080) - (u8)ADErr;
                                else {ADErr = -ADErr;Dl645FirmPara.PHSI[i] = ((Dl645FirmPara.PHSI[i]&0xffff00)|0x000080) + (u8)ADErr;}
                                fnRN7302_Write(PHSIA+i,(u8 *)&Dl645FirmPara.PHSI[i],3);
                        }
                }
                else if(RxFrm->Len == (12+20))
                {
                        memcpy(&tempis , &(RxFrm->UDat.Dat[8]) , 4);
                        memcpy(&tempus , &(RxFrm->UDat.Dat[12]) , 4);

                        for(i=0;i<3;i++)
                        {
                                fnRN7302_Read( 0x0014+i , 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Buf , 4 ) ;
                                temppw[0] =Dl645RN7302DataComm.lTemp32;

                                memcpy(&temppw[1] , &(RxFrm->UDat.Dat[16 + 4*i]) , 4);
                                temppw[1] = (u32)(((float)tempus/(float)tempis)*(float)temppw[1]);
                                ADErr=((float)temppw[0]-(float)temppw[1])/(float)temppw[1];
                                ADErr = (asin(-ADErr/1.732))*57.29578/0.017578;                                // 弧度转成角度
                                if(ADErr>0)  Dl645FirmPara.PHSI[i] = ((Dl645FirmPara.PHSI[i]&0xffff00)|0x000080) - (u8)ADErr;
                                else {ADErr = -ADErr;Dl645FirmPara.PHSI[i] = ((Dl645FirmPara.PHSI[i]&0xffff00)|0x000080) + (u8)ADErr;}
                                fnRN7302_Write(PHSIA+i,(u8 *)&Dl645FirmPara.PHSI[i],3);
                        }
                }
                else
                {
                    memcpy(&tempis , &(RxFrm->UDat.Dat[9]) , 4);
                        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8 = 0xe5; // 写使能位
                        fnRN7302_Write(0x0180,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Buf,1);
                        if(tempis > 0x7fffffff) ADErr=-(float)(0xffffffff - tempis)/100000;
                    else ADErr=(float)tempis/100000;
                        ADErr = (asin(-ADErr/1.732))*57.29578/0.017578;                                // 弧度转成角度
                        if(ADErr>0)  Dl645FirmPara.PHSI[RxFrm->UDat.Dat[8]] = ((Dl645FirmPara.PHSI[RxFrm->UDat.Dat[8]]&0xffff00)|0x000080) - (u8)ADErr;
                        else {ADErr = -ADErr;Dl645FirmPara.PHSI[RxFrm->UDat.Dat[8]] = ((Dl645FirmPara.PHSI[RxFrm->UDat.Dat[8]]&0xffff00)|0x000080) + (u8)ADErr;}
                        fnRN7302_Write(PHSIA+RxFrm->UDat.Dat[8],(u8 *)&Dl645FirmPara.PHSI[RxFrm->UDat.Dat[8]],3);
                }
                fnDl645File_Write(Dl645FileId_FirmPara,56,(u8 *)&Dl645FirmPara.PHSU[0],14);
                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8 = 0xDC; // 写保护
                fnRN7302_Write(0x0180,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Buf,1);
                Dl645FirmPara.ChkSum1 = 0;
                SystemDelay(10);
                fnRN7302_Read( CheckSum1 , (u8 *)&Dl645FirmPara.ChkSum1 , 3 ) ;
                fnDl645File_Write(Dl645FileId_FirmPara,22,(u8 *)&Dl645FirmPara.ChkSum1,3);
                break;
        case 0x00f81103:
                if((RxFrm->Len != (12+10))&&(RxFrm->Len != (12+20))&&(RxFrm->Len != (12+5))) return(DL645B_ERRINFO_DATA);
                if(Dl645FirmPara.PRth[0]==0 && Dl645FirmPara.PRth[1]==0 && Dl645FirmPara.PRth[2]==0 && Dl645FirmPara.PRth[3]==0) return(DL645B_ERRINFO_DATA);
                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8 = 0xe5; // 写使能位
                fnRN7302_Write(0x0180,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Buf,1);
                if(RxFrm->Len == (12+10))
                {
                        tempangle[0] =0;
                        for(i=0;i<2;i++)
                        {
                                fnRN7302_Read( YUB+i , 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Buf , 3 ) ;
                                temppw[0] =Dl645RN7302DataComm.lTemp32 & 0x00ffffff;
                                tempangle[i+1] = (u16)(((float)temppw[0]/16777216)*36000);
                        }
                        for(i=0;i<3;i++)
                        {
                                memcpy(&tempangle[i+3] , &(RxFrm->UDat.Dat[12+2*i]) , 2);
                                fnRN7302_Read( YIA+i , 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Buf , 3 ) ;
                                temppw[0] =Dl645RN7302DataComm.lTemp32 & 0x00ffffff;
                                ADErr = ((((float)temppw[0]/16777216)*36000-(tempangle[i+3]+tempangle[i]))/1.7578);
                                if(ADErr>0)  Dl645FirmPara.PHSI[i] = ((Dl645FirmPara.PHSI[i]&0x00ffff)|0x800000) - (((u32)((u8)ADErr)*65536)&0x00ff0000);
                                else {ADErr = -ADErr;Dl645FirmPara.PHSI[i] = ((Dl645FirmPara.PHSI[i]&0x00ffff)|0x800000) + (((u32)((u8)ADErr)*65536)&0x00ff0000);}
                                fnRN7302_Write(PHSIA+i,(u8 *)&Dl645FirmPara.PHSI[i],3);
                        }
                }
                else if((RxFrm->Len == (12+20)))
                {
                        memcpy(&tempis , &(RxFrm->UDat.Dat[8]) , 4);
                        memcpy(&tempus , &(RxFrm->UDat.Dat[12]) , 4);

                        for(i=0;i<3;i++)
                        {
                                fnRN7302_Read( 0x0014+i , 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Buf , 4 ) ;
                                temppw[0] =Dl645RN7302DataComm.lTemp32;

                                memcpy(&temppw[1] , &(RxFrm->UDat.Dat[16 + 4*i]) , 4);
                                temppw[1] = (u32)(((float)tempus/(float)tempis)*(float)temppw[1]);
                                ADErr=((float)temppw[0]-(float)temppw[1])/(float)temppw[1];
                                ADErr = (asin(-ADErr/1.732))*57.29578/0.017578;                                // 弧度转成角度
                                if(ADErr>0)  Dl645FirmPara.PHSI[i] = ((Dl645FirmPara.PHSI[i]&0x00ffff)|0x800000) - (((u32)((u8)ADErr)*65536)&0x00ff0000);
                                else {ADErr = -ADErr;Dl645FirmPara.PHSI[i] = ((Dl645FirmPara.PHSI[i]&0x00ffff)|0x800000) + (((u32)((u8)ADErr)*65536)&0x00ff0000);}
                                fnRN7302_Write(PHSIA+i,(u8 *)&Dl645FirmPara.PHSI[i],3);
                        }
                }
                else
                {
                        memcpy(&tempis , &(RxFrm->UDat.Dat[9]) , 4);
                        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8 = 0xe5; // 写使能位
                        fnRN7302_Write(0x0180,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Buf,1);
                        if(tempis > 0x7fffffff) ADErr=-(float)(0xffffffff - tempis)/100000;
                    else ADErr=(float)tempis/100000;
                        ADErr = (asin(-ADErr/1.732))*57.29578/0.017578;                                // 弧度转成角度
                        if(ADErr>0)  Dl645FirmPara.PHSI[RxFrm->UDat.Dat[8]] = ((Dl645FirmPara.PHSI[RxFrm->UDat.Dat[8]]&0x00ffff)|0x800000) - (((u32)((u8)ADErr)*65536)&0x00ff0000);
                        else {ADErr = -ADErr;Dl645FirmPara.PHSI[RxFrm->UDat.Dat[8]] = ((Dl645FirmPara.PHSI[RxFrm->UDat.Dat[8]]&0x00ffff)|0x800000) + (((u32)((u8)ADErr)*65536)&0x00ff0000);}
                        fnRN7302_Write(PHSIA+RxFrm->UDat.Dat[8],(u8 *)&Dl645FirmPara.PHSI[RxFrm->UDat.Dat[8]],3);
                }
                fnDl645File_Write(Dl645FileId_FirmPara,56,(u8 *)&Dl645FirmPara.PHSU[0],14);

                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8 = 0xDC; // 写保护
                fnRN7302_Write(0x0180,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Buf,1);
                Dl645FirmPara.ChkSum1 = 0;
                SystemDelay(10);
                fnRN7302_Read( CheckSum1 , (u8 *)&Dl645FirmPara.ChkSum1 , 3 ) ;
                fnDl645File_Write(Dl645FileId_FirmPara,22,(u8 *)&Dl645FirmPara.ChkSum1,3);
                break;
        case 0x00f81501:                // 误差校正功率增益
                if(RxFrm->Len != (12+5)) return(DL645B_ERRINFO_DATA);
                if(RxFrm->UDat.Dat[8]>0x03) return(DL645B_ERRINFO_DATA);
                memcpy(&tempis , &(RxFrm->UDat.Dat[9]) , 4);
                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8 = 0xe5; // 写使能位
                fnRN7302_Write(0x0180,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Buf,1);
            if(tempis > 0x7fffffff) ADErr=-(float)(0xffffffff - tempis)/100000;
            else ADErr=(float)tempis/100000;
                ADErr=((-ADErr)/(1+ADErr));
                if(ADErr>=0) Dl645FirmPara.PGain[RxFrm->UDat.Dat[8]]=(u16)(ADErr*32768);
                else Dl645FirmPara.PGain[RxFrm->UDat.Dat[8]] = (u16)(65535 + ADErr*32768);
                fnRN7302_Write(GPA+RxFrm->UDat.Dat[8],(u8 *)&Dl645FirmPara.PGain[RxFrm->UDat.Dat[8]],2);
                fnRN7302_Write(GQA+RxFrm->UDat.Dat[8],(u8 *)&Dl645FirmPara.PGain[RxFrm->UDat.Dat[8]],2);
                fnRN7302_Write(GSA+RxFrm->UDat.Dat[8],(u8 *)&Dl645FirmPara.PGain[RxFrm->UDat.Dat[8]],2);
                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8 = 0xDC; // 写保护
                fnRN7302_Write(0x0180,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Buf,1);
                fnDl645File_Write(Dl645FileId_FirmPara,98,(u8 *)&Dl645FirmPara.PGain[0],6);
                Dl645FirmPara.ChkSum1 = 0;
                SystemDelay(10);
                fnRN7302_Read( CheckSum1 , (u8 *)&Dl645FirmPara.ChkSum1 , 3 ) ;
                fnDl645File_Write(Dl645FileId_FirmPara,22,(u8 *)&Dl645FirmPara.ChkSum1,3);
            break;
        case 0x00f81600:
                if((RxFrm->Len != (12 + 1)) && (RxFrm->UDat.Dat[8] != 0x5A)) return(DL645B_ERRINFO_DATA);
                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8 = 0xe5; // 写使能位
                fnRN7302_Write(0x0180,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Buf,1);
                for(i=0;i<3;i++)
                {
                        Dl645FirmPara.VGain[i]=0;
                        fnRN7302_Write(GSUA+i,(u8 *)&Dl645FirmPara.VGain[i],2);
                        Dl645FirmPara.IGain[i]=0;
                        fnRN7302_Write(GSIA+i,(u8 *)&Dl645FirmPara.IGain[i],2);
                }
                for(i=0;i<2;i++)
                {
                        Dl645FirmPara.PHSU[i]=0x80;
                        fnRN7302_Write(PHSUB+i,(u8 *)&Dl645FirmPara.PHSU[i],1);
                }
                for(i=0;i<3;i++)
                {
                        Dl645FirmPara.PHSI[i]=0x808080;
                        fnRN7302_Write(PHSUB+i,(u8 *)&Dl645FirmPara.PHSI[i],3);
                }
                for(i=0;i<3;i++)
                {
                        Dl645FirmPara.P_PHS[i]=0;
                        fnRN7302_Write(PA_PHS+i,(u8 *)&Dl645FirmPara.P_PHS[i],2);
                }
                for(i=0;i<3;i++)
                {
                        Dl645FirmPara.P_PHS[i]=0;
                        fnRN7302_Write(PA_PHS+i,(u8 *)&Dl645FirmPara.P_PHS[i],2);
                }
                for(i=0;i<3;i++)
                {
                        Dl645FirmPara.PGain[i]=0;
                        fnRN7302_Write(GPA+i,(u8 *)&Dl645FirmPara.PGain[i],2);
                        fnRN7302_Write(GQA+i,(u8 *)&Dl645FirmPara.PGain[i],2);
                        fnRN7302_Write(GSA+i,(u8 *)&Dl645FirmPara.PGain[i],2);
                }
                Dl645FirmPara.PRth[0] = 0x0;
                Dl645FirmPara.PRth[1] = 0x0;
                Dl645FirmPara.PRth[2] = 0x0;
                Dl645FirmPara.PRth[3] = 0x0;
                fnRN7302_Write(PRTH1L,(u8 *)&Dl645FirmPara.PRth[0],2);
                fnRN7302_Write(PRTH1H,(u8 *)&Dl645FirmPara.PRth[1],2);
                fnRN7302_Write(PRTH2L,(u8 *)&Dl645FirmPara.PRth[2],2);
                fnRN7302_Write(PRTH2H,(u8 *)&Dl645FirmPara.PRth[3],2);

                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8 = 0xDC; // 写保护
                fnRN7302_Write(0x0180,Dl645RN7302DataComm.ucTempBuf,1);
                fnDl645File_Write(Dl645FileId_FirmPara,42,(u8 *)&Dl645FirmPara.VGain[0],6);
                fnDl645File_Write(Dl645FileId_FirmPara,48,(u8 *)&Dl645FirmPara.IGain[0],8);
                fnDl645File_Write(Dl645FileId_FirmPara,56,(u8 *)&Dl645FirmPara.PHSU[0],14);
                fnDl645File_Write(Dl645FileId_FirmPara,70,(u8 *)&Dl645FirmPara.PRth[0],8);
                fnDl645File_Write(Dl645FileId_FirmPara,92,(u8 *)&Dl645FirmPara.P_PHS[0],12);
                fnDl645File_Write(Dl645FileId_FirmPara,98,(u8 *)&Dl645FirmPara.PGain[0],6);
                Dl645FirmPara.ChkSum1 = 0;
                SystemDelay(10);
                fnRN7302_Read( CheckSum1 , (u8 *)&Dl645FirmPara.ChkSum1 , 3 ) ;
                fnDl645File_Write(Dl645FileId_FirmPara,22,(u8 *)&Dl645FirmPara.ChkSum1,3);
                break;
    }
}

只有一个c文件,不完整,求大家补全:

网友A(2018-06-26):
只有.c文件,只能看个大概的思路 不建议下载

网友B(2018-08-11):
资料不多,怎么还要分两次下载

网友C(2018-09-22):
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网友D(2019-01-14):
B相电流怎么测

网友E:
很不错的资料

网友F(2019-04-26):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G(2020-03-23):
RN7302怎么这么复杂

网友H(2021-04-06):
正好用来学习一下啊 为什么发不出去?

网友I(2022-02-09):
原理图只有PAGE1,少一张?

网友J:
比ATT7022E好用吗?

网友K(2022-04-20):
三相三线接法时没有B相电流,但是可以用A相C相合成一个B相电流。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比ATT7022E好用吗?

7302用的还挺好的,公司里用的还行

网友L(2022-05-23):
你的图上为啥都没有RN7302,画的是啥啊

网友M(2023-05-01):
Mark一下。  正在学习相关资料

网友N(2024-02-18):
引用 网友K:
7302用的还挺好的,公司里用的还行

大佬能解答一下锐能微计量芯片的一些问题吗?给个思路就选行,有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