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波形发生器设计 DAC0832+LM324运放电流/电压转换放大输出

楼主:
    设计一个信号发生器,能在单片机的基础上控制并产生正弦波、方波、三角波和锯齿波,且频率幅度和波形以及占空比可以通过按键改变。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

Altium Designer画的信号发生器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单片机信号发生器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单片机波形发生器ppt内容预览:

    利用单片机编写程序,然后将产生信号通过DAC0832
(数模转换器)转化成模拟信号,输入信号经运放电路后信号放大,低通滤波是输出的信号稳定不失真。最后在液晶屏LCD1602上实时显示。此外,5个按键可对增益进行直接设定。

电流/电压转换放大电路
由于从DAC0832转换出来的模拟信号为电流信号,为了方便观测输出信号的特征,将DAC0832输出的信号经过电流/电压转换放大电路转变为电压信号。本设计中使用的运放为LM324。LM324运算放大器是价格便宜的带差动输入功能的四运算放大器

DAC0832和两片 LM324实现双极性输出

       5个独立键盘和一个2输入与门组成,其中与门输出端连接单片机的P3.2口以便形成外部中断。5个按键分别连接单片机的P2.0~P2.4口。2输入与门一引脚与K1按键相连,另一引脚接高电平。当K1按下时,INT0为低电平,可知外部中断到了,系统执行中断程序。当K2~K5按键某一个按下时,对应的P2.1~P2.4口中某个为低电平,系统可以感知此按键按下,从而执行相应的程序。

使自变量i不断的自动加1,若i的值小于squa_num,将P0口赋值为0xFF;若i的值大于squa_num,则将P0口赋值为0x00。当i自加到256后又自动变为0,以此循环,即可得到矩形波。当squa_num=128时,此时输出的为方波。调节squa_num的大小,即可实现矩形波占空比的调节;调节延时时间的大小,即可实现矩形波频率的改变。

当波形选择按键K1按下时,进入中断程序中,此时波形选择标识WaveChoice加1,LCD液晶显示屏上显示出相应的波形类型。中断结束后,主程序中根据WaveChoice的值输出相应的波形

总结:
  因为我对单片机的认识还不够深刻,课本知识也不够应用,在硬件的使用与搭建上出了问题,导致我最后的实物无法正常显示实验的所需数据,刚刚开始我是盲目认为在做个板子就可以解决问题,后来在老师建议下,我明白应该要一步步找出错误,针对出现的问题来进行针对性的解决,而不是重复的做实物。最终我发现LCD之所以不亮说是因为我在布线的时候短路了,调整以后LCD可以正常显示,但是无法将产生的信号显示出来,有待改进!

#include <reg51.h>
#include<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3^0;
sbit RW=P3^1;
sbit EN=P3^3;
sbit K1=P2^0;
sbit K2=P2^1;
sbit K3=P2^2;
sbit K4=P2^3;
sbit K5=P2^4;
uchar WaveChoice=1;
uchar ys=30;
uchar i,a=0;
uchar sqar_num=128;
uint freq;
uchar code Sin[]={"Sine      "};
uchar code Squ[]={"Square    "} ;
uchar code Tri[]={"Triangle  "};
uchar code Saw[]={"Sawtooth  "} ;
uchar code No[]={"No Signal out "};
uchar code Wave[]={"Wave :"};
uchar code Fre[]={"Freq :"};
uchar code tosin[256]=
{0x80,0x83,0x86,0x89,0x8d,0x90,0x93,0x96,0x99,0x9c,0x9f,0xa2,0xa5,0xa8,0xab,
0xae,0xb1,0xb4,0xb7,0xba,0xbc,0xbf,0xc2,0xc5,0xc7,0xca,0xcc,0xcf,0xd1,0xd4,0xd6,0xd8,
0xda,0xdd,0xdf,0xe1,0xe3,0xe5,0xe7,0xe9,0xea,0xec,0xee,0xef,0xf1,0xf2,0xf4,
0xf5,0xf6,0xf7,0xf8,0xf9,0xfa,0xfb,0xfc,0xfd,0xfd,0xfe,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0x3d,0x40,0x43,0x45,0x48,0x4c,0x4e ,0x51,0x55,0x57,0x5a,0x5d,0x60,0x63,0x66 ,
0x69,0x6c,0x6f,0x72,0x76,0x79,0x7c,0x80 };
void DelayMS(uchar ms)
{
        uchar i;
        while(ms--) for(i=0;i<120;i++);
}
void Delay1(uint y)
{
         uint i;
        for(i=y;i>0;i--);
}
uchar Busy_Check()
{
        uchar LCD_Status;
        RS=0;  //        寄存器选择
        RW=1; //读状态寄存器
        EN=1;  // 开始读
        DelayMS(1);
        LCD_Status=P1;
        EN=0;
        return  LCD_Status;

}
void Write_LCD_Command(uchar cmd)
{
           while((Busy_Check()&0x80)==0x80);   //忙等待
           RS=0;  //选择命令寄存器
           RW=0;  //写
           EN=0;
           P1=cmd;EN=1;DelayMS(1);EN=0;
}
void Write_LCD_Data(uchar dat)
{
         while((Busy_Check()&0x80)==0x80);   //忙等待
          RS=1;  RW=0; EN=0; P1=dat;EN=1;DelayMS(1);EN=0;
}
void Init_LCD()
{
        Write_LCD_Command(0x38);
        DelayMS(1);
        Write_LCD_Command(0x01); //清屏
        DelayMS(1);
        Write_LCD_Command(0x06); //字符进入模式:屏幕不动,字符后移
        DelayMS(1);
        Write_LCD_Comman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MS(1);
}
void Write_freq(uint k)
{
        uchar qian,bai,shi,ge;
        qian=k/1000;
        bai=k/100%10;
        shi=k/10%10;
        ge=k%10;
        Write_LCD_Command(0x86+0x40);
        Write_LCD_Data(0x30+qian);
        Write_LCD_Data(0x30+bai);
        Write_LCD_Data(0x30+shi);
        Write_LCD_Data(0x30+ge);
        Write_LCD_Data(0x48);
        Write_LCD_Data(0x5a);
}
  void Xianshi_f()
{
  if(WaveChoice==1)
  {
     freq=(10000000/(50000+2860*ys));
         Write_freq(freq);
  }
  if(WaveChoice==2)
  {
     freq=(10000000/(50000+2300*ys));
         Write_freq(freq);
  }
   if(WaveChoice==3)
  {
     freq=(10000000/(14000+2300*ys));
         Write_freq(freq);
  }
    if(WaveChoice==4)
  {
     freq=(10000000/(15000+2300*ys));
         Write_freq(freq);
  }
}
void Write_wave(uchar  t )
{
        switch(t)
        {
                case 0:
                                 Write_LCD_Command(0x86);
                                   DelayMS(5);
                                    for (i=0;i<sizeof(No)-1;i++)
                                        {
                                                Write_LCD_Data(No[i]);
                                                DelayMS(5);
                                        }
                                        break;
                case 1:
                                ys=25;
                                Write_LCD_Command(0x86);
                                   DelayMS(5);
                                    for (i=0;i<sizeof(Sin)-1;i++)
                                        {
                                                Write_LCD_Data(Sin[i]);
                                                DelayMS(5);
                                        }
                                break;
                case 2:
                                ys=30;
                                Write_LCD_Command(0x86);
                                   DelayMS(5);
                                    for (i=0;i<sizeof(Squ)-1;i++)
                                        {
                                                Write_LCD_Data(Squ[i]);
                                                DelayMS(5);
                                         }

                                break;
                case 3:
                                ys=30;
                                Write_LCD_Command(0x86);
                                   DelayMS(5);
                                    for (i=0;i<sizeof(Tri)-1;i++)
                                        {
                                                Write_LCD_Data(Tri[i]);
                                                DelayMS(5);
                                        }
                                break;
                case 4:
                                ys=30;
                                   Write_LCD_Command(0x86);//液晶显示位置
                                   DelayMS(5);
                                    for (i=0;i<sizeof(Saw)-1;i++)
                                        {
                                                Write_LCD_Data(Saw[i]);
                                                DelayMS(5);
                                         }
                                break;
        }
}
void Out_Wave(uchar i)
{         uchar j;
        switch(i)
        {
                case 0:        P0=0x00;break;
                case 1:
                                for (j=0;j<255;j++)
                                {
                                        P0=tosin[j];
                                        Delay1(ys);
                                }
                                 break;
                case 2:
                                                {
                                        if(a<sqar_num)
                                                {
                                                        P0=0xff;
                                                        Delay1(ys);
                                                }
                                        else
                                                {
                                                        P0=0x00;
                                                        Delay1(ys);
                                                }
                                                a++;
                                }  break;
                case 3:
                                {
                                        if(a<128)
                                                {
                                                        P0=a;
                                                        Delay1(ys);
                                                }
                                        else
                                                {
                                                        P0=255-a;
                                                        Delay1(ys);
                                                }
                                                a++;
                                }   break;
                case 4:
                                {
                                         if(a<255)
                                        {
                                                P0=a;
                                                Delay1(ys);
                                        }

                                a++;
                        if(a==255)
                                {
                                        a=0;
                                }   break;
                }
        }
}
void keyscanf()
{
        if(K2==0)
        {
                DelayMS(5);
                if(K2==0)
                {
                        while(!K2);
                        ys--;
                        if(ys==0)
                        ys=20;
                }
        }
        if(K3==0)
        {
                DelayMS(5);
                if(K3==0)
                {
                        while(!K3);
                        ys++;
                        if(ys>22)
                        ys=20;
                }
        }
        if(K4==0)
        {
                DelayMS(5);
                if(K4==0)
                {
                        while(!K4);
                        if(WaveChoice==2)
                        sqar_num=sqar_num+2;
                        if(sqar_num==238)
                                sqar_num=128;
                }
        }
        if(K5==0)
        {
                DelayMS(5);
                if(K5==0)
                {
                        while(!K5);
                        if(WaveChoice==2)
                        sqar_num=sqar_num-2;
                        if(sqar_num==18)
                                sqar_num=128;
                }
        }
}
……………………

网友A(2018-05-23):
求问楼主,LM358可以实现电流转电压吗

网友B:
做出来实物就非常容易懂了

网友C(2018-11-13):
楼主你好,其实我一直想知道运算放大器在这里有什么用

网友D:
谢谢你分享的资料,很有用

网友E(2020-06-03):
为啥我出不来波形

网友F:
好东西啊,正在找

网友G(2024-07-26):
为什么我的仿真换成dac0808,波形顶部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