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点亮数码管程序

楼主(2018-05-11):
初学者点亮数码管程序,比较简单,试做的。

439 Bytes, 下载次数: 15, 下载积分: 黑币 -5

简单的数码管显示

网友A:
这个是数码管静态亮的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wela=P2^7;
sbit dula=P2^6;
uint i;
uchar code a[]={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int n);
void main()
{
        wela=1;
        P0=0xc0;
        wela=0;
        while(1)
        {

                for(i=0;i<16;i++)
                {
                        dula=1;
                        P0=a[i];
                        dula=0;
                        delay(1000);
                }
        }
}
void delay(uint n)
{
        uint x,y;
        for(x=n;x>0;x--)
                for(y=110;y>0;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