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DEV_TFT_1.44吋液晶屏 stm32例程文件与资料下载

楼主(2018-05-11):
MCUDEV_TFT_1.44吋_液晶屏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touch.h"
#include "gui.h"
#include "test.h"

/****************************************************************************************************
//=======================================液晶屏数据线接线==========================================//
//CS                接PB12        //片选信号
//CLK            接PB13        //SPI时钟信号
//SDI(DIN)        接PB15        //SPI总线数据信号
//=======================================液晶屏控制线接线==========================================//
//RS(D/C)   接PB1        //寄存器/数据选择信号(RS=0数据总线发送的是指令;RS=1数据总线发送的是像素数据)
/////////////////////////////////////////////////////////////////////////////////////////////////
//==================================如何精简到只需要3个IO=======================================//
//1.CS信号可以精简,不作SPI复用片选可将CS接地常低,节省1个IO
//2.LED背光控制信号可以接高电平3.3V背光常亮,节省1个IO
//3.RST复位信号可以接到单片机的复位端,利用系统上电复位,节省1个IO
//==================================如何切换横竖屏显示=======================================//
//打开lcd.h头文件,修改宏#define USE_HORIZONTAL 值为0使用竖屏模式.1,使用横屏模式
//===========================如何切换模拟SPI总线驱动和硬件SPI总线驱动=========================//
//打开lcd.h头文件,修改宏#define USE_HARDWARE_SPI  值为0使用模拟SPI总线.1,使用硬件SPI总线
**************************************************************************************************/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初始化RCC 设置系统主频为72MHZ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LCD_Init();           //液晶屏初始化
        LCD_Clear(BLACK); //清屏

        POINT_COLOR=WHITE;

        LCD_DrawRectangle(0,0,128-1,128-1);        //画矩形

        Show_Str(32,5,BLUE,YELLOW,"系统监控",16,0);

        Show_Str(5,25,RED,YELLOW,"温度     ℃",24,1);

        LCD_ShowNum2412(5+48,25,RED,YELLOW,":32",24,1);

        Show_Str(5,50,YELLOW,YELLOW,"湿度     %",24,1);
        LCD_ShowNum2412(5+48,50,YELLOW,YELLOW,":20",24,1);

        Show_Str(5,75,WHITE,YELLOW,"电压      V",24,1);
        LCD_ShowNum2412(5+48,75,WHITE,YELLOW,":3.2",24,1);

        Show_Str(5,100,GREEN,YELLOW,"电流      A",24,1);
        LCD_ShowNum2412(5+48,100,GREEN,YELLOW,":0.2",24,1);
        while(1)
        {

        };

}

网友A(2018-09-15):
看下我的能不能用。

网友B:
我想要资料

网友C(2019-07-29):
鉴定完毕,资料与截图不匹配

网友D(2020-01-14):
想要资料

网友E(2020-03-22):
试试看,不知道我的能不能用

网友F(2020-06-10):
找到,做设计项目

网友G(2020-11-04):
不错,正需要,感谢提供!

网友H(2021-07-20):
正好有需要、学习学习,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