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控制直流马达与H桥电路驱动直流马达的区别

楼主(2018-05-11):
继电器控制直流马达与H桥电路驱动直流马达的区别

网友A:
继电器控制比较简单,H桥相对复杂,因为元件比较多,驱动要对称。但从寿命来看,完善设计的H桥接近于永久寿命,继电器寿命则必然有限。还有一点,H桥可以快速转换,继电器反应会差很多,并且继电器的火花会对外围电路产生一定的干扰。

网友B:
如果频繁启动制动换向 要求响应的速度快的话,继电器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