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集中供暖智能温度控制器硬件设计

楼主(2018-05-11):
基于 PT100 的集中供暖智能温度控制器硬件设计

王 磊

(华北电力大学电力工程系,河北 保定 071000)

【摘 要】介绍了以 STA12C5A60S2 单片机为传感器核心的智能温度控制器,采用铂电阻 PT100 作为传感器采集室内环境温度,通过控制地暖电磁阀的通断达到控制室内温度的目的,同时通过按键输入,供暖用户又可以设定舒适温度,自由的调整供暖系统的启停时间,达到有效节约能源的目的。本设计从采暖使用者的角度提出了一种新的节能理念和方法,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目前,我国的北方地区地暖供暖系统尚不完善,供暖系统比较落后,大部分供热用户家中没有智能控温装置。供热公司收费不合理也为居民供暖带来了很多弊端。比如有的居民家采暖温度过高,常通过开窗通风等方式来进行降温,白白浪费掉了很多热能 ; 还有一些家庭一段时间家里没人,但供暖还照常开着,也浪费了很多能源。本文设计了一种能根据采暖用户的实际需求,合理控制供暖时间与采暖温度,的智能温度控制器,它可以解决居民供暖热量浪费的问题。

  • 温度控制器的总体设计

控制器系统通过每个房间安装的温度感应面板,采集各个

房间温度,主控制器接收温度信息并对其进行处理,根据设定的温度要求控制安装在分水器上的电磁阀的通断,完成对地暖管道散热的控制,从而实现对房间温度的闭环控制。房间温度感应面板上集成有 WIFI 无线通信模块,可以通过无线网络与主控制器通信。另外本系统还具有定时通断功能,用户可以方便自由地设定供暖的通断时间,在室内长时间无人时可以关闭供暖系统,在用户返回时提前打开供暖阀门,使房间恢复到舒适温度。本文主要介绍了智能温度控制器的硬件设计。

智能供暖节能控制器由主控制器、房间温度感应面板、电控磁阀等组成,本设计可以同时测量多个房间的温度,主控制器由单片机、液晶显示器、存储器、时钟芯片、按键及电源等部分组成。

  • 智能温度控制器的硬件设计

2.1 铂电阻测温电路设计

铂电阻(Pt100)是利用金属铂 (Pt) 的电阻值随温度变化而变化的特性而制成的温度传感器。Pt100 的非线性度小,实际计算一般采用线性化处理。根据 Pt100 的温度特性,本研究使用了三线制铂电阻 Pt100 测温方案,采样电路使用了桥式测温电路。电路图如图所示。

R3,R4,R6 与 R1 组成传感器测温电桥,为了保证电桥输出电压信号的稳定性,电桥的输入电压通过 TL431 稳至 2.5V。从电桥获取的差分信号非常微小,仅有几毫伏,需要通过放大电路放大之后才能输入单片机。

2.2 放大电路的设计

放大电路采用仪表放大器电路,这种电路设计能将 PT100 输出的微弱信号放大,具有高增益、高输入电阻和高共模抑制比

等优点。本设计采用三运放构成的仪表放大器,它的增益约为 200 倍。经放大电路放大后的信号可直接输入 STC12C5A60S2 系列单片机,该系列单片机内置 8 路 10 位精度 ADC。

2.3 WIFI 模块电路设计

智能温度控制器选用 URS-WIFI-232-T 作为 WIFI 模块,该模块能耗低,集成度高,使用非常方便简单。该模块与单片机连接后通过简单的设置即可完成模块间的通信。

2.4 主控制器的硬件设计

智能温度控制器的主控制器通过连接 WIFI 模块后可最多与

  • 个房间温度感应面板通信,实现对房间温度的多路控制。同时为主控制器增加了液晶显示屏及键盘,用户可以方便及时查看

每个房间的温度情况并作出调整。

液晶显示屏采用的是 12864 模块,可直接与 51 单片机接口

相连,能够显示多种字体的字符、汉子及图形。键盘采用了矩阵键盘,用 4 条 I/O 线作为行线,4 条 I/O 线作为列线,在行线和列线的每个交叉点上设置一个按键。

主控制器处理完房间温度感应面板上传来的信息后,通过线缆与电磁阀门组通信,将信号传递给阀门组。阀门组由安装在分水器上的电磁阀组成。

3 智能温度控制器的硬件调试

智能温度控制器电路焊接完毕之后,不能急于上电测试,必须要对电路板进行细致的检查,要用万用表检查是否有虚焊,对照原理图检查器件焊接和线路是否正确,是否存在器件引脚短路现象,确保各个线路均为通路。检查各个元器件的型号是否正确,封装是否合适。完成上述工作后,接通电源,检查、各个供电电压点是否正常,若如无异常现象,可对每个元器件

分别进行调试。

4 结语

目前,市而上对于水暖供暖的控制仅停留在机械化和半智能化的水平,没有达到智能化。通过文章所介绍的智能温度控制器的硬件设计,只需对每个模块经行相应的编程,用户即可根据需要自行调整室温,主控制器将根据采集信息自动进行处理,从而既方便了用户又节约了能源,具有相当大的应用前景。

网友A:
感谢楼主的分享,让我对基于 PT100 的集中供暖智能温度控制器硬件设计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