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1单片机电子密码锁防盗系统的仿真设计(12864显示)

楼主(2018-05-11):
字模方式:
{0x00,0x02,0x82,0x82,0x82,0x82,0x82,0xFE,0x82,0x82,0x82,0x82,0x82,0x02,0x00,0x00},
{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7F,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00},/*"王",0*/
//取模方式为
//(1)点阵格式:阴码
//(2)取模走向:逆向
//(3)取模方式:列行式
//(4)c51格式
//(5)点阵:16*16
//取模软件为PCtolCD2002完美版

/*
题目:基于8051单片机的电子密码锁防盗系统的设计
作者:yarcl(原名:肖志)
注意:本文件包含LCDINIT.H和OWNMATH.C文件,LCDINIT.H主要是包含位定义,全局变量,函数声明等
          而OWNMATH.C文件主要是包含12864液晶显示屏的写数据、写指令函数。
          本程序当中最核心的程序部分应该是键盘扫描函数,读者可以细细品味其中的优点,在此不作叙述!
          对了,修改密码的函数是采用中断方式1的模式进行的,大家也可以细细品味。
*/
#include < reg52.h > //包含头文件
#include "LcdInit.h" //包含本地文件LcdInit.h
#include "ownmath.c" //包含本地文件ownmath.c

static uchar mima[6] = {1,2,3,7,8,9}; //存入的密码
uchar shuru[6];                                        //将输入的密码存入到shuru这个数组当中去

//函数声明
uchar key_scan();

//字模数据(依次顺序为“居民小区:请输入密码:位数重新”)
uchar code data_shuju[15][32] = {
0x00,0x00,0xFE,0x92,0x92,0x92,0x92,0x92,0xF2,0x92,0x92,0x92,0x9E,0x80,0x80,0x00,
0x40,0x30,0x0F,0x00,0xFC,0x44,0x44,0x44,0x47,0x44,0x44,0x44,0xFC,0x00,0x00,0x00,/*"居",0*/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0x40,0x40,0x80,0xF0,0x80,0x40,0x40,0x00,0x02,0x02,0x01,0x0F,0x01,0x02,0x02,0x00,/*"*",10*/
};

//消去液晶显示屏的某些数字或者字母的显示
uchar code disappear_char[1][16]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
//消去液晶显示屏的某些汉字的显示
uchar code disappear_hanzi[1][32]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名称:进入主函数时的初始化函数
功能:进行12864液晶显示屏的初始化
          并且显示居民小区和请输入密码的提示字符
          对门锁的初始化作用,P32口的低电平
***************************************************************/
void init_main() {
        Lcd_Initial();                            //对12864液晶显示屏的初始化作用
        number = 0;                                   //密码存储,显示位置,各方面清零
        P32 = 0;                                   //进行电磁铁的初始关闭作用
        //显示居民小区:
        Lcd_Character_16X16( 1, 0, 0,data_shuju[0]);
        Lcd_Character_16X16( 1, 0, 16,data_shuju[1]);
        Lcd_Character_16X16( 1, 0, 32,data_shuju[2]);
        Lcd_Character_16X16( 1, 0, 48,data_shuju[3]);
        Lcd_Character_16X16( 1, 0, 64,data_shuju[4]);
        //显示请输入密码:
        Lcd_Character_16X16( 1, 4, 0,data_shuju[5]);
        Lcd_Character_16X16( 1, 4, 16,data_shuju[6]);
        Lcd_Character_16X16( 1, 4, 32,data_shuju[7]);
        Lcd_Character_16X16( 1, 4, 48,data_shuju[8]);
        Lcd_Character_16X16( 1, 4, 64,data_shuju[9]);
        Lcd_Character_16X16( 1, 4, 80,data_shuju[10]);

        EA = 1;                                           //总中断打开
        EX1 = 1;                                   //外部中断1打开
        IT1 = 0;                                   //外部中断1工作方式,为低电平触发,IT1 = 1为下降沿触发
}

/***************************************************************
函数:主函数
功能:综合各个函数的作用
注意:进入主函数的时候,首先开启初始化函数功能
***************************************************************/
void main() {
        init_main();                           //初始化主函数之前的所有操作
        while(1) {                                   //进入无限循环当中
                key_scan();                           //进行键盘扫描函数
        }
        //clear_screen();
}

/*********************************************************************
函数:键盘扫描函数
功能:集成了输入密码,显示密码个数,清除密码,
          显示密码正确与错误各种功能的集成函数
          可称为本函数的核心函数之一
键盘扫描方式:采用的翻转法的键盘扫描,可以减少扫描代码的数量
注意:本函数采用的是带有返回值,不带参数的函数,所以在函数的
          末尾一定要加入return keyscan;这个语句
**********************************************************************/
uchar key_scan()
{                                                                                  //函数开始
   unsigned char k=0,p1_h=0,p1_l=0;                  //翻转法的定义k为选择分支作用,
   uchar Mark;                                                                                  //p1_h是选择分支的高四位,p1_l是选择分支的低四位
   char keyscan = 0, i = 0, j = 0;                  //记录输入的数据是数值,然后将其送入到shuru所代表的数组当中去
                                                                                     //i的作用记录输入的数据是否是6位数据,防止超出所存储的数组的空间
                                                                                  //j的作用是用来加强功能键“确认”的作用
/*************************/
        P1 = 0xf0;                                  //翻转法先给P1口送数据
        k = P1;                                          //然后赋值给k
        if(k != 0xf0)                                  //判断k是否是0xf0,如果不是,进入内部执行相应的程序
        {
                delayms(50);                          //延时,防抖动
                k = P1;                                  //重新赋值
                if(k != 0xf0)                          //确定是否k不等于0xf0
                {
                        number++;                  //number用于确定后面的在12864中的输出位置和密码存储的位置
                        p1_h = P1;                  //将P1的高四位赋值给p1_h
                        P1 = 0x0f;                  //然后将0x0f赋值给P1口,翻转,确定低四位,赋值给p1_l
                        p1_l = P1;                  //将P1口的值赋给p1_l(是小写的字母l,不是数字1)

                        k = p1_h|p1_l;                  //将高四位和低四位相或,然后赋值给k
                        if (k == 0XE7) {          //此判断是为了确定是否是确认按键,如果是,直接进入确定程序
                                j = 1;
                        }

                        if(number == 7)                  //此判断是为了确定输入的是否是6个数字,防止多输入或者少输入
                        {
                                if (k != 0XB7) {  //这个是判断是否是清除按键,
                                        number = 0;
                                }
                        }

                        while (p1_l == P1);          //这个是松手检测,防止长时间按在按键上,使输入的数据重复
                        if (number > 0||j == 1){
                                switch(k)          //条件分支语句
                                {
                                        case 0XD7: keyscan = 0;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0]);delayms(1000);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10]);shuru[number-1] = keyscan;break;                //keyscan是用来确定输入的数据,number是用来确定输入的位置,shuru【】是用来放置密码
                                        case 0XEE: keyscan = 1;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1]);delayms(1000);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10]);shuru[number-1] = keyscan;break;                //keyscan是用来确定输入的数据,number是用来确定输入的位置,shuru【】是用来放置密码
                                        case 0XDE: keyscan = 2;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2]);delayms(1000);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10]);shuru[number-1] = keyscan;break;                //keyscan是用来确定输入的数据,number是用来确定输入的位置,shuru【】是用来放置密码
                                        case 0XBE: keyscan = 3;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3]);delayms(1000);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10]);shuru[number-1] = keyscan;break;                //keyscan是用来确定输入的数据,number是用来确定输入的位置,shuru【】是用来放置密码
                                        case 0XED: keyscan = 4;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4]);delayms(1000);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10]);shuru[number-1] = keyscan;break;                //keyscan是用来确定输入的数据,number是用来确定输入的位置,shuru【】是用来放置密码
                                        case 0XDD: keyscan = 5;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5]);delayms(1000);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10]);shuru[number-1] = keyscan;break;                //keyscan是用来确定输入的数据,number是用来确定输入的位置,shuru【】是用来放置密码
                                        case 0XBD: keyscan = 6;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6]);delayms(1000);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10]);shuru[number-1] = keyscan;break;                //keyscan是用来确定输入的数据,number是用来确定输入的位置,shuru【】是用来放置密码
                                        case 0XEB: keyscan = 7;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7]);delayms(1000);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10]);shuru[number-1] = keyscan;break;                //keyscan是用来确定输入的数据,number是用来确定输入的位置,shuru【】是用来放置密码
                                        case 0XDB: keyscan = 8;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8]);delayms(1000);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10]);shuru[number-1] = keyscan;break;                //keyscan是用来确定输入的数据,number是用来确定输入的位置,shuru【】是用来放置密码
                                        case 0XBB: keyscan = 9;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9]);delayms(1000);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10]);shuru[number-1] = keyscan;break;                //keyscan是用来确定输入的数据,number是用来确定输入的位置,shuru【】是用来放置密码
                                        case 0XE7: number = 0;
                                                           for(i = 0; i < 6; i++)
                                                                        if (mima[i] != shuru[i])//对比原始密码和输入密码
                                                                        {
                                                                                Mark++;
                                                                                //该if语句是用来判断密码Mark的错误次数,一旦达到3次,
                                                                                //就进入到while循环当中,并且P30口 = 0;蜂鸣器响,直至单片机复位才可消失
                                                                                if (3 == Mark) {
                                                                                        P30 = 0;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1,disappear_char[0]);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2,disappear_char[0]);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3,disappear_char[0]);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4,disappear_char[0]);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5,disappear_char[0]);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6,disappear_char[0]);
                                                                                        while(1);
                                                                                }
                                                                                //密码错误
                                                                                Lcd_Character_16X16( 1, 6, 64,mistake[0]);
                                                                                Lcd_Character_16X16( 1, 6, 80,mistake[1]);
                                                                                Lcd_Character_16X16( 1, 6, 96,mistake[2]);
                                                                                Lcd_Character_16X16( 1, 6, 112,mistake[3]);
                                                                                //消除密码显示
                                                                                delayms(1000);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1,disappear_char[0]);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2,disappear_char[0]);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3,disappear_char[0]);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4,disappear_char[0]);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5,disappear_char[0]);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6,disappear_char[0]);
                                                                                //消除密码错误汉字显示
                                                                                Lcd_Character_16X16( 1, 6, 64,disappear_hanzi[0]);
                                                                                Lcd_Character_16X16( 1, 6, 80,disappear_hanzi[0]);
                                                                                Lcd_Character_16X16( 1, 6, 96,disappear_hanzi[0]);
                                                                                Lcd_Character_16X16( 1, 6, 112,disappear_hanzi[0]);
                                                                                break;
                                                                        }
                                                                        if(i == 6)        //确认密码是否是正确的,通过i值
                                                                        {
                                                                                //输入密码正确
                                                                                Lcd_Character_16X16( 1, 6, 64,mistake[0]);
                                                                                Lcd_Character_16X16( 1, 6, 80,mistake[1]);
                                                                                Lcd_Character_16X16( 1, 6, 96,mistake[4]);
                                                                                Lcd_Character_16X16( 1, 6, 112,mistake[5]);
                                                                                delayms(1000);                //延时
                                                                                //消除密码显示位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1,disappear_char[0]);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2,disappear_char[0]);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3,disappear_char[0]);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4,disappear_char[0]);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5,disappear_char[0]);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6,disappear_char[0]);
                                                                                //消除密码正确显示位
                                                                                Lcd_Character_16X16( 1, 6, 64,disappear_hanzi[0]);
                                                                                Lcd_Character_16X16( 1, 6, 80,disappear_hanzi[0]);
                                                                                Lcd_Character_16X16( 1, 6, 96,disappear_hanzi[0]);
                                                                                Lcd_Character_16X16( 1, 6, 112,disappear_hanzi[0]);
                                                                                P32 = 1;
                                                                                delayms(2000);
                                                                                P32 = 0;
                                                                        }
                                                                break;
                                        case 0XB7: keyscan = 10;number--;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disappear_char[0]);number--;break;
                                        //这个是用来清除输错的密码,然后重新输入新的位数的密码
                                        default: break;
                                /*        case 0XE7: return(4);break;
                                        case 0XDE: return(5);break;
                                        case 0XDD: return(6);break;
                                        case 0XDB: return(7);break;
                                        case 0XD7: return(8);break;
                                        case 0XBE: return(9);break;
                                        case 0XBD: return(10);break;
                                        case 0XBB: return(11);break;
                                        case 0XB7: return(12);break;
                                        case 0X7E: return(13);break;
                                        case 0X7D: return(14);break;
                                        case 0X7B: return(15);break;
                                        case 0X77: return(16);break;
                                        default:  return(0);break;        */
                                }
                        }

                }
        }
        return keyscan;                                //函数返回的参数
}

//修改密码函数
/*
名称:修改密码函数
功能:如果需要进行密码的修改,可以调用此函数
注意:本函数可以采用中断,或者外部按键的方式,密码存储在ROM中
*/
void external_mima() interrupt 2{
        unsigned char k=0,p1_h=0,p1_l=0;                         //翻转法的定义k为选择分支作用,
           unsigned char Mark = 0;                                                                                            //p1_h是选择分支的高四位,p1_l是选择分支的低四位
           char keyscan = 0, i = 0, j = 0, h = 0;                //记录输入的数据是数值,然后将其送入到shuru所代表的数组当中去
                                                                                                   //i的作用记录输入的数据是否是6位数据,防止超出所存储的数组的空间
                                                                                                  //j的作用是用来加强功能键“确认”的作用
nihao:        number = 0;                                                            //采用了goto语句,实现了错误输入密码后的重新输入
        //清除“居民小区:”显示
        Lcd_Character_16X16( 1, 0, 0,disappear_hanzi[0]);
        Lcd_Character_16X16( 1, 0, 16,disappear_hanzi[0]);
        Lcd_Character_16X16( 1, 0, 32,disappear_hanzi[0]);
        Lcd_Character_16X16( 1, 0, 48,disappear_hanzi[0]);
        Lcd_Character_16X16( 1, 0, 64,disappear_hanzi[0]);
        //清除“请输入密码:”显示
        Lcd_Character_16X16( 1, 4, 0,disappear_hanzi[0]);
        Lcd_Character_16X16( 1, 4, 16,disappear_hanzi[0]);
        Lcd_Character_16X16( 1, 4, 32,disappear_hanzi[0]);
        Lcd_Character_16X16( 1, 4, 48,disappear_hanzi[0]);
        Lcd_Character_16X16( 1, 4, 64,disappear_hanzi[0]);
        Lcd_Character_16X16( 1, 4, 80,disappear_hanzi[0]);
        //显示“请输入6位数密码”显示
        Lcd_Character_16X16( 1, 4, 0,data_shuju[5]);
        Lcd_Character_16X16( 1, 4, 16,data_shuju[6]);
        Lcd_Character_16X16( 1, 4, 32,data_shuju[7]);
        Lcd_Character_16X8( 1,  4, 48,shuzi[6]);
        Lcd_Character_16X16( 1, 4, 56,data_shuju[11]);
        Lcd_Character_16X16( 1, 4, 72,data_shuju[8]);
        Lcd_Character_16X16( 1, 4, 88,data_shuju[9]);
        Lcd_Character_16X16( 1, 4, 104,data_shuju[10]);
                while(1) {
                P1 = 0xf0;                                  //翻转法先给P1口送数据
                k = P1;                                          //然后赋值给k
                if(k != 0xf0)                                  //判断k是否是0xf0,如果不是,进入内部执行相应的程序
                {
                        delayms(5);                          //延时,防抖动
                        k = P1;                                  //重新赋值
                        if(k != 0xf0)                          //确定是否k不等于0xf0
                        {
                                number++;                  //number用于确定后面的在12864中的输出位置和密码存储的位置
                                p1_h = P1;                  //将P1的高四位赋值给p1_h
                                P1 = 0x0f;                  //然后将0x0f赋值给P1口,翻转,确定低四位,赋值给p1_l
                                p1_l = P1;                  //将P1口的值赋给p1_l(是小写的字母l,不是数字1)

                                k = p1_h|p1_l;                  //将高四位和低四位相或,然后赋值给k
                                if (k == 0XE7) {          //此判断是为了确定是否是确认按键,如果是,直接进入确定程序
                                        j = 1;
                                }

                                if(number == 7)                  //此判断是为了确定输入的是否是6个数字,防止多输入或者少输入
                                {
                                        if (k != 0XB7) {  //这个是判断是否是清除按键,
                                                number = 0;
                                        }
                                }

                                while (p1_l == P1);          //这个是松手检测,防止长时间按在按键上,使输入的数据重复
                                if (number > 0||j == 1){
                                        switch(k)          //条件分支语句
                                        {
                                                case 0XD7: keyscan = 0;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0]);delayms(1000);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10]);mima[number-1] = keyscan;break;                //keyscan是用来确定输入的数据,number是用来确定输入的位置,shuru【】是用来放置密码
                                                case 0XEE: keyscan = 1;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1]);delayms(1000);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10]);mima[number-1] = keyscan;break;                //keyscan是用来确定输入的数据,number是用来确定输入的位置,shuru【】是用来放置密码
                                                case 0XDE: keyscan = 2;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2]);delayms(1000);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10]);mima[number-1] = keyscan;break;                //keyscan是用来确定输入的数据,number是用来确定输入的位置,shuru【】是用来放置密码
                                                case 0XBE: keyscan = 3;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3]);delayms(1000);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10]);mima[number-1] = keyscan;break;                //keyscan是用来确定输入的数据,number是用来确定输入的位置,shuru【】是用来放置密码
                                                case 0XED: keyscan = 4;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4]);delayms(1000);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10]);mima[number-1] = keyscan;break;                //keyscan是用来确定输入的数据,number是用来确定输入的位置,shuru【】是用来放置密码
                                                case 0XDD: keyscan = 5;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5]);delayms(1000);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10]);mima[number-1] = keyscan;break;                //keyscan是用来确定输入的数据,number是用来确定输入的位置,shuru【】是用来放置密码
                                                case 0XBD: keyscan = 6;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6]);delayms(1000);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10]);mima[number-1] = keyscan;break;                //keyscan是用来确定输入的数据,number是用来确定输入的位置,shuru【】是用来放置密码
                                                case 0XEB: keyscan = 7;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7]);delayms(1000);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10]);mima[number-1] = keyscan;break;                //keyscan是用来确定输入的数据,number是用来确定输入的位置,shuru【】是用来放置密码
                                                case 0XDB: keyscan = 8;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8]);delayms(1000);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10]);mima[number-1] = keyscan;break;                //keyscan是用来确定输入的数据,number是用来确定输入的位置,shuru【】是用来放置密码
                                                case 0XBB: keyscan = 9;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9]);delayms(1000);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10]);mima[number-1] = keyscan;break;                //keyscan是用来确定输入的数据,number是用来确定输入的位置,shuru【】是用来放置密码
                                                case 0XE7: number = 0;break;
                                                case 0XB7: keyscan = 10;number--;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disappear_char[0]);number--;break;
                                                //这个是用来清除输错的密码,然后重新输入新的位数的密码
                                        }
                                }

                        }
                        }
                        if (k == 0XE7) break;
                }
                //消除“请输入6位数密码”显示
                Lcd_Character_16X16( 1, 4, 0,disappear_hanzi[0]);
                Lcd_Character_16X16( 1, 4, 16,disappear_hanzi[0]);
                Lcd_Character_16X16( 1, 4, 32,disappear_hanzi[0]);
                Lcd_Character_16X8( 1,  4, 48,disappear_char[0]);
                Lcd_Character_16X16( 1, 4, 56,disappear_hanzi[0]);
                Lcd_Character_16X16( 1, 4, 72,disappear_hanzi[0]);
                Lcd_Character_16X16( 1, 4, 88,disappear_hanzi[0]);
                Lcd_Character_16X16( 1, 4, 104,disappear_hanzi[0]);
                Lcd_Character_16X16( 1, 4, 120,disappear_hanzi[0]);
                //消除密码显示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1,disappear_char[0]);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2,disappear_char[0]);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3,disappear_char[0]);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4,disappear_char[0]);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5,disappear_char[0]);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6,disappear_char[0]);
                //重新装初值
                number = 0;
                   //显示“请重新输入密码:”
                Lcd_Character_16X16( 1, 4, 0,data_shuju[5]);
                Lcd_Character_16X16( 1, 4, 16,data_shuju[13]);
                Lcd_Character_16X16( 1, 4, 32,data_shuju[14]);
                Lcd_Character_16X16( 1, 4, 48,data_shuju[6]);
                Lcd_Character_16X16( 1, 4, 64,data_shuju[7]);
                Lcd_Character_16X16( 1, 4, 80,data_shuju[8]);
                Lcd_Character_16X16( 1, 4, 96,data_shuju[9]);
                Lcd_Character_16X16( 1, 4, 112,data_shuju[10]);
                while(1) {
                P1 = 0xf0;                                  //翻转法先给P1口送数据
                k = P1;                                          //然后赋值给k
                if(k != 0xf0)                                  //判断k是否是0xf0,如果不是,进入内部执行相应的程序
                {
                        delayms(5);                          //延时,防抖动
                        k = P1;                                  //重新赋值
                        if(k != 0xf0)                          //确定是否k不等于0xf0
                        {
                                number++;                  //number用于确定后面的在12864中的输出位置和密码存储的位置
                                p1_h = P1;                  //将P1的高四位赋值给p1_h
                                P1 = 0x0f;                  //然后将0x0f赋值给P1口,翻转,确定低四位,赋值给p1_l
                                p1_l = P1;                  //将P1口的值赋给p1_l(是小写的字母l,不是数字1)

                                k = p1_h|p1_l;                  //将高四位和低四位相或,然后赋值给k
                                if (k == 0XE7) {          //此判断是为了确定是否是确认按键,如果是,直接进入确定程序
                                        j = 1;
                                }

                                if(number == 7)                  //此判断是为了确定输入的是否是6个数字,防止多输入或者少输入
                                {
                                        if (k != 0XB7) {  //这个是判断是否是清除按键,
                                                number = 0;
                                        }
                                }

                                while (p1_l == P1);          //这个是松手检测,防止长时间按在按键上,使输入的数据重复
                                if (number > 0||j == 1){
                                        switch(k)          //条件分支语句
                                        {
                                                case 0XD7: keyscan = 0;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0]);delayms(1000);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10]);shuru[number-1] = keyscan;break;                //keyscan是用来确定输入的数据,number是用来确定输入的位置,shuru【】是用来放置密码
                                                case 0XEE: keyscan = 1;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1]);delayms(1000);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10]);shuru[number-1] = keyscan;break;                //keyscan是用来确定输入的数据,number是用来确定输入的位置,shuru【】是用来放置密码
                                                case 0XDE: keyscan = 2;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2]);delayms(1000);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10]);shuru[number-1] = keyscan;break;                //keyscan是用来确定输入的数据,number是用来确定输入的位置,shuru【】是用来放置密码
                                                case 0XBE: keyscan = 3;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3]);delayms(1000);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10]);shuru[number-1] = keyscan;break;                //keyscan是用来确定输入的数据,number是用来确定输入的位置,shuru【】是用来放置密码
                                                case 0XED: keyscan = 4;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4]);delayms(1000);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10]);shuru[number-1] = keyscan;break;                //keyscan是用来确定输入的数据,number是用来确定输入的位置,shuru【】是用来放置密码
                                                case 0XDD: keyscan = 5;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5]);delayms(1000);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10]);shuru[number-1] = keyscan;break;                //keyscan是用来确定输入的数据,number是用来确定输入的位置,shuru【】是用来放置密码
                                                case 0XBD: keyscan = 6;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6]);delayms(1000);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10]);shuru[number-1] = keyscan;break;                //keyscan是用来确定输入的数据,number是用来确定输入的位置,shuru【】是用来放置密码
                                                case 0XEB: keyscan = 7;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7]);delayms(1000);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10]);shuru[number-1] = keyscan;break;                //keyscan是用来确定输入的数据,number是用来确定输入的位置,shuru【】是用来放置密码
                                                case 0XDB: keyscan = 8;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8]);delayms(1000);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10]);shuru[number-1] = keyscan;break;                //keyscan是用来确定输入的数据,number是用来确定输入的位置,shuru【】是用来放置密码
                                                case 0XBB: keyscan = 9;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9]);delayms(1000);Lcd_Character_16X8( 1, 6, 8*number,shuzi[10]);shuru[number-1] = keyscan;break;                //keyscan是用来确定输入的数据,number是用来确定输入的位置,shuru【】是用来放置密码
                                                case 0XE7: number = 0;
                                                                   for(i = 0; i < 6; i++)
                                                                                if (mima[i] != shuru[i])//对比原始密码和输入密码
                                                                                {
                                                                                        //密码错误
                                                                                        Lcd_Character_16X16( 1, 6, 64,mistake[0]);
                                                                                        Lcd_Character_16X16( 1, 6, 80,mistake[1]);
                                                                                        Lcd_Character_16X16( 1, 6, 96,mistake[2]);
                                                                                        Lcd_Character_16X16( 1, 6, 112,mistake[3]);
                                                                                        //消除密码显示位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1,disappear_char[0]);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2,disappear_char[0]);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3,disappear_char[0]);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4,disappear_char[0]);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5,disappear_char[0]);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6,disappear_char[0]);
                                                                                        //消除密码错误显示位
                                                                                        Lcd_Character_16X16( 1, 6, 64,disappear_hanzi[0]);
                                                                                        Lcd_Character_16X16( 1, 6, 80,disappear_hanzi[0]);
                                                                                        Lcd_Character_16X16( 1, 6, 96,disappear_hanzi[0]);
                                                                                        Lcd_Character_16X16( 1, 6, 112,disappear_hanzi[0]);
……………………

网友A:
不错,收藏了,共享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