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活量测量仪设计论文资料

楼主(2018-05-11):
目录

引言1
1.  绪论2
1.1 本课题的研究意义2
1.2 本课题的发展现状2
1.2.1电子类肺活量测量仪2
1.2.2非电子类肺活量测量仪2
1.3 本课题的发展趋势2
1.4 智能肺活量测量仪研究目的及其可行性2
1.5 课题的主要研究工作和各章内容安排3
2.  相关技术和基础理论介绍3
2.1 肺活量测量相关概述3
2.1.1肺活量3
2.1.2气压传感器3
2.2 通过气压传感器测量肺活量的原理4
2.3 数据采集4
2.3.1A/D转换器4
2.3.2A/D转换的基本原理5
2.4 串口通信6
2.5 主要器件功能说明10
2.5.1 AT89S5单片机10
2.5.2 MAX232串行通信芯片12
2.5.3 AD62012
2.5.4 气体压力传感器ATP015G13
3. 系统设计方案及原理15
3.1 总体方案 15
3.2 系统原理  15
4. 硬件原理与设计 16
4.1 输入部分电路 16
4.2 A/D转换部分电路 17
4.3 液晶显示电路 17
4.4 串口通信部分电路18
4.5 电源部分电路18
4.6 电路布线,调试及故障分析 19
4.6.1 PCB设计一般步骤20
4.6.2 PCB布线工艺要求21
4.6.3 电路的故障及调试分析22
5.软件设计23
5.1 下位机程序流程图23
5.2 A/D转换程序及TLC549工作时序 24
5.3 上位机显示界面25
6. 误差与干扰分析 26
6.1 测量仪器的影响26
6.2 测量的随机性26
7. 实现功能与结论 26
8. 总结 28
谢辞28
参考文献29
附录30
附录1:系统PCB图 30
附录2:系统源程序 31

当CS为高时,数据输出(DATA OUT)端处于高阻状态,此时I/O CLOCK不起作用。
  将CS置低。内部电路在测得CS下降沿后,再等待两个内部时钟上升沿和一个下降沿后,然后确认这一变化,最后自动将前一次转换结果的最高位(D7)位输出到DATA OUT端上。
前四个I/O CLOCK周期的下降沿依次移出第2、3、4和第5个位(D6、D5、D4、D3),片上采样保持电路在第4个I/O CLOCK下降沿开始采样模拟输入。
  接下来的3个I/O CLOCK周期的下降沿移出第6、7、8(D2、D1、D0)个转换位,
最后,片上采样保持电路在第8个I/O CLOCK周期的下降沿将移出第6、7、8(D2、D1、D0)个转换位。保持功能将持续4个内部时钟周期,然后开始进行32个内部时钟周期的A/D转换。第8个I/O CLOCK后,CS必须为高,或I/O CLOCK保持低电平,这种状态需要维持36个内部系统时钟周期以等待保持和转换工作的完成。如果CS为低时I/O CLOCK上出现一个有效干扰脉冲,则微处理器/控制器将与器件的I/O时序失去同步;若CS为高时出现一次有效低电平,则将使引脚重新初始化,从而脱离原转换过程。
5.3 上位机显示界面
保存数据的功能是将所得的数据存如EXCEL表格中,在窗口中将显示测量时个时刻的气体流速波形图。
6误差与干扰分析
6.1 测量仪器的影响
气压传感器的标定会有一定的误差,以及通过气压计算流量的误差都会对最终结果造成影响。
6.2 测量的随机性
干扰信号多呈毛刺状,作用时间短且具有随机性。对于一次测量的结果,其受到干扰信号影响的几率比较大,可能造成测量结果具有较大的误差。对于这些干扰所造成的影响,采用多次测量的方法来减小影响。
7.实现功能与结论
系统所实现的功能如下:
  • 实现了数据采集以及A/D转换,并由单片机进行处理。
  • 实现了液晶即时显示所测量的数据。
  • 实现了下位机与上位机的通信,并将数据存入EXCEL表格中。
系统存在的问题:
由于未能找出程序中的问题所在,因而未能实现显示最终的气体流量,所显示的数据为各时刻的气体在管中的流速。

图7.1
图中波形反映了一段测量时间内,各时刻管中气体流速的变化。
液晶所显示数据如下:

图7.2

8总结
就目前来说,这个题目的完成有很多中方案,如使用AWM700系列气体流量传感器或者MPX5000系列传感器,这些都能检测气体流量,而气体压力传感器的话也有很多。本文中使用的气体压力传感器ATP015G,这种芯片集成度高,精确度高,且减少了成本。
总体而言,该系统通过气体压力传感器采集信号,传递给单片机进行处理,计算出测量时间内的气体流量按PC机要求传输给它。可实现快速、准确测量肺活量并显示、播报数据。该设计方案切实可行,所得的数据也相对准确,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和参考价值。

网友A(2020-07-11):
测得气压值怎样转化为肺活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