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1676|回1|收藏
楼主 ID:303165 只看他

楼主(2018-05-11):
我的蓝牙小车左转右转没有问题,但是按下前进和后退时2个轮子就不动了。这是否么回事?
代码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Buffer[4] = {0}; //从串口接收的数据
uint i,j;
sbit en1=P2^4; /* L298的Enable A */
sbit en2=P2^5; /* L298的Enable B */
sbit s1=P2^0; /* L298的Input 1 */
sbit s2=P2^1; /* L298的Input 2 */
sbit s3=P2^2; /* L298的Input 3 */
sbit s4=P2^3; /* L298的Input 4 */
uchar t=0; /* 中断计数器 */
uchar m1=0; /* 电机1速度值 */
uchar m2=0; /* 电机2速度值 */
uchar tmp1,tmp2; /* 电机当前速度值 */

/********************************************************************
* 名称 : Delay_1ms()
* 功能 : 延时子程序,延时时间为 1ms * x
* 输入 : x (延时一毫秒的个数)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1ms(uint i)//1ms延时
{
uchar x,j;
for(j=0;j<i;j++)
for(x=0;x<=148;x++);
}

/********************************************************************
* 名称 : Init()
* 功能 : 初始化,晶振11.0592,波特率9600,使串口中断,同时定时器0控制PWM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nit(void)
{
TMOD = 0x22;
PCON = 0x00;
SCON = 0x50;
TH0=0x9b;
TL0=0x9b;
TH1 = 0xFd; //设置波特率 9600
TL1 = 0xFd;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 = 1; //开串口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void motorL( char speed)
{  m1=abs(speed); /* 取速度的绝对值 */
  if(speed>0)
   {s1=0;
    s2=1;
   }
     else
    { s1=1;
   s2=0;
   }
}
void motorR( char speed)
{
m2=abs(speed); /* 电机2的速度控制 */
if(speed>0)
   {s3=0;
    s4=1;
   }
else
   { s3=1;
   s4=0;
   }
}
void GO(void)
{ motorL(100);
motorR(100);
}
void BACK()
{ motorL(-100);
motorR(-100);
}
void TL(void)
{
motorL(-30);
motorR(100);
}
void TR(void)
{ motorL(100);
motorR(-30);
}
void STOP(void)
{
s1=1;
s2=1;
s3=1;
s4=1;
}
void main()
{
Delay_1ms(100);
Init();//初始化

while(1)
{
switch(Buffer[0])
{
case 0: STOP(); break;
case 1: GO(); break;
case 2: TR(); break;
case 3: BACK();break;
case 4: TL();  break;
default:break;
}
}
}
void Com_Int(void) interrupt 4
{
EA = 0;
if(RI == 1) //当硬件接收到一个数据时,RI会置位
{
  Buffer[0] = SBUF - 48; //这里减去48是因为从电脑中发送过来的数据是ASCII码。
  RI = 0;
}
EA = 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0中断服务程序 */
{
if(t==0) /* 1个PWM周期完成后才会接受新数值 */
{  tmp1=m1;
  tmp2=m2;
}
if(t<tmp1) en1=1; else en1=0; /* 产生电机1的PWM信号 */
if(t<tmp2) en2=1; else en2=0; /* 产生电机2的PWM信号 */
t++;
if(t>=100) t=0; /* 1个PWM信号由100次中断产生 */
}

沙发 ID:376237 只看他

网友(2018-08-24):
看看线是不是接触不良。。。。。。

51黑电子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