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ini RTC时钟日历源代码

楼主(2018-05-11):
STM32mini RTC时钟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
  * @file    main.c
  * @author  fire
  * @version V1.0
  * @date    2013-xx-xx
  * @brief   rtc 测试,显示时间格式为: xx:xx:xx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usart/bsp_usart.h"
#include "./rtc/bsp_rtc.h"
#include "./key/bsp_key.h"
#include "./beep/bsp_beep.h"

// N = 2^32/365/24/60/60 = 136 年

/*时间结构体,默认时间2000-01-01 00:00:00*/
struct rtc_time systmtime=
{
0,0,0,1,1,2000,0
};

/*时间结构体,闹钟时间2000-01-01 00:00:08*/
struct rtc_time clocktime=
{
8,0,0,1,1,2000,0
};

extern __IO uint32_t TimeDisplay ;
extern __IO uint32_t TimeAlarm ;

//【*】注意事项:
//在bsp_rtc.h文件中:

//1.可设置宏USE_LCD_DISPLAY控制是否使用LCD显示
//2.可设置宏RTC_CLOCK_SOURCE_LSI和RTC_CLOCK_SOURCE_LSE控制使用LSE晶振还是LSI晶振

//3.STM32的LSE晶振要求非常严格,同样的电路、板子批量产品时总有些会出现问题。
//  本实验中默认使用LSI晶振。
//
//4.!!!若希望RTC在主电源掉电后仍然运行,需要给开发板的电池槽安装钮扣电池,
//  !!!且改成使用外部晶振模式RTC_CLOCK_SOURCE_LSE
//  钮扣电池型号:CR1220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int main()
{

        uint32_t clock_timestamp;
        uint32_t current_timestamp;

//可使用该宏设置是否使用液晶显示
#ifdef  USE_LCD_DISPLAY

                ILI9341_Init ();         //LCD 初始化
                LCD_SetFont(&Font8x16);
                LCD_SetColors(RED,BLACK);

                ILI9341_Clear(0,0,LCD_X_LENGTH,LCD_Y_LENGTH);        /* 清屏,显示全黑 */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0),"        BH RTC demo");
#endif

          USART_Config();

                Key_GPIO_Config();

                BEEP_GPIO_Config();

                /* 配置RTC秒中断优先级 */
          RTC_NVIC_Config();
          RTC_CheckAndConfig(&systmtime);

                /*设置闹钟寄存器*/
                clock_timestamp = mktimev(&clocktime)-TIME_ZOOM;
                RTC_SetAlarm(clock_timestamp);

          while (1)
          {
            /* 每过1s 更新一次时间*/
            if (TimeDisplay == 1)
            {
                                /* 当前时间 */
                                current_timestamp = RTC_GetCounter();
              Time_Display( current_timestamp,&systmtime);

              TimeDisplay = 0;
            }

                        //按下按键,通过串口修改时间
                        if( Key_Scan(KEY1_GPIO_PORT,KEY1_GPIO_PIN) == KEY_ON  )
                        {
                                struct rtc_time set_time;

                                /*使用串口接收设置的时间,输入数字时注意末尾要加回车*/
                                Time_Regulate_Get(&set_time);
                                /*用接收到的时间设置RTC*/
                                Time_Adjust(&set_time);

                                //向备份寄存器写入标志
                                BKP_WriteBackupRegister(RTC_BKP_DRX, RTC_BKP_DATA);

                        }

                        //响铃
                        if( TimeAlarm == 1)
                        {
                                BEEP(ON);
                        }

                        //按下按键,关闭蜂鸣器
                        if( Key_Scan(KEY2_GPIO_PORT,KEY2_GPIO_PIN) == KEY_ON  )
                        {
                                BEEP(OFF);
                                TimeAlarm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