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序图里面的tas,tah,tpw,tdsw,tr,tf都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8-05-11):
各位帮我看看这时序图里边tas,tah,tpw,tdsw,tr,tf都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TAS Address Setup time     地址设置时间
TAH Address Hold time      地址保持时间
TDSW Data Setup Time     数据设置时间
TPW Enable Pulse Width    使能脉冲宽度
TR Enable Rise Time         使能上升时间
TF Enable Fall Time          使能下降时间
TC Enable Cycle Time       使能周期时间
TH Data Hold Time           数据保持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S Address Setup time     地址设置时间
TAH Address Hold time      地址保持时间
TDSW Data Setup Ti ...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