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数字电路方框图中有一个“+2”是什么器件详见下图

楼主:
我参考其他的硬件电路图,089的colck应该接时钟信号,所以说这个“框中+2”是啥器件。

网友A(2018-05-11):
我又回去看了下,ADC0809需要500kHz,ALE引脚的频率是单片机时钟频率的1/6,如果单片机时钟频率采用6MHz,则ALE引脚的输出频率为1MHz,再经过2分频后为500kHz,恰好符合0809对时钟的要求,所以说‘框中+2’应该是一个二分频器件。这样想是不是对的,望指正!

网友B:
笔误:“+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