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的DHT22以及MQ-2的1602显示程序

楼主(2018-05-11):
这个程序是本人写的,可在1602显示,烟雾与温湿度显示程序。经测试,可用

#include"main.h"

sbit DHT22_DATA = P2^0;
unsigned char a,b,c,d,check=1;  //8bit温度整数数据+8bit温度小数数据+8bit湿度整数数+8bit湿度小数数据+8bit校验和
unsigned int R,T;

unsigned char n;

void delay500us(void)   //误差 -0.054253472222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251;b>0;b--)
        for(a=4;a>0;a--);
    _nop_();  //if Keil,require use intrins.h
}

void delay20us(void)   //误差 -0.016637731481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b>0;b--)
        for(a=52;a>0;a--);
    _nop_();  //if Keil,require use intrins.h
}

char Read_Byte()
{
        char temp,tmp;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                delay20us();
                n = 2;
                while((!DHT22_DATA)&&n++); //等待50us间隔低电平响应结束
                if(n == 1) return 0;
                delay20us();delay20us();   //26-28us高电平为‘0’,70us高电平为‘1’
                tmp = 0;
                if(DHT22_DATA) tmp = 1;
                n = 2;
                while(DHT22_DATA&&n++);  //若位为1,等待高电平结束
                if(n == 1) return 0;
                temp <<= 1;
                temp |= tmp;
        }
        return temp;
}

unsigned char DHT22_Read()
{
        DHT22_DATA = 0;
        delay500us();                                                        //拉低500us
        DHT22_DATA = 1;
        delay20us();delay20us();                           //延时20-40us等待响应信号
        DHT22_DATA = 1;
        if(!DHT22_DATA)
        {
                n = 2;
                while((!DHT22_DATA)&&n++);                        //等待80us低电平响应结束
                if(n == 1) return 0;
                delay20us();delay20us();delay20us();
                n = 2;
                while(DHT22_DATA&&n++);                                //等待80s高电平等待结束
                if(n == 1) return 0;
                a = Read_Byte();
                b = Read_Byte();
                c = Read_Byte();
                d = Read_Byte();
                check = Read_Byte();
                DHT22_DATA = 1;
                if(check != a+b+c+d) return 0;
        }
        R = a*256+b;
        T = c*256+d;
        return 1;
……………………

网友A:
老铁,在12MHz晶振上怎么改,还有就是mq-2你定义的那个脚

网友B(2019-02-27):
在做一个MQ-2传感器的程序,正好参考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