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ADC做按键识别扫描的数据处理及应用

楼主(2018-05-12):
我在STC上仿真的时候,发现只有按键的键号可以改变,但是电压值恒为0.151V,ADC输入端电压为0-5V,不知道错误原因啊,急急急

//程序功能说明:根据ADC转换结果得到按键号,将按键号显示在最左端
//同时将AD转换的电压值显示在右边四位数码管上x.xxx,单位:V
#include "STC15Fxxxx.h"
#define delt 16 //设置ADC允许偏差
u8 code seg7[]={//标准字库显示段码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H  灭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76,0x0};

sbit P_HC595_SER   = P4^0; //pin 14 SER  data input
sbit P_HC595_RCLK  = P5^4; //pin 12 RCLk store (latch) clock
sbit P_HC595_SRCLK = P4^3; //pin 11 SRCLK Shift data clock
u8 KeyNo=0; //给用户使用的键码, 1~16有效
u8 code wei[]={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位选码
u8 dsply_buf[]={0x10,0x11,0x11,0x11,5,0,0,0};//显示缓冲区定义
u8 k=0;//
u16 adc_VAL=0;
float volt=0;
//u8 KeyNo1;
u8 KeyNo2; //键码中间变量
u8 KeyNo3;
u8 ge,shi,bai,qian; // 电压的个位/十位/百位/千位(毫伏)
void delay(u8 N); //延时N毫秒子程序
void Send_595(u8 dat);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到595
void display();//8位数码管动态显示
char get_KeyNo();
void mcu_int();
void delay500ms();
/**********************************************/
void main(void)
{ mcu_int();
while(1)
{ while(ADC_CONTR!=0xF4)//等待转换完成
   {}
   //ADC_FLAG=1,说明转换完成
   adc_VAL=ADC_RES*256+ADC_RESL;//第一次读取转换结果
   ADC_CONTR=0xEC;//清除ADC_FLAG,继续转换
  if (adc_VAL>32) //转换结果不为零,说明有按键按下
      { delay(3);  //延时3ms,
     while(ADC_CONTR!=0xF4)//等待转换完成
             {}
     adc_VAL=ADC_RES*256+ADC_RESL;//第二次读取转换结果
     ADC_CONTR=0xEC; //清除ADC_FLAG,继续转换
     if (adc_VAL>32)              //转换结果不为零,说明确实有按键按下
        {  KeyNo2=get_KeyNo();
         NOP4();//短延时
      while(ADC_CONTR!=0xF4)//等待转换完成
                   {}
            adc_VAL=ADC_RES*256+ADC_RESL;//第三次读取转换结果
            ADC_CONTR=0xEC; //清除ADC_FLAG,继续转换
      KeyNo3=get_KeyNo();
      if (KeyNo2==KeyNo3)//两次读取键码相同,说明按键没有错误
        { //等待键松开
          volt=(adc_VAL*5)/1.023;
        while(1)
         { while(ADC_CONTR!=0xF4)//等待转换完成
                           {}
                      adc_VAL=ADC_RES*256+ADC_RESL;//第三次读取转换结果
                      ADC_CONTR=0xEC; //清除ADC_FLAG,继续转换
          if (adc_VAL<32)//键松开了,电压低于5V×32/1023
            break;
           }
          KeyNo=KeyNo2;
      dsply_buf[0] = KeyNo / 10; //显示键码
            dsply_buf[1] = KeyNo % 10; //显示键码
//       dsply_buf[0]=KeyNo;
       volt=(adc_VAL*5)/1.023;
       adc_VAL=volt;
       ge=adc_VAL%1000%100%10;
       shi=adc_VAL%1000%100/10;
       bai=adc_VAL%1000/100;
       qian=adc_VAL/1000;
       dsply_buf[7]=ge;
       dsply_buf[6]=shi;
       dsply_buf[5]=bai;
       dsply_buf[4]=qian;
        }
      }
   }
    }
}
void mcu_int()//初始化单片机
   {// 端口初始化
    P0M1 = 0; P0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1M1 = 0; P1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2M1 = 0; P2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3M1 = 0; P3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4M1 = 0; P4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5M1 = 0; P5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6M1 = 0; P6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7M1 = 0; P7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 定时器T0初始化,定时4ms,模式0,16位自动重装方式,系统时钟12M,定时器输入12分频
   TMOD=0x00;
   TH0=0xF8;
   TL0=0x30;
   EA=1;  //允许中断
   ET0=1;  //开T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T0
//ADC初始化
  P1ASF=0x10;     //选择P14为ADC输入通道
  CLK_DIV=0x20;   //ADRJ=1,10位模式,adc_val=ADC_RES*256+ADC_RESL
  ADC_CONTR=0xE4; //打开ADC电源,速度90T,通道4 ADC_start位置0,转换没有开始
  delay500ms();       //适当延时,等待内部电路稳定
  ADC_CONTR=0xEC; //ADC_START=1,开始转换
  delay500ms(); //延时500ms,确保转换电路稳定
     }
void delay(u8 N)    //@12.000MHz //软件延时Nms函数
{
u8 i, j;
i = 12*N;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Send_595(u8 dat)  // 向HC595发送一个字节函数/
{
  u8 i;
for(i=0; i<8; i++)
{
  dat <<= 1;
  P_HC595_SER   = CY;
  P_HC595_SRCLK = 0;
  P_HC595_SRCLK = 1;
  }
}
void display() interrupt 1 //动态显示缓冲区内容
   {  u8 segcode;
       TF0=0;    //清除T0中断标志
    segcode=seg7[dsply_buf[k]];
       if (k==4)
    {
      segcode=(segcode|0x80);
     }   //小数点位置1
       Send_595(wei[k]);
    Send_595(segcode);
    P_HC595_RCLK = 0;
      P_HC595_RCLK = 1;
    k++; //指向下一位
    if (k==8)
      k=0;
    }
char get_KeyNo() //根据adc_VAL确定按键号
    {                 u8 KeyNo1;
                 if ((adc_VAL>48)&&(adc_VAL<80))
         { KeyNo1=0;}
        if ((adc_VAL>112)&&(adc_VAL<144))
          {KeyNo1=1;}
        if ((adc_VAL>176)&&(adc_VAL<208))
         {KeyNo1=2;}
        if ((adc_VAL>240)&&(adc_VAL<272))
         {KeyNo1=3;}
        if ((adc_VAL>304)&&(adc_VAL<336))
         {KeyNo1=4;}
        if ((adc_VAL>368)&&(adc_VAL<400))
         {KeyNo1=5;}
        if ((adc_VAL>432)&&(adc_VAL<464))
         {KeyNo1=6;}
        if ((adc_VAL>496)&&(adc_VAL<528))
         {KeyNo1=7;}
        if ((adc_VAL>560)&&(adc_VAL<592))
         {KeyNo1=8;}
        if ((adc_VAL>624)&&(adc_VAL<656))
         {KeyNo1=9; }
        if ((adc_VAL>688)&&(adc_VAL<720))
         {KeyNo1=0xA;}
        if ((adc_VAL>752)&&(adc_VAL<784))
         {KeyNo1=0xB;}
        if ((adc_VAL>816)&&(adc_VAL<848))
         {KeyNo1=0xC;}
        if ((adc_VAL>880)&&(adc_VAL<912))
         {KeyNo1=0xD;}
        if ((adc_VAL>944)&&(adc_VAL<976))
         {KeyNo1=0xE;}
        if ((adc_VAL>1007)&&(adc_VAL<=1023))
         {KeyNo1=0xF;}
      return KeyNo1;
  }
//延时500ms
void delay500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l,m,n;
_nop_();
_nop_();
l = 23;
m = 205;
    n = 120;
do
{
  do
  {
   while (--n);
  } while (--m);
} while (--l);
}

楼主:
希望有大佬教教我,哎做的好累

网友A:
ADC 初始化,时钟开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 初始化,时钟开了吗?

请问是什么意思?ADC_START我开了啊,ADC_POWER也开了,我是小白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