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键盘程序中的开关换成光敏电阻 能做光电编码么

楼主:
将键盘程序中的开关换成光敏电阻   能做光电编码么

网友A(2018-05-12):
读懂其原理,再复制。才能视新的应用环境、条件进行修改。

网友B:
有想法,不过我看你这样做出实物肯定不行。

网友C:
可以做到,但结构应该会比较复杂,因为需要一个小的位移改变光照,机械结构需要比较精密。光敏电阻改用用光敏二极管效果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