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旋翼源码第7版软启动+蓝牙源码(串级PID控制)

楼主(2018-05-12):
这是我们调小四轴的源码。主要用的串级PID控制。

STM32-DMP移植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anbt_dmp_fun.h"
#include "anbt_i2c.h"
#include "anbt_dmp_mpu6050.h"
#include "anbt_dmp_driver.h"
#include "debug.h"
#include "PWM.h"
#define BYTE0(dwTemp)       (*(char *)(&dwTemp))
#define BYTE1(dwTemp)       (*((char *)(&dwTemp) + 1))
#define BYTE2(dwTemp)       (*((char *)(&dwTemp) + 2))
#define BYTE3(dwTemp)       (*((char *)(&dwTemp) + 3))

#define q30  1073741824.0f

void Data_Send_Status(float Pitch,float Roll,float Yaw,int16_t *gyro,int16_t *accel);
void Send_Data(int16_t *Gyro,int16_t *Accel);

static void DMP_Delay ( __IO uint32_t nCount )
{
  for ( ; nCount != 0; nCount -- );

}

int main(void)
{

int a = 0;
  float error_pitch=0.0;
        static float Pitch_I_out=0.0;
        float  error_pitch_old=0.0;
        static float Pitch_I_shell_out=0.0;
  float error_pitch_shell=0.0;
        float pitch_shell_out=0.0;
        float pitch_out=0.0;

  float error_roll=0.0;
        static float roll_I_out=0.0;
        float  error_roll_old=0.0;
        static float roll_I_shell_out=0.0;
  float error_roll_shell=0.0;
        float roll_shell_out=0.0;
        float roll_out=0.0;

        static float yaw_I_out=0.0;
        float error_yaw=0.0;
        float error_yaw_old=0.0;
        float yaw_out=0.0;
        int i=1000000;
        float  m1=0,m2=0,m3=0,m4=0,m5=0.0;
        unsigned long sensor_timestamp;
        short gyro[3], accel[3], sensors;//陀螺仪存放数组,加速度存放数组,返回状态量
        unsigned char more;
        long quat[4];//四元数存放数组
        float Yaw=0.00,Roll,Pitch;//欧拉角
        float q0=1.0f,q1=0.0f,q2=0.0f,q3=0.0f;//计算姿态过程用到的变量

////
    pitch_SET = 7;
          P_pitch_shell =-25;//-55
          P_pitch = -0.72;        //-1.2
    I_pitch= -0.015;//        -0.032
                D_pitch=-0.85;//-1.2
          I_pitch_shell =-0.00012;//-0.0002

                roll_SET = 9;
                P_roll_shell= -25;//-55
                P_roll = 0.72;//1.2
                I_roll= 0.015;//0.032
                D_roll= 0.85;//1.2
                I_roll_shell = 0.00012;//0.0002

        NVIC_Configuration();//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引用圆点博士的I2C程序,这里跟我们平常没有什么区别
  PWM_Init();

        ANBT_I2C_Configuration();                //IIC初始化
//        delay_ms(30);
        DMP_Delay (300);//
        AnBT_DMP_MPU6050_Init();                        //6050DMP初始化

//TIM2_Int_Init(4999,7199);//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5000为500ms
DMP_Delay (300);

while(i--)
{
                TIM_SetCompare3(TIM3,200);
                TIM_SetCompare4(TIM3,200);
                TIM_SetCompare3(TIM4,200);
                TIM_SetCompare4(TIM4,200);
}
//a = ReceiveOneByte[0];

        while(1)
        {

                error_pitch_old = error_pitch;
                error_roll_old = error_roll;
                error_yaw_old = error_yaw;
                 dmp_read_fifo(gyro, accel, quat, &sensor_timestamp, &sensors,&more);

                 if ( sensors & INV_WXYZ_QUAT )
                 {
                         q0=quat[0] / q30;
                         q1=quat[1] / q30;
                         q2=quat[2] / q30;
                         q3=quat[3] / q30;
                         Pitch = asin(-2 * q1 * q3 + 2 * q0* q2)* 57.3; // pitch
                         Roll = atan2(2 * q2 * q3 + 2 * q0 * q1, -2 * q1 * q1 - 2 * q2* q2 + 1)* 57.3; // roll
                         Yaw =         atan2(2*(q1*q2 + q0*q3),q0*q0+q1*q1-q2*q2-q3*q3) * 57.3;                //感觉没有价值,注掉

//                         if(Pitch>15||Pitch<-15||Roll>15||Roll<-15)//stop
//                         {
//                                 TIM_SetCompare3(TIM3,0);
//               TIM_SetCompare4(TIM3,0);
//                TIM_SetCompare3(TIM4,0);
//                TIM_SetCompare4(TIM4,0);
//                                 while(1);
//                         }
                         //////////////////Pitch外环(PI)/////////////
                        error_pitch_shell = Pitch-pitch_SET;
                        Pitch_I_shell_out+=error_pitch_shell;
                         if(Pitch_I_shell_out>500)
                         {
                                 Pitch_I_shell_out = 500;
                         }
                         if(Pitch_I_shell_out<-500)
                         {
                                 Pitch_I_shell_out = -500;
                         }
                         pitch_shell_out = P_pitch_shell*error_pitch_shell+I_pitch_shell*Pitch_I_shell_out;
                         //------------Pitch内环PID gyro[1]---------------//
                         error_pitch = gyro[1]-pitch_shell_out;
                         Pitch_I_out+=error_pitch;
                         if(Pitch_I_out>500)
                         {
                                 Pitch_I_out = 500;
                         }
                          if(Pitch_I_out<-500)
                         {
                                 Pitch_I_out = -500;
                         }
             pitch_out = P_pitch*error_pitch+I_pitch*Pitch_I_out+D_pitch*(error_pitch-error_pitch_old);
                         m1=pitch_out;

                         //////////////////roll外环(PI)gyro[0]/////////////
                   error_roll_shell = Roll - roll_SET;
                         roll_I_shell_out+=error_roll_shell;
                         if(roll_I_shell_out>1000)
                         {
                                 roll_I_shell_out = 1000;
                         }
              if(roll_I_shell_out<-1000)
                         {
                                 roll_I_shell_out = -1000;
                         }
                   roll_shell_out = P_roll_shell*error_roll_shell+I_roll_shell*roll_I_shell_out;
                          //////////////////roll内环PID/////////
                         error_roll = gyro[0]-roll_shell_out;
                         roll_I_out+=error_roll;
                         if(roll_I_out>1000)
                         {
                                 roll_I_out = 1000;
                         }
                         if(roll_I_out<-1000)
                         {
                                 roll_I_out = -1000;
                         }
                         roll_out = P_roll*error_roll+I_roll*roll_I_out+D_roll*(error_roll-error_roll_old);
                         m2 = roll_out;
                         ////////////////gyro[2]  PD//////////
                         error_yaw = gyro[2];
                         yaw_out = 1.8*error_yaw+2.5*(error_yaw_old-error_yaw);

                   m3 = yaw_out;
                         /////////////////////yaw///////////
//                                  error_yaw = Yaw;
//                         yaw_I_out+=error_yaw;
//                         if(yaw_I_out>200)
//                         {
//                                 yaw_I_out = 200;
//                         }
//                         if(yaw_I_out<-200)
//                         {
//                                 yaw_I_out = -200;
//                         }
//                        m4 = 0.0000025*error_yaw+0.000000025*yaw_I_out;

                                    TIM_SetCompare3(TIM3,2500+m1+m2+m3+m4+m5);
               TIM_SetCompare4(TIM3,2500+m1-m2-m3-m4+m5);

               TIM_SetCompare3(TIM4,2500-m1-m2+m3+m4+m5);
               TIM_SetCompare4(TIM4,2500-m1+m2-m3-m4+m5);

      Push(1,(int)pitch_out);
                        Push(2,(int)Pitch);

                        Push(3,(int)gyro[0]);
                  Push(4,(int)gyro[1]);
                  Push(5,(int)gyro[2]);
                                Push(6,(int)Yaw);

       SendDataToScope();

                 }

        }
}

/*函数功能:根据匿名最新上位机协议写的显示姿态的程序
*具体原理看匿名的讲解视频

发送基本信息(姿态、锁定状态)

*/

void Data_Send_Status(float Pitch,float Roll,float Yaw,int16_t *gyro,int16_t *accel)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_cnt=0,sum = 0;
        unsigned int _temp;
        u8 data_to_send[50];

        data_to_send[_cnt++]=0xAA;
        data_to_send[_cnt++]=0xAA;
        data_to_send[_cnt++]=0x01;
        data_to_send[_cnt++]=0;

        _temp = (int)(Roll*100);
        data_to_send[_cnt++]=BYTE1(_temp);
        data_to_send[_cnt++]=BYTE0(_temp);
        _temp = 0-(int)(Pitch*100);
        data_to_send[_cnt++]=BYTE1(_temp);
        data_to_send[_cnt++]=BYTE0(_temp);
        _temp = (int)(Yaw*100);
        data_to_send[_cnt++]=BYTE1(_temp);
        data_to_send[_cnt++]=BYTE0(_temp);

        data_to_send[3] = _cnt-4;
        //和校验
        for(i=0;i<_cnt;i++)
                sum+= data_to_send[i];
        data_to_send[_cnt++]=sum;

        //串口发送数据
        for(i=0;i<_cnt;i++)
                AnBT_Uart1_Send_Char(data_to_send[i]);
}

//发送传感器数据
void Send_Data(int16_t *Gyro,int16_t *Accel)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_cnt=0,sum = 0;
//        unsigned int _temp;
        u8 data_to_send[50];

……………………

网友A(2018-11-30):
下载试试看,最近在学

网友B(2019-08-29):
最近在玩软启动,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