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bit)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05-12):
首先先定义一个位标量  再用if判断它 这是什么意思?

bit c5;
if(c5)
{
。。。。
}

不清楚这个 求解答 谢谢各位

网友A:
如果这个C5位置1,则执行if下面语句,不用谢哈哈

网友A:
如果C5位置1,则执行if下面语句

网友B:
在单片机C语言中,bit是新增的一个关键词,它是用来定义一个“位变量”,而这个变量只能是0或者1。判断语句中1为真0为假,if(c5)为真时执行语句。

网友C:
位变量只有两个状态0或1,if(c5)判断真假。

网友D:
c5 为位变量,如果c5 为1时,执行if后面括号里的程序

网友E:
c5 是变量名,bit是变量类型,
完善楼上的回答,
if(变量)
{
do_something();
}
这种表示,如果if括号里面的变量条件为真,那么执行里面的do_something()这个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