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和PT100测温,电路设计需要考虑温度补偿吗

楼主(2018-05-12):
电路设计需要考虑温度补偿吗

网友A:
依你的目标精度,及电路的误差大小而定。
所以可补,可不补。
如果补,要考虑用什么方式补。

网友B:
补偿与不补偿,以及补偿的方式要看你的测量精度

网友C:
温度补偿是必须的,一般使用数字处理(单片机处理)。调零方法:0°时记住值,100°记住值,直接线性输出就好了。当然你可以多取几个点分段处理也完全OK.

网友D:
看你需要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