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帮帮忙,这问题怎么解决,为什么只有一个时间到了,可以自动关闭灯亮,另一组不行

楼主(2018-05-12):
为什么只有一个时间到了,可以自动关闭灯亮,另一组不行,是不中断哪里不对
#include <STC15W.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ceeprom.h"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configkey.h"
unsigned int tcount,tcount1;
unsigned char m,z=0,v=0;
static unsigned char second,minute,qd,qd1,minute1,second1;
sbit feng =P1^2;             //蜂鸣器

sbit P3_2 =P1^4;             //11
sbit P3_3 =P1^3;             //14
sbit P3_4 =P1^5;             //12

sbit P2_1 =P2^1;             //jia 1
sbit P2_2 =P2^2;             //jian        1
sbit P2_3 =P2^3;                 //qdjia 1
sbit P2_4 =P2^4;                  //qdjian 1
sbit P2_5 =P2^5;                 //kai 1
sbit P2_6 =P3^3;                 //kai DENG        1

sbit P4_1 =P2^0;             //jia 2
sbit P4_2 =P3^4;             //jian        2
sbit P4_3 =P3^5;                 //qdjia 2
sbit P4_4 =P3^6;                  //qdjian 2
sbit P4_5 =P3^7;                 //kai 2
sbit P4_6 =P3^2;                 //kai DENG         2

bit Light_look=1;        //光源关断标志
unsigned char code fseg[]={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nsigned char code segbit[]={0x08,0x04,0x02,0x01,0x80,0x40,0x20,0x10};
unsigned char  disbuf[8]={0,0,0,0,0,0,0,0};

//void Timer0Init(void)
//{
//          TMOD &= 0xf0;
//      TMOD |= 0x01;
//      TL1 = 0xCD;
//          TH1 = 0xD4;
//          TF0 = 0;
//      EA=1;
//}
//void Timer1Init(void)
//{
//          TMOD &= 0x0f;
//      TMOD |= 0x10;
//      TH1=0xCD;
//      TL1=0xD4;
//          TF1 = 0;
//      EA=1;
//}

//蜂鸣器//
void beep()
{
  if(voice_time_cnt)  //控制蜂鸣器声音的长短
        {
                feng=0;         //蜂鸣器响
                --voice_time_cnt;    //蜂鸣器响的声音长短的计数延时
        }
        else
        {
                feng=1;      //蜂鸣器停止
        }
}

//数据传输//
void sdata(void)
{
    unsigned char b,c,num;
         if(b==0)
        {
          b++;
         num=segbit[m];
          for(c=0;c<8;c++)
                  {P3_2=0;
                   P3_3=num&0x80;
                   num<<=1;
                   P3_2=1;
           }
        }

        if(b==1)

        {
            b--;
                if(m==2)
                {
                num=fseg[disbuf[m]]|0x80;
                }
                else
                {
        num=fseg[disbuf[m]];
                }
                 for(c=0;c<8;c++)
                   {  P3_2=0;
                         P3_3=num&0x80;
                         num<<=1;
                         P3_2=1;
                   }

        }
             m++;
             if(m==8)
                 {m=0;
                     }
}

//延时0.1ms个单位//

void delay (unsigned char h)
  {

    while(h--);
  }

//数据输出//
void out(void)
{
  P3_4=0;
  delay(500);
  P3_4=1;
}

void display(void)
{
    disbuf[0]=qd%10;
        disbuf[1]=qd/10;
        disbuf[2]=minute%10;
        disbuf[3]=minute/10;
        disbuf[4]=qd1%10;
        disbuf[5]=qd1/10;
        disbuf[6]=minute1%10;
        disbuf[7]=minute1/10;
}

  //按键控制//
void bcon(void)
   {
        if(P2_1==1)//
        {
                key_lock1=0;                          //按键自锁标志清零
                delay_cnt1=0;                         //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清零
    if(key_lock1_Short==1)
                {        key_lock1_Short=0;
                        key_sec=1;        //触发1号键
                }
        }
        else if(key_lock1==0)  //有按键按下,且是第一次被按下
        {
                ++delay_cnt1;                           //延时计数器
                if(delay_cnt1>cnt_delay_cnt1)
                { key_lock1_Short=1;
      if(delay_cnt1>cnt_delay_cnt2)
      { key_lock1_Short=0;
        delay_cnt1=0;
//        key_lock1=1;                  //自锁按键置位,避免一直触发
        key_sec=11;                    //触发11号键
      }
    }
        }
         if(P2_2==1)//
        {
                key_lock2=0;                          //按键自锁标志清零
                delay_cnt2=0;                         //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清零
    if(key_lock2_Short==1)
                {        key_lock2_Short=0;
                        key_sec=2;        //触发1号键
                }
        }
        else if(key_lock2==0)  //有按键按下,且是第一次被按下
        {
                ++delay_cnt2;                           //延时计数器
                if(delay_cnt2>cnt_delay_cnt1)
                { key_lock2_Short=1;
      if(delay_cnt2>cnt_delay_cnt2)
      { key_lock2_Short=0;
        delay_cnt2=0;
//        key_lock1=1;                  //自锁按键置位,避免一直触发
        key_sec=12;                    //触发11号键
      }
    }
        }
        if(P2_3==1)//
        {
                key_lock3=0;                          //按键自锁标志清零
                delay_cnt3=0;                         //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清零
    if(key_lock3_Short==1)
                {        key_lock3_Short=0;
                        key_sec=3;        //触发1号键
                }
        }
        else if(key_lock3==0)  //有按键按下,且是第一次被按下
        {
                ++delay_cnt3;                           //延时计数器
                if(delay_cnt3>cnt_delay_cnt1)
                { key_lock3_Short=1;
      if(delay_cnt3>cnt_delay_cnt2)
      { key_lock3_Short=0;
        delay_cnt3=0;
//        key_lock1=1;                  //自锁按键置位,避免一直触发
        key_sec=13;                    //触发11号键
      }
    }
        }
         if(P2_4==1)//
        {
                key_lock4=0;                          //按键自锁标志清零
                delay_cnt4=0;                         //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清零
    if(key_lock4_Short==1)
                {        key_lock4_Short=0;
                        key_sec=4;        //触发1号键
                }
        }
        else if(key_lock4==0)  //有按键按下,且是第一次被按下
        {
                ++delay_cnt4;                           //延时计数器
                if(delay_cnt4>cnt_delay_cnt1)
                { key_lock4_Short=1;
      if(delay_cnt4>cnt_delay_cnt2)
      { key_lock4_Short=0;
        delay_cnt4=0;
//        key_lock1=1;                  //自锁按键置位,避免一直触发
        key_sec=14;                    //触发11号键
      }
    }
        }

         if(P2_5 ==1)                                 //kaishi
        {
                key_lock5=0;  //按键自锁标志清零
                delay_cnt5=0; //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清零

        }
        else
        {
                if(key_lock5==0)  //有按键按下,且是第一次被按下
                {
                        ++delay_cnt5;  //延时计数器
                        if(delay_cnt5>cnt_delay_cnt1)
                        {
                                delay_cnt5=0;   //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清零
                                key_lock5=1;          //自锁按键置位,避免一直触发
                            key_sec=5;            //触发5号键
                        }
                }
        }

   if(P4_1==1)//
        {
                key_lock6=0;                          //按键自锁标志清零
                delay_cnt6=0;                         //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清零
    if(key_lock6_Short==1)
                {        key_lock6_Short=0;
                        key_sec=20;        //触发1号键
                }
        }
        else if(key_lock6==0)  //有按键按下,且是第一次被按下
        {
                ++delay_cnt6;                           //延时计数器
                if(delay_cnt6>cnt_delay_cnt1)
                { key_lock6_Short=1;
      if(delay_cnt6>cnt_delay_cnt2)
      { key_lock6_Short=0;
        delay_cnt6=0;
//        key_lock1=1;                  //自锁按键置位,避免一直触发
        key_sec=30;                    //触发11号键
      }
    }
        }
        if(P4_2==1)//
        {
                key_lock7=0;                          //按键自锁标志清零
                delay_cnt7=0;                         //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清零
    if(key_lock7_Short==1)
                {        key_lock7_Short=0;
                        key_sec=21;        //触发1号键
                }
        }
        else if(key_lock7==0)  //有按键按下,且是第一次被按下
        {
                ++delay_cnt7;                           //延时计数器
                if(delay_cnt7>cnt_delay_cnt1)
                { key_lock7_Short=1;
      if(delay_cnt7>cnt_delay_cnt2)
      { key_lock7_Short=0;
        delay_cnt7=0;
//        key_lock1=1;                  //自锁按键置位,避免一直触发
        key_sec=31;                    //触发11号键
      }
    }
        }
         if(P4_3==1)//
        {
                key_lock8=0;                          //按键自锁标志清零
                delay_cnt8=0;                         //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清零
    if(key_lock8_Short==1)
                {        key_lock8_Short=0;
                        key_sec=22;        //触发1号键
                }
        }
        else if(key_lock8==0)  //有按键按下,且是第一次被按下
        {
                ++delay_cnt8;                           //延时计数器
                if(delay_cnt8>cnt_delay_cnt1)
                { key_lock8_Short=1;
      if(delay_cnt8>cnt_delay_cnt2)
      { key_lock8_Short=0;
        delay_cnt8=0;
//        key_lock1=1;                  //自锁按键置位,避免一直触发
        key_sec=32;                    //触发11号键
      }
    }
        }
        if(P4_4==1)//
        {
                key_lock9=0;                          //按键自锁标志清零
                delay_cnt9=0;                         //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清零
    if(key_lock9_Short==1)
                {        key_lock9_Short=0;
                        key_sec=23;        //触发1号键
                }
        }
        else if(key_lock9==0)  //有按键按下,且是第一次被按下
        {
                ++delay_cnt9;                           //延时计数器
                if(delay_cnt9>cnt_delay_cnt1)
                { key_lock9_Short=1;
      if(delay_cnt9>cnt_delay_cnt2)
      { key_lock9_Short=0;
        delay_cnt9=0;
//        key_lock1=1;                  //自锁按键置位,避免一直触发
        key_sec=33;                    //触发11号键
      }
    }
        }
        if(P4_5 ==1)                                 //kaishi
        {
                key_lock10=0;  //按键自锁标志清零
                delay_cnt10=0; //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清零

        }
        else
        {
                if(key_lock10==0)  //有按键按下,且是第一次被按下
                {
                        ++delay_cnt10;  //延时计数器
                        if(delay_cnt10>cnt_delay_cnt1)
                        {
                                delay_cnt10=0;   //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清零
                                key_lock10=1;          //自锁按键置位,避免一直触发
                            key_sec=24;            //触发5号键
                        }
                }
        }
}

void Key_server(void)
{
        if(key_sec==1)
        {
                key_sec=0;
            voice_time_cnt=cnt_voice_time;
                minute++;
                if(minute>30)
                        {
        minute=1;
                  }
        }
   if(key_sec==2)
        {
                key_sec=0;
                voice_time_cnt=cnt_voice_time;

                        if(minute==0)
                        {
                          minute=31;
                        }
                        minute--;
                        if(minute<1)
                        {
             minute=30;
                    }

        }
   if(key_sec==3)
        {
                key_sec=0;
                voice_time_cnt=cnt_voice_time;
                qd++;
                if(qd>3)
                        {
        qd=1;
                  }
        }
   if(key_sec==4)
        {
            key_sec=0;
                voice_time_cnt=cnt_voice_time;
                        if(qd==0)
                        {
                          qd=4;
                        }
                qd--;
                if(qd<1)
                        {
            qd=3;
                  }

        }
        if(key_sec==5)
        {
            key_sec=0;
                voice_time_cnt=cnt_voice_time;
                P2_6=~P2_6;  //

    if(P2_6==0)
    {
     TR0=1;
         z=qd;
    }
    else
    {
      TR0=0;
          z=0;
          qd=0;
          minute=0;
    }

        }

   if(key_sec==11)
        {
                key_sec=0;
                minute++;
                if(minute>30)
                        {
              minute=1;
                    }
        }
        if(key_sec==12)
        {
                key_sec=0;
                minute--;
                if(minute<1)
                        {
              minute=30;
                    }
        }
   if(key_sec==13)
        {
                key_sec=0;
                qd++;
                if(qd>3)
                        {
              qd=1;
                    }
        }
   if(key_sec==14)
        {
                key_sec=0;
                qd--;
                if(qd<1)
                        {
              qd=3;
                    }
        }

   if(key_sec==20)
        {
                key_sec=0;
            voice_time_cnt=cnt_voice_time;
                minute1++;
                if(minute1>30)
                        {
        minute1=1;
                  }
        }
   if(key_sec==21)
        {
                key_sec=0;
                voice_time_cnt=cnt_voice_time;

                        if(minute1==0)
                        {
                          minute1=31;
                        }
                        minute1--;
                        if(minute1<1)
                        {
             minute1=30;
                    }

        }
   if(key_sec==22)
        {
                key_sec=0;
                voice_time_cnt=cnt_voice_time;
                qd1++;
                if(qd1>3)
                        {
        qd1=1;
                  }
        }
   if(key_sec==23)
        {
            key_sec=0;
                voice_time_cnt=cnt_voice_time;
                        if(qd1==0)
                        {
                          qd1=4;
                        }
                qd1--;
                if(qd1<1)
                        {
            qd1=3;
                  }

        }
        if(key_sec==24)
        {
            key_sec=0;
                voice_time_cnt=cnt_voice_time;
                P4_6=~P4_6;  //

    if(P4_6==0)//吹风工作
    {
     TR1=1;
         v=qd1;
    }
    else
    {
      TR1=0;
          v=0;
          qd1=0;
          minute1=0;
    }

        }

   if(key_sec==30)
        {
                key_sec=0;
                minute1++;
                if(minute1>30)
                        {
              minute1=1;
                    }
        }
        if(key_sec==31)
        {
                key_sec=0;
                minute1--;
                if(minute1<1)
                        {
              minute1=30;
                    }
        }
   if(key_sec==32)
        {
                key_sec=0;
                qd1++;
                if(qd1>3)
                        {
              qd1=1;
                    }
        }
   if(key_sec==33)
        {
                key_sec=0;
                qd1--;
                if(qd1<1)
                        {
              qd1=3;
                    }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TMOD=0x22;
  TH0=0x06;
  TL0=0x06;
  TH1=0x06;
  TL1=0x06;
  ET0=1;
  ET1=1;
  EA=1;
  P2_6=1;
  P4_6=1;
  feng=1;
  Init_PWM0();
  Init_PWM1();
  CCAP0L=CCAP0H=0;
  CCAP1L=CCAP1H=0;
  Light_look=1;
  while(1)
  {
   switch(z)
  {          case 0:CCAP1L=CCAP1H=0; break;
          case 1:CCAP1L=CCAP1H=132;break;
          case 2:CCAP1L=CCAP1H=133; break;
          case 3:CCAP1L=CCAP1H=140;break;
  }
    switch(v)
  {          case 0:CCAP0L=CCAP0H=0; break;
          case 1:CCAP0L=CCAP0H=132;break;
          case 2:CCAP0L=CCAP0H=133; break;
          case 3:CCAP0L=CCAP0H=140;break;
  }
   beep();
   Key_server();
   sdata();
   out();
   bcon();
   display();
  }
}
void t0_isr() interrupt 1        using 0
{
    tcount++;
    if(tcount==4000)
          {
            tcount=0;
                second++;
                if(second==60)
        {
          second=0;
              minute--;
        }
     }
        if(minute==0)
  {
        feng=1;
    TR0=0;
    minute=0;
        qd=0;
        z=0;
        P2_6=1;
    voice_time_cnt=cnt_voice_time2;
  }
}
void t1_isr() interrupt 3  using 0
{
          tcount1++;
    if(tcount1==4000)
          {
            tcount1=0;
                second1++;
                if(second1==60)
        {
          second1=0;
              minute1--;
        }
     }
        if(minute1==0)
  {
        feng=1;
    TR1=0;
    minute1=0;
        qd1=0;
        v=0;
        P4_6=1;
    voice_time_cnt=cnt_voice_time2;
  }
}

网友A:
中断错了

网友B:
可能是中断

网友C:
中断有问题吧?

网友D:
这个是51的哪一款单片机。有定时器中断3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51的哪一款单片机。有定时器中断3么

stc15w408as

网友E:
//void Timer0Init(void)
//{
//          TMOD &= 0xf0;
//      TMOD |= 0x01;
//      TL1 = 0xCD;
//          TH1 = 0xD4;
//          TF0 = 0;
//      EA=1;
//}
//void Timer1Init(void)
//{
//          TMOD &= 0x0f;
//      TMOD |= 0x10;
//      TH1=0xCD;
//      TL1=0xD4;
//          TF1 = 0;
//      EA=1;
//}

加//,这样定时器有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void Timer0Init(void)
//{
//          TMOD &= 0xf0;

我在主程序里加了

网友F:
应该是中断有问题

楼主:
没查出来

网友G:
感觉中断错了吧

楼主:
正在找问题,还没找到

楼主:
大佬看看,请指点

网友H:
程序较乱,部分变量定义(取名)过于随意,不明所以,请先大致阐述程序要实现什么东西及流程。程序的关键语句最好注释。只有别人了解你的意图,才好帮你查找原因。

网友I:
你可以用Keil自带的debug功能一步一步执行程序。

楼主:
我把T1改成T2就好了,谢谢大家的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H:
程序较乱,部分变量定义(取名)过于随意,不明所以,请先大致阐述程序要实现什么东西及流程。程序的关键语 ...

嗯,谢谢,我会注意这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可以用Keil自带的debug功能一步一步执行程序。

好的,谢谢

网友J:
中断错了?

网友K:
中断重新找个正确的定时器例程对照检查下

网友L:
中断间隔设置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中断间隔设置有问题吧

看手册很重要,我用的这个没有T1,对自己也无语了,谢谢各位大佬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