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仿真错误

楼主:
仿真错误是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

网友A(2019-01-18):
楼主,可以点击工具栏的“设计”下拉,“配置电源网”把VDDA,VSS,加入为电源网就可以了。

网友B(2020-08-03):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点击工具栏的“设计”下拉,“配置电源网”把VDDA,VSS,加入为电源网就可以了。

正解

网友C:
右键芯片,配置网络电源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