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宠物屋v2.3源码与分析

楼主(2018-05-12):
转  微信宠物屋v2.3源码分析

源码分析
--132654 整理
如果说之前发的帖子都是水贴,这一炮,必须是干货!!
额、大神可能又是看30分钟就能看懂,我是足足看了3个下午。。。个人笨

宠物屋的源代码这里分析的是STM32底板的V2.3版本。可以在本帖直接下载附件。
硬件原理图什么的,就请大家去自行搜索下载吧。下载的时候注意看自己板子的版本号,下载对应的原理图。

像代码中那些HAL库,我就不分析了,硬件不一样的HAL库中的函数需要改几个引脚号。
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写这些HAL,等自己添加了外设的时候,要写自己的外设的HAL添加到工程中。
这里主要分析让人头疼的Protocol。
顺便分析程序的运行流程。

擦,我发现在这里根本没办法一一细说。。。
算了我发几个图给大家意淫一下,具体的看代码吧

这个程序还是有几个小bug的,而且操作都是用的全局变量、全局数据结构体。
加之一些memcpy、memcmp等函数,各种报文的结构体,把大伙吓到了。【也许只是把我这种菜鸡吓到了。。】
试着捋一捋就能捋顺了。
大家多用 大家多用"Ctrl+F中的 中的MarkAl l",和 ,和"在整个工程中搜索 在整个工程中搜索"来看代码。那只笔写写画画。 来看代码。那只笔写写画画。

推荐大家先搞清楚两个全局变量的意思,他们分别作为标志位:
uint8_t p0Flag = 0;  //WiFi控制设备命令,已经下达的标志

/*重发机制结构体
    uint32_t        SendTime;      //重发时记录的时间戳
    uint8_t                        SendNum;       //重发次数
    uint8_t                        Flag;          //1、作为需要等待WiFi应答的标志!!!!!
                                               //2、这个标志位也限制MCU上报数据!!!!!
                                               //   只要此标志置位,暂停上报
                                               //   复位标志,则重新允许上报
    uint16_t        ResendBufLen;  //长度
    uint8_t                        Cmd_Buff[Max_UartBuf];     //重发数据缓冲区
*/
Pro_Wait_AckTypeDef         Wait_AckStruct;
还有两个全局结构体:
WirteTypeDef_t   WirteTypeDef;   //WiFi写来的数据
ReadTypeDef_t    ReadTypeDef;    //WiFi读走的数据
这些个搞清楚了,再看代码就不乱了。

再来说说协议:
    MCU回复WiFi模组要用的 通用协议帧:
    4.2 WiFi模组与设备MCU的心跳
    4.5 WiFi模组向MCU汇报工作状态
    4.6 WiFi模组请求重启MCU
    4.7 WiFi模组通知MCU得到非法消息
    4.10 WiFi模组控制更改MCU状态
    都用通用协议帧来回复

    然而
    4.1 WiFi请求MCU系统信息,MCU要回复系统信息
    4.3 MCU通知WiFi进入配网,WiFi发Ack
    4.4 MCU通知WiFi重启,WiFi发Ack
    4.8 WiFi读取MCU状态,MCU回复中要有设备信息和ActionBit位
    4.9 MCU主动上报,WiFi发应答Ack
    是需要WiFi回复MCU的!

大致的流畅:
1、按键处理
2、串口信息处理
3、如果接收到WiFi模组控制MCU的命令,则更新MCU状态,并立即上报MCU状态
4、每隔1s,采集一次MCU状态

具体来说明第2条,串口信息处理:
u8 GizWits_MessageHandle(u8 * Message_Buf, u8 Length_buf)
这里如果收到的是4.10,WiFi控制MCU的命令,则把命令的数据内容传给Message_Buf
进来之后,抓取一包数据。
当WiFi的应答非法,或没收到WiFi应答时,启动重发机制。但这里是Bug。具体见代码
抓取数据包成功,
判断校验位,校验失败直接扔掉数据帧。
判断收到WiFi模组的Ack信息,是不是正确的Ack
下面是重头戏了,根据收到的命令码进行对应的操作:
其他的略过,只说接收到4.8和4.10时的情况。
//4.8  WiFi读取MCU. Cmd=0x03
//4.10 WiFi控制MCU. Cmd=0x03
         case Pro_W2D_P0_Cmd:   //就是这里
         {
             switch(UART_HandleStruct.Message_Buf[sizeof(Pro_HeadPartTypeDef)])     //标准报头后紧跟一个action(1B)
             {
                    //4.10 WiFi控制MCU. Cmd=0x03 ActionBit=0x01
                     case P0_W2D_Control_Devce_Action:
                     {
                         Pro_W2D_CommonCmdHandle();  //回复通用协议帧
                        //储存ActionBit之后的信息到Message_Buf,最终传给WriteTypeDef来更改MCU设备状态
                         memcpy(Message_Buf, UART_HandleStruct.Message_Buf+sizeof(Pro_HeadPartP0CmdTypeDef), Length_buf);
                         p0Flag = 1;   //main()里,依靠此标志,和WriteTypeDef来控制更改设备状态
                         break;
                         }
                        //4.8 WiFi读取MCU. Cmd=0x03 ActionBit=0x02
                         case P0_W2D_ReadDevStatus_Action:
                         Pro_W2D_ReadDevStatusHandle();
                         break;
                         default:
                             break;
             }
    }
         break;

废话不多说,上几张图,大家看代码吧。
其他的都不用动, 其他的都不用动,可复用性还是超高的!但是可读性太差、还有Bug作为开源的代码。。。咳咳、跑题了。

网友A(2018-07-19):
感谢~~虽然还没看,但是很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