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超声波避障+蓝牙遥控智能小车

楼主(2018-05-12):
超声波避障+蓝牙遥控智能小车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sbit Sevro_moto_pwm = P2^6;           //接舵机信号端输入PWM信号调节速度
sbit  ECHO= P1^1;                                   //超声波接口定义
sbit  TRIG= P1^0;                                   //超声波接口定义
sbit PWM1 = P2^5;          //左电机高电平
sbit PWM2 = P2^4;          //右电机高电平
sbit IN1 = P2^3;
sbit IN2 = P2^2;          //左电机
sbit IN3 = P2^1;
sbit IN4 = P2^0;          //右电机
sbit A1 = P1^4;                  //左红外避障模块
sbit A2 = P2^7;                  //右红外避障模块
//sbit A3 = P1^2;                  //左红外寻迹模块
//sbit A4 = P1^3;                  //右红外寻迹模块
sbit K1 = P3^2;                  //功能转换按键
sbit K2 = P3^3;                  //加速键
sbit K3 = P3^4;          //减速键
u8 connt;                          //调速周期
u8 PWM_NO;                          //高电平时间
u8 a=0,c=0;                          //标志位
u8 COM;
u8 pwm_val_left  = 0;//变量定义
u8 push_val_left ;//舵机归中,产生约,1.5MS 信号
u32 S=0;                        //距离变量定义
u32 S1=0;
u32 S2=0;
u32 S3=0;
u32 S4=0;
u16 time=0;                    //时间变量
u16 timer=0;                        //延时基准变量
u8 non=0,t=0;
u8 pon=3;                                //数码管显示
u8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显示0~9的值

/************************************************************************/
                 void delay(u16 k)          //延时函数
{
     u16 x,y;
           for(x=0;x<k;x++)
             for(y=0;y<2000;y++);
}
void delay1(u16 j)          //延时函数
{
     u16 x,y;
           for(x=0;x<j;x++)
             for(y=0;y<120;y++);
}
/************************************************************************/
void Display(void)                                  //扫描数码管
{
         P0=smgduan[pon];
         if(K2==0)                                           // 加速
         {
             delay1(10);
                 if(K2==0)
                 {
                     pon++;
                         PWM_NO--;
                 }
                 while(!K2);                           //松键检测
         }
         if(K3==0)                                           //减速
         {
             delay1(10);
                 if(K3==0)
                 {
                     pon--;
                         PWM_NO++;
                 }
                 while(!K3);
         }
}
void SC()                                //刹车
{
    IN1 = 0;
         IN2 = 0;
        IN3 = 0;
        IN4 = 0;
}
void QJ()                                //前进
{
    IN1 = 1;
         IN2 = 0;
        IN3 = 1;
        IN4 = 0;
}
void HT()                                //后退
{
    IN1 = 0;
         IN2 = 1;
        IN3 = 0;
        IN4 = 1;
}
void ZZ1()                                //左大转
{
    IN1 = 0;
         IN2 = 1;
        IN3 = 1;
        IN4 = 0;
}

void YZ1()                                //右大转
{
    IN1 = 1;
         IN2 = 0;
        IN3 = 0;
        IN4 = 1;
}

/************************************************************************/
     void  StartModule()                       //启动测距信号
   {
          TRIG=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IG=0;

   }

void InitUART(void)                 //串口中断初始化函数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00;                        //波特率不加倍
        TH1=0xfd;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9600的
        TL1=0xfd;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
          void Conut(void)                   //计算距离
        {
          while(!ECHO);                       //当RX为零时等待
          TR1=1;                               //开启计数
          while(ECHO);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1=0;                                   //关闭计数
          time=TH1*256+TL1;                   //读取脉宽长度
          TH1=0;
          TL1=0;
          S=(time*1.7)/100;        //算出来是CM

        }

/************************************************************************/
void  COMM( void )
  {

                  push_val_left=23;          //舵机向左转90度
                  timer=0;
                  while(timer<=4000); //延时400MS让舵机转到其位置                 4000
                  StartModule();          //启动超声波测距
          Conut();                           //计算距离
                  S2=S;

                  push_val_left=5;          //舵机向右转90度
                  timer=0;
                  while(timer<=4000); //延时400MS让舵机转到其位置
                  StartModule();          //启动超声波测距
          Conut();                          //计算距离
                  S4=S;

                  push_val_left=14;          //舵机归中
                  timer=0;
                  while(timer<=4000); //延时400MS让舵机转到其位置

                  StartModule();          //启动超声波测距
          Conut();                          //计算距离
                  S1=S;

          if((S2<20)||(S4<20)||(S1<20)) //只要左右各有距离小于,20CM小车后退
                  {
                  HT();                   //后退
                  timer=0;
                  while(timer<=4000);
                  }
                  if((S2<20)&&(S4<20)&&(S1<20)) //只要左右各有距离小于,20CM小车后退
                  {
                  HT();                   //后退
                  timer=0;
                  while(timer<=4000);
                  }

                  if(S2>S4)
                     {
                                ZZ1();          //车的左边比车的右边距离小        右转
                        timer=0;
                        while(timer<=4000);
                     }
                       else
                     {
                       YZ1();                //车的左边比车的右边距离大        左转
                       timer=0;
                       while(timer<=4000);
                     }

}

/************************************************************************/
/*                    PWM调制舵机转速                                   */
/************************************************************************/
/*                    舵机调速                                        */
/*调节push_val_left的值改变电机转速,占空比            */
void pwm_Servomoto(void)
{

    if(pwm_val_left <= push_val_left)
               Sevro_moto_pwm=1;
        else
               Sevro_moto_pwm=0;
        if(pwm_val_left>=100)
        pwm_val_left=0;

}
void minm()                                  //按钮控制功能转换
{
     COM=0;
         if(K1==0)
         {
             delay1(10);
                 if(K1==0)
                 {
                     COM++;
                 }
                 while(!K1);
         }
         if(COM==4)
         COM=0;

}

/***************************************************/
///*TIMER1中断服务子函数产生PWM信号*/
void time0()interrupt 1
{

     TH0=(65536-100)/256;          //100US定时
         TL0=(65536-100)%256;
         timer++;                                  //定时器100US为准。在这个基础上延时
         pwm_val_left++;
         pwm_Servomoto();

         t++;
         if(t==5)                                                 //PWM调制左右电机速度
         {
             t=0;
                 non++;
         }
         if( non == PWM_NO )
    {
             PWM1 = 1;
         PWM2 = 1;
    }
    if( non == connt )
    {
             non = 0;
         if( PWM_NO != 0)
        {
             PWM1 = 0;
             PWM2 = 0;
        }
    }
}

void lin()                                                //避障功能
{
      if(timer>=1000)          //100MS检测启动检测一次         1000
           {
               timer=0;
                   StartModule(); //启动检测
           Conut();                  //计算距离
           if(S<=25)                  //距离小于30CM
                   {
                       SC();          //小车停止
                       COMM();                   //方向函数
                   }
                   else
                   if(S>25)                  //距离大于,30CM往前走
                   QJ();
                   if(!A1)
                   {
                       SC();
                           delay1(20);
                           HT();
                           delay1(300);
                           SC();
                           COMM();
                   }
                   if(!A2)
                   {
                       SC();
                           delay1(20);
                           HT();
                           delay1(300);
                           SC();
                           COMM();
                   }
           }

}
/***************************************************/
///*TIMER0中断服务子函数产生PWM信号*/
         void timer0()interrupt 3
{

}

/***************************************************/
void UART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函数
{
    unsigned char com;
    if(a==1)                                                                //判断能否执行
        {
        if(RI==1)
            com = SBUF;                   //暂存接收到的数据
            RI=0;
        }
        P0=smgduan[pon];
         switch(com)                                                 //接收到字符并要执行的功能
        {
            case 0: QJ();break;
            case 1: SC();break;
            case 2: ZZ1();break;
            case 3: YZ1();break;
                case 4: HT();break;
                case 5:        pon++;PWM_NO--;break;
……………………

Keil代码下载:
超声波避障

网友A(2019-09-14):
不能跑啊烧录进之后 我不知道我哪里除了问题。。。。。。。。。。

网友A:
组装好了 程序烧录进去 就能跑了吗 对不

网友A:
大哥你好 我在做智能小车的时候 用你的超声波避障加蓝牙控制程序,烧录进去之后,小车没有反应,有对应的app蓝牙软件,就是在用app的时候 按下app对应上下左右箭头 没有反应 只有在板子上 有一个D2的小灯 按一次手机按钮,就会闪烁一次,这是什么情况啊 求教

网友B(2019-11-02):
引用 网友A:
不能跑啊烧录进之后 我不知道我哪里除了问题。。。。。。。。。。

我的也是没反应

网友C(2018-07-04):
你这个是从蓝牙上控制小车进入超声波功能的   不会的超声波功能死循环吗

网友D:
请问蓝牙型号是什么?我想买来做一下

网友E(2018-10-24):
代码下完了打不开嘤嘤嘤

网友F:
非常赞,值得学习

网友G(2019-04-28):
这个也太棒了吧

网友H:
Rx是什么

网友A(2019-09-14):
需要源程序啊啊啊啊啊

网友I:
LZ好优秀啊

网友J:
參考一下,感謝LZ

网友K(2019-11-02):
学习一下啊,很不错的啊

网友L:
这个很高端,感谢楼主

网友M:
膜拜大佬,真厉害!

网友N(2020-03-05):
除了舵机能动,蓝牙控制不了小车的移动啊

网友O:
这个是超声波避障吗?为什么有红外线模块呢?求指教

网友P(2021-01-14):
非常好!完美

网友Q(2021-02-14):
能发表一份图片吗?

网友Q:
楼主能共享一下实物图吗?

网友R(2022-04-22):
谁能根据作者的程序画一个原理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