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多个舵机之间会有干扰,怎么消除?

楼主(2018-05-12):
各位兄弟,在使用51单片机驱动多个舵机的时候,舵机与舵机之间会有干扰,要怎么消除干扰啊

网友A(2018-09-15):
我想问怎控制多个舵机 啊,能两个中断一起输出pwm波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怎控制多个舵机 啊,能两个中断一起输出pwm波吗

中断的进入是有先后顺序的,你可以用两个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