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用L298N控制两个电机驱动的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8-05-12):
我这个设计是遥控小车的设计,现在卡在汇编程序了,两个电机转不起来,那五个开关控制电机转,分别对应小车的前进后退左转右转和停止的,求大神帮我做一下程序,感激不尽

网友A:
只需要在电机的两端给一个高电平一个低电平就好了,电机就可以转动,如果需要控制电机的转动方向,则需要加中断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