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控制x 宝买的雾化片

楼主(2018-05-12):
怎么用继电器控制x 宝买的微型雾化片啊,震荡的那种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那个是超声波的,要用电子器件产生对应的交变电压驱动,继电器不可能反应那么快,而且也没那么长的寿命。比如30KHZ是一秒振荡3万次,假设继电器能那么快,而它的寿命是300万次,那么也只能使用100秒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超声波的,要用电子器件产生对应的交变电压驱动,继电器不可能反应那么快,而且也没那么长的寿命。比 ...

它自己带USB驱动板,我想知道那个驱动板有没有可能通过继电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