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仿真模拟能运行,实物上没反应怎么解释?

楼主(2018-05-12):
求助,仿真模拟能运行,实物上没反应怎么解释?记得单片机好像不对。

网友A:
单片机的型号是啥,用的什么仿真?proteus仿真成功实物图也不一定会成功

网友B:
我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心好累

网友C:
可能是单片机型号问题或者是实物线路问题。

网友D:
仿真一般没用,建议用单片机连着电脑直接DE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