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spwm程序

楼主(2018-05-12):
#include<reg52.h>
#define un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unchar code pwm[5][120]={
         { 4 ,         12 ,         20 ,         27 ,         35 ,         43 ,         51 ,         58 ,         66 ,         74 ,
                 81 ,         88 ,         96 ,         103 ,         110 ,         117 ,         124 ,         131 ,         137 ,         144 ,
                 150 ,         156 ,         162 ,         168 ,         174 ,         180 ,         185 ,         190 ,         195 ,         200 ,
                 205 ,         209 ,         213 ,         217 ,         221 ,         224 ,         228 ,         231 ,         234 ,         237 ,
                 239 ,         241 ,         243 ,         245 ,         246 ,         247 ,         248 ,         249 ,         250 ,         250 ,
                 250 ,         250 ,         249 ,         248 ,         247 ,         246 ,         245 ,         243 ,         241 ,         239 ,
                 237 ,         234 ,         231 ,         228 ,         224 ,         221 ,         217 ,         213 ,         209 ,         205 ,
                 200 ,         195 ,         190 ,         185 ,         180 ,         174 ,         168 ,         162 ,         156 ,         150 ,
                 144 ,         137 ,         131 ,         124 ,         117 ,         110 ,         103 ,         96 ,         88 ,         81 ,
                 74 ,         66 ,         58 ,         51 ,         43 ,         35 ,         27 ,         20 ,         12 ,         4
     },
         { 8 ,         24 ,         39 ,         55 ,         70 ,         85 ,         99 ,         113 ,         127 ,         140 ,
                 153 ,         165 ,         177 ,         187 ,         198 ,         207 ,         215 ,         223 ,         229 ,         235 ,
                 240 ,         244 ,         247 ,         249 ,         250 ,         250 ,         249 ,         247 ,         244 ,         240 ,
                 235 ,         229 ,         223 ,         215 ,         207 ,         198 ,         187 ,         177 ,         165 ,         153 ,
                 140 ,         127 ,         113 ,         99 ,         85 ,         70 ,         55 ,         39 ,         24 ,         8},
         { 10 ,         29 ,         49 ,         68 ,         87 ,         105 ,         122 ,         139 ,         155 ,         170 ,
                 184 ,         196 ,         208 ,         218 ,         227 ,         234 ,         241 ,         245 ,         248 ,         250 ,
                 250 ,         248 ,         245 ,         241 ,         234 ,         227 ,         218 ,         208 ,         196 ,         184 ,
                 170 ,         155 ,         139 ,         122 ,         105 ,         87 ,         68 ,         49 ,         29 ,         10 },
         { 16 ,         47 ,         77 ,         106 ,         134 ,         159 ,         182 ,         202 ,         219 ,         232 ,
                 242 ,         248 ,         250 ,         248 ,         242 ,         232 ,         219 ,         202 ,         182 ,         159 ,
                 134 ,         106 ,         77 ,         47 ,         16},
         {20,58,96,130,162,190,213,231,243,249,249,243,231,213,190,162,130,96,58,20 }};
          // 反正弦变化

unchar i=0;
unchar m=0;
unchar dr=0;

sbit output=P0^0;                           //脉冲输出
sbit key=P3^0;                                         //频率转换键

void init();
void delay(unint);

void main()
{
        init();
        TR0=1;                                   //启动定时器0
        output=1;                           //给脉冲
        TR1=1;                                   //启动定时器1
        while(1)
        {
                if(key==0)
                {
                        delay(5);
                        if(key==0)
                        {
                                while(1)
                                        if(key==1)
                                        {
                                                i++;                   //关光标
                                                if(i==5)
                                                        i=0;
                                                break;
                                        }
                         }
                }
                switch (i)
                {
                        case 0: m=100;break;                 //20Hz 100个数据
                        case 1: m=50;break;                         //40HZ 50个数据
                        case 2: m=40;break;                         //50HZ 40个数据
                        case 3: m=25;break;                        // 80Hz        25个数据
                        case 4: m=20;break;                         //100HZ 20个数据
                }
        }
}

void init()
{
        TMOD=0x11;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TH1=(65536-100)/256;
        TL1=(65536-100)%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ET1=1;                                                        //开定时器1中断
}

/****************************延时*****************************/
void delay(unint z)
{
        un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output=1;
        TR1=1;                                                          //启动定时器1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
        output=0;
        TR1=0;                                                         //停止定时器1
        TH1=(65536-pwm[i][dr])/256;
        TL1=(65536-pwm[i][dr])%256;
        dr++;
        if(dr==m)
                dr=0;
}

网友A:
调制频率是多少?

网友B(2021-06-03):
这是频率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