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IP1.0网络例程源码

楼主(2018-05-12):
STM野火版学习资料

/****************************************************************************
* Copyright (C), 2010 奋斗嵌入式工作室
* 本例程在奋斗版STM32开发板V3上调试通过
* 文件名: main.c
* 内容简述:
*                本例程移植uIP-1.0协议栈,演示开发板和PC间的TCP通信。自定义了一个简单的应用层
*        通信协议。本例程实现的功能有:
*                (1)通过PC机控制板子上的LED;
*                (2)实现了一个简单的Web服务器。
*            奋斗版STM32开发板选用的网卡芯片ENC28J60,10M带宽。
*                本例程设置的缺省IP地址是 192.168.1.15,默认的TCP服务器监听端口是1200, WEB服务器监听端口80,
            UDP服务器监听端口2000。
*                开发板工作在TCP服务器模式。PC机工作在TCP客户端模式。
*                 PC机上需要运行网络调试助手软件。
*        用户可以做如下测试:
*        (1)ping 试验 (ICMP)
*                点击windows 开始-运行,执行cmd命令,然后在dos窗口输入 ping 192.168.1.15
*                应该看到如下结果:
*                        Reply from 192.168.1.15: bytes=32 time<1ms TTL=128
*                        Reply from 192.168.1.15: bytes=32 time<1ms TTL=128
*                        Reply from 192.168.1.15: bytes=32 time<1ms TTL=128
*                        Reply from 192.168.1.15: bytes=32 time<1ms TTL=128
*
*        (2)PC机的TCP客户端控制开发板上的LED试验  (TCP服务器)
*                运行网络调试助手软件,端口选择1200,服务器IP地址选择192.168.1.15, 协议类型选择TCP客户端,
    点击连接按钮,在命令输入窗口输入控制LED的命令字符串,然后点击发送,开发板上对应的LED灯会发生
        变化。
*                命令代码如下: (末尾无0x00和回车字符)
*                ledon 1     ----- 点亮LED1
*                ledoff 1    ----- 关闭LED1
*                ledon 2     ----- 点亮LED2
*                ledoff 2    ----- 关闭LED2
*                ledon 3     ----- 点亮LED3
*                ledoff 3    ----- 关闭LED3
*
    (3)WEB网页控制开发板上的LED试验  (WEB服务器)
                 打开IE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http://192.168.1.15  可以看到基于uIP的Web测试页面
             在对话框输入1-3,点确定按钮,可以控制相应的LED点亮。
                 网页保存在httpd-fsdata.c的data_index_html数组里, 是通过amo的编程小工具集合转换的,可以在奋斗论坛下载到。
        (4)UDP服务器实验
                 本地UDP端口默认是2000, 远端UDP可以直接连接本地端口,并进行通信
                 命令代码如下: (末尾无0x00和回车字符)
                 getname     ------返回板子的信息
*                 ledon 1     ----- 点亮LED1
*                 ledoff 1    ----- 关闭LED1
*                 ledon 2     ----- 点亮LED2
*                 ledoff 2    ----- 关闭LED2
*                 ledon 3     ----- 点亮LED3
*                 ledoff 3    ----- 关闭LED3
*
* 文件历史:
* 版本号  日期       作者    说明
*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usart.h"
#include "stm32f10x_exti.h"
#include "misc.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uip.h"
#include "uip_arp.h"
#include "tapdev.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enc28j60.h"
#include  <stdarg.h>
#define BUF ((struct uip_eth_hdr *)&uip_buf[0])
#define ETH_rec_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1)          //ENC28J60接收帧完成中断脚

void InitNet(void);
void UipPro(void);
void Delay(vu32 nCount);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_OUT(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8_t *Data,...);
char *itoa(int value, char *string, int radix);
void eth_poll(void);

unsigned short net_time05=0;
unsigned short net_time10=0;
unsigned char net_timeover05=0;
unsigned char net_timeover10=0;
unsigned char ETH_INT=0;

extern void SPI1_Init(void);
/****************************************************************************
* 名    称: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功    能:中断源配置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调用方法:无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 优先级组 说明了抢占优先级所用的位数,和子优先级所用的位数   在这里是1, 7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Enable the EXTI2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_IRQn;                                 //外部中断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抢占优先级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子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用于配置AFIO外部中断配置寄存器AFIO_EXTICR1,用于选择EXTI2外部中断的输入源是PE2。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1);     //外部中断配置AFIO--ETXI2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                                          //PE2 作为键盘的行线。检测状态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中断模式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下降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
* 名    称:void Usart1_Init(void)
* 功    能:串口1初始化函数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调用方法:无
****************************************************************************/
void Usart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USART1 , ENABLE);                         //使能串口1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USART1 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USART1 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复用开漏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端口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速率115200bps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数据位8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停止位1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无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无硬件流控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 Configure USART1 */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配置串口参数函数
   /* Enable the USART1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
* 名    称: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功    能:系统时钟配置为72MHZ, 外设时钟配置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调用方法:无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System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AFIO  , ENABLE);

}
/****************************************************************************
* 名    称:int main(void)
* 功    能:程序入口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调用方法:无
****************************************************************************/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系统时钟设置
        NVI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IO口初始化
        Usart1_Init();                       //串口1初始化

        /* 配置systic作为1ms中断 */
        if (SysTick_Config(72000))                     //时钟节拍中断时1ms一次  用于定时
   {
    /* Capture error */
     while (1);
   }
        /* 显示例程Logo */
    USART_OUT(USART1,"**** (C) COPYRIGHT 2011 奋斗嵌入式开发工作室 *******\r\n");              //向串口1发送开机字符。
    USART_OUT(USART1,"*                                                 *\r\n");
    USART_OUT(USART1,"*     奋斗版STM32开发板基于uIP1.0的以太网实验     *\r\n");
    USART_OUT(USART1,"*                                                 *\r\n");
    USART_OUT(USART1,"*     MCU平台:STM32F103VET6                       *\r\n");
    USART_OUT(USART1,"*     以太网硬件:ENC28J60                         *\r\n");
    USART_OUT(USART1,"*     固件库:3.5                                 *\r\n");
    USART_OUT(USART1,"*     例程版本: 0.2                               *\r\n");
    USART_OUT(USART1,"*     奋斗STM32店铺:ourstm.taobao.com            *\r\n");
    USART_OUT(USART1,"*     奋斗STM32论坛:www.ourstm.net  QQ:9191274  *\r\n");
    USART_OUT(USART1,"*                                                 *\r\n");
    USART_OUT(USART1,"***************************************************\r\n");

        SPI1_Init();

        InitNet();                /* 初始化网络设备以及UIP协议栈,配置IP地址 */

        /* 创建一个TCP监听端口和http监听端口,端口号为1200,80 */
        uip_listen(HTONS(1200));
        uip_listen(HTONS(80));
        while (1)
        {
                /* 处理uip事件,必须插入到用户程序的循环体中 */
                UipPro();                          //中断触发读取网络接收缓存
                eth_poll();           //定时查询TCP及UDP连接收发状态        ARP表更新, 并响应
        }
}
/****************************************************************************
* 名    称:void eth_poll(void)
* 功    能:定时查询TCP连接收发状态        ARP表更新, 并响应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调用方法:无
****************************************************************************/
void eth_poll(void){
        unsigned char i=0;
        if(net_timeover05==1)                        /* 0.5秒定时器超时 */
        {
                net_time05=0;
                net_timeover05=0;                        /* 复位0.5秒定时器 */

                /* 轮流处理每个TCP连接, UIP_CONNS缺省是10个 */
                for(i = 0; i < UIP_CONNS; i++)
                {
                        uip_periodic(i);                /* 处理TCP通信事件 */
                        /*
                                当上面的函数执行后,如果需要发送数据,则全局变量 uip_len > 0
                                需要发送的数据在uip_buf, 长度是uip_len  (这是2个全局变量)
                        */
                        if(uip_len > 0)
                        {
                                uip_arp_out();                //加以太网头结构,在主动连接时可能要构造ARP请求
                                tapdev_send();                //发送数据到以太网(设备驱动程序)
                        }
                }

        #if UIP_UDP
                /* 轮流处理每个UDP连接, UIP_UDP_CONNS缺省是10个 */
                for(i = 0; i < UIP_UDP_CONNS; i++)
                {
                        uip_udp_periodic(i);        /*处理UDP通信事件 */
                        /* 如果上面的函数调用导致数据应该被发送出去,全局变量uip_len设定值> 0 */
                        if(uip_len > 0)
                        {
                                uip_arp_out();                //加以太网头结构,在主动连接时可能要构造ARP请求
                                tapdev_send();                //发送数据到以太网(设备驱动程序)
                        }
                }
        #endif /* UIP_UDP */

                /* 每隔10秒调用1次ARP定时器函数 用于定期ARP处理,ARP表10秒更新一次,旧的条目会被抛弃*/
                if (net_timeover10==1)
                {
                        net_time10=0;
                        net_timeover10=0;                /* 复位10秒定时器 */
                        uip_arp_timer();
                }
        }
}
/*******************************************************************************
*        函数名:UipPro
*        输  入:
*        输  出:
*        功能说明:中断触发读取网络接收缓存
********************************************************************/
void UipPro(void)
{
        if(ETH_INT==1){                                        //当网络接收到数据时,会产生中断
                rep:;
                ETH_INT=0;
                uip_len = tapdev_read();        //从网络设备读取一个IP包,返回数据长度
                if(uip_len > 0)                            //收到数据
                {
                        /* 处理IP数据包(只有校验通过的IP包才会被接收) */
                        if(BUF->type == htons(UIP_ETHTYPE_IP))   //是IP包吗?
                        {
                                uip_arp_ipin();                   //去除以太网头结构,更新ARP表
                                uip_input();                   //IP包处理
                                /*
                                        当上面的函数执行后,如果需要发送数据,则全局变量 uip_len > 0
                                        需要发送的数据在uip_buf, 长度是uip_len  (这是2个全局变量)
                                */
                                if (uip_len > 0)                //有带外回应数据
                                {
                                        uip_arp_out();                //加以太网头结构,在主动连接时可能要构造ARP请求
                                        tapdev_send();                //发送数据到以太网(设备驱动程序)
                                }
                        }
                        /* 处理arp报文 */
                        else if (BUF->type == htons(UIP_ETHTYPE_ARP))        //是ARP请求包
                        {
                                uip_arp_arpin();                //如是是ARP回应,更新ARP表;如果是请求,构造回应数据包
                                /*
                                        当上面的函数执行后,如果需要发送数据,则全局变量 uip_len > 0
                                        需要发送的数据在uip_buf, 长度是uip_len  (这是2个全局变量)
                                */
                                if (uip_len > 0)                //是ARP请求,要发送回应
                                {
                                        tapdev_send();                //发ARP回应到以太网上
                                }
                        }
                }
          }
          else{                           //防止大包造成接收死机,当没有产生中断,而ENC28J60中断信号始终为低说明接收死机
            if(ETH_rec_f==0) goto rep;
          }
}
/*******************************************************************************
*        函数名:InitNet
*        输  入:
*        输  出:
*        功能说明:初始化网络硬件、UIP协议栈、配置本机IP地址
************************************************************/
void InitNet(void)
{
        uip_ipaddr_t ipaddr;
        tapdev_init();                                      //ENC28J60初始化

        USART_OUT(USART1,"uip_init\n\r");
        uip_init();                                                                 //UIP协议栈初始化

        USART_OUT(USART1,"uip ip address : 192,168,1,15\r\n");
        uip_ipaddr(ipaddr, 192,168,1,15);                 //设置IP地址
        uip_sethostaddr(ipaddr);

        USART_OUT(USART1,"uip route address : 192,168,1,1\r\n");
        uip_ipaddr(ipaddr, 192,168,1,1);                 //设置默认路由器IP地址
        uip_setdraddr(ipaddr);

        USART_OUT(USART1,"uip net mask : 255,255,255,0\r\n");
        uip_ipaddr(ipaddr, 255,255,255,0);                 //设置网络掩码
        uip_setnetmask(ipaddr);

}
/****************************************************************************
* 名    称: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功    能:通用IO口配置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调用方法: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USART1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LED1控制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3;                 //LED2, LED3控制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SST25VF016B SPI片选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GPIO_Pin_7;                 //PB12---VS1003 SPI片选(V2.1)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PB7---触摸屏芯片XPT2046 SPI 片选

  /* 禁止SPI1总线上的其他设备 */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7);                                                     //触摸屏芯片XPT2046 SPI 片选禁止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2);                                                     //VS1003 SPI片选(V2.1)禁止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4);                                                     //SST25VF016B SPI片选禁止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ENC28J60接收完成中断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内部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1);                                                 //复位ENC28J60
//  Delay(0xAFFF);
//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1 );
//  Delay(0xAFFF);
}

void Delay(vu32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
* 名    称:void USART_OUT(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8_t *Data,...)
* 功    能:格式化串口输出函数
* 入口参数:USARTx:  指定串口
                        Data:   发送数组
                        ...:     不定参数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格式化串口输出函数
                "\r"        回车符           USART_OUT(USART1, "abcdefg\r")
                        "\n"        换行符           USART_OUT(USART1, "abcdefg\r\n")
                        "%s"        字符串           USART_OUT(USART1, "字符串是:%s","abcdefg")
                        "%d"        十进制           USART_OUT(USART1, "a=%d",10)
* 调用方法:无
****************************************************************************/
void USART_OUT(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8_t *Data,...){
        const char *s;
    int d;
    char buf[16];
    va_list ap;
    va_start(ap, Data);

        while(*Data!=0){                                                          //判断是否到达字符串结束符
                if(*Data==0x5c){                                                                          //'\'
                        switch (*++Data){
                                case 'r':                                                                  //回车符
                                        USART_SendData(USARTx, 0x0d);

                                        Data++;
                                        break;
                                case 'n':                                                                  //换行符
                                        USART_SendData(USARTx, 0x0a);
                                        Data++;
                                        break;

                                default:
                                        Data++;
                                    break;
                        }

                }
                else if(*Data=='%'){                                                                          //
                        switch (*++Data){
                                case 's':                                                                                  //字符串
                        s = va_arg(ap, const char *);
                        for ( ; *s; s++) {
                            USART_SendData(USARTx,*s);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x, USART_FLAG_TC)==RESET);
                        }
                                        Data++;
                        break;
                    case 'd':                                                                                  //十进制
                        d = va_arg(ap, int);
                        itoa(d, buf, 10);
                        for (s = buf; *s; s++) {
                            USART_SendData(USARTx,*s);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x, USART_FLAG_TC)==RESET);
                        }
                                        Data++;
                        break;
                                default:
                                        Data++;
                                    break;
                        }
                }
                else USART_SendData(USARTx, *Data++);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x, USART_FLAG_TC)==RESET);
        }
}

/******************************************************
                整形数据转字符串函数
        char *itoa(int value, char *string, int radix)
                radix=10 标示是10进制        非十进制,转换结果为0;
……………………

网友A(2020-01-03):
请问怎么设置在路由器中显示的设备名称

网友B(2020-03-28):
文件不全咋用啊,大家不要下载

网友B:
文件不全咋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