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复位电路电容问题

楼主(2018-05-12):
请问我把51单片机的复位电路的10uF电容选成了无极性的电容,封装用的贴片,请问这样可以吗?PCB文件已经发给淘宝了。 S]S)56XIA2$TA9OH@Y$FW69.png

网友A:
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成本高些。

网友B:
没有任何问题,这样更好,省电容钱省空间。如果怀疑复位时间不够,可以加大电阻值。

网友C:
没什么问题  就是成本高  别的都一样 可以实现

网友D:
一般可以,不行换钽电容成本高些

网友E:
这样做没问题,这种电容现在价格也还可以接受

网友E:
使用0603  6.5V的 这样也要不了多少钱  一般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F:
现在的主流也是使用贴片的,这种低压系统,贴片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