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秒表99秒,按键可控

楼主:
中断,定时器,数码管动态显示
0~99秒定时器
按键按一下
开启显示00
再按一下开始计时
再按一下暂停
再按一下清0

一起学习

#include<reg51.h>

sbit p1=P1^0;
sbit p2=P1^1;
unsigned char code TAB[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
unsigned char disp[2]={0xc0,0xc0};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int cnt =0;

void main(){
unsigned long sec =0;
        EA=1;
        TMOD=0x01;
        TH0=0xfc;
        TL0=0x18;
        ET0=1;
        TR0=1;

        while(1){
        if(cnt>=1000){
        cnt=0;
                sec++;
                disp[0]=TAB[sec%10];
                disp[1]=TAB[sec/10];
        }

        }

}

void inter0() interrupt 1{
TH0=0xfc;
        TL0=0x18;
        cnt++;
        if(++i==3)i=1;
        P2=0xff;
        P1=~i;
        P2=disp[i-1];

}

网友A(2018-05-15):
不好意思源码发错了现在补上,并且加上了 led 提示灯

网友A:
#include<reg51.h>
#define SEG P2
#define SCANP P1
sbit PB0=P1^7;
sbit led=P0^7;

#define count_M1 50000
#define TH_M1 (65636-count_M1)/256
#define TL_M1 (65636-count_M1)%256
int count_T0=0;

#define count_M2  250
#define TH_M2 (256-count_M2)
#define TL_M2 (256-count_M2)
char count_T1=0;

char code TAB[10]=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3,0xf8,0x80,0x98};
char disp[2]= {0xc0,0xc0};

char seconds=0;
char scan=0;
char flag=0;

void debouncer(void);
void delay(int x);
main() {

    IE=0x8f;
    TCON=0x00;
    TMOD=0x21;
    TH0=TH_M1;
    TL0=TL_M1;
    TR0=0;
    TH1=TH_M2;
    TL1=TL_M2;
    TR1=0;

    while(1) {

        if(PB0==0&&flag==0) {

            debouncer();
                                          led=0;
            TR0=1;
            TR1=1;
            TR0=0;
            flag=1;
            while(PB0==0);
            debouncer();

        }
        if(PB0==0&&flag==1) {
            debouncer();
            TR0=1;
            flag=2;
            while(PB0==0);
            debouncer();

        }
        if(PB0==0&&flag==2) {
            debouncer();
                                           led=0;
            TR0=0;
            flag=3;
            while(PB0==0);
            debouncer();

        }
        if(PB0==0&&flag==3) {
            debouncer();
            seconds=0;
            disp[0]=disp[1]=0xc0;
            TR0=0;
            flag=1;
            while(PB0==0);
            debouncer();

        }

    }

}

void T0_1s(void)interrupt 1
{
    TH0=TH_M1;
    TL0=TL_M1;
    if(++count_T0==16) //为了消除误差将20改为16
    {
        count_T0=0;

                           led=~led;

        seconds++;
        if(seconds==99)
            seconds=0;
    }
    disp[1]=TAB[seconds/10];
    disp[0]=TAB[seconds%10];
}

void T1_8ms(void) interrupt 3
{
    if(++count_T1==32)
    {
        count_T1=0;
        if(++scan==3) scan=1;
        SEG=0xff;
        SCANP=~scan;
        SEG=disp[scan-1];
    }
}

void debouncer(void)
{
    int i;
    for(i=0; i<2400; 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