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
最近刚刚接触这方面。从别的地方查过好多资料,发现大部分步进电机启停都是靠开关来控制的,想问一下有没有程序,在开关启动之后使步进电机运动指定的步数之后自动停下的。自己尝试写过几个,但都不行,求大神指导

网友A(2018-05-13):
看你用什么驱动器了,设备好STEP步数,DIR方向,EN使能就可以了,发多少步看你的需要了。注意步进电机的引线要接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什么驱动器了,设备好STEP步数,DIR方向,EN使能就可以了,发多少步看你的需要了。注意步进电机的引 ...

驱动那边是L297&L298,控制两相四线的,大概原理图和这个类似,但这个是通过开关启停和换向的。
自己目前想要实现的是启动键按下之后,多个电机依次工作。就是第一个电机转动指定步数之后停下,然后第二个电机开始运动,不需要额外的开关来操作。第一次接触编程这方面,自己写出来的在Keil里调试不出来想要的结果,可以给一些提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