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2k60s2单片机DS18B20芯片温度采集与控制源码

楼主(2018-05-12):
//******************温度采集与控制*******DS18B20芯片*******************//
#include<stc15f2k60s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 = P1^4; //单总线接口
//数码管显示、按键、板子初始化、延时函数定义
void delayms(int ms);
void allinit();
//void keyscan();
void keyscan16();
void Timer0Init(void);
void display1(uchar yi,uchar er);
void display2(uchar san,uchar si);
void display3(uchar wu,uchar liu);
void display4(uchar qi,uchar ba);

//温度转化函数
uchar Tempget();

u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0xff};
uchar yi,er,san,si,wu,liu,qi,ba;
uchar wendu,tt=0;
uchar max=35,min=25,qujian;
bit S7_Flag=0,S6_Flag=0,S5_Flag=0,S4_Flag=0,fla=0;

//********************************主函数******************************//
void main()
{
        allinit();
        Timer0Init();
        yi=10;er=1;san=10;si=11;wu=11;liu=11;qi=0;ba=0;
        while(1)
        {
                wendu=Tempget();
                if(wendu<min)
                {
                        qujian=0;P2|=0xa0;P2&=0xbf;P0=0x00;
                }
                else if((wendu>=min)&&(wendu<=max))
                {
                        qujian=1;P2|=0xa0;P2&=0xbf;P0=0x00;
                }
                else if(wendu>max)
                {
                        qujian=2;P2|=0xa0;P2&=0xbf;P0=0x10;
                }
                yi=10;er=qujian,san=10,si=11,wu=11,liu=11,qi=wendu/10;ba=wendu%10;
                //keyscan();
                keyscan16();
                display1(yi,er);
                display2(san,si);
                display3(wu,liu);
                display4(qi,ba);
        }
}

//*****************************温度设置函数*************************//
//void

//*****************************定时函数****************************//
void Timer0Init(void)                //5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28;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1;EA=1;//打开定时器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t++;
        if((tt==160)&&(qujian==0))
        {
                tt=0;
                if(fla==1){fla=0;P2|=0x80;P2&=0x9f;P0=0xfe;}
                else if(fla==0){fla=1;P2|=0x80;P2&=0x9f;P0=0xff;}
        }
        if((tt==80)&&(qujian==1))
        {
                tt=0;
                if(fla==1){fla=0;P2|=0x80;P2&=0x9f;P0=0xfe;}
                else if(fla==0){fla=1;P2|=0x80;P2&=0x9f;P0=0xff;}
        }
        if((tt==40)&&(qujian==2))
        {
                tt=0;
                if(fla==1){fla=0;P2|=0x80;P2&=0x9f;P0=0xfe;}
                else if(fla==0){fla=1;P2|=0x80;P2&=0x9f;P0=0xff;}
        }
}

//*****************************DS18B20芯片************温度函数开始************************//
//单总线延时函数
void Delay_OneWire(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char i;
        while(t--){
                for(i=0; i<8; i++);
        }
}

//通过单总线向DS18B20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_DS18B20(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_OneWire(50);
                DQ = 1;
                dat >>= 1;
        }
        Delay_OneWire(50);
}

//从DS18B20读取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dat;

        for(i=0;i<8;i++)
        {
                DQ = 0;
                dat >>= 1;
                DQ = 1;
                if(DQ)
                {
                        dat |= 0x80;
                }
                Delay_OneWire(50);
        }
        return dat;
}

//DS18B20设备初始化
bit init_ds18b20(void)
{
          bit initflag = 0;

          DQ = 1;
          Delay_OneWire(120);
          DQ = 0;
                Delay_OneWire(800);
          DQ = 1;
          Delay_OneWire(100);
            initflag = DQ;
          Delay_OneWire(50);

          return initflag;
}
//DS18B20温度获取函数
uchar Tempget()
{
  uchar temp,low,high;
        init_ds18b20();
        Write_DS18B20(0xcc);
        Write_DS18B20(0x44);
  Delay_OneWire(200);

        init_ds18b20();
        Write_DS18B20(0xcc);
        Write_DS18B20(0xbe);

  low=Read_DS18B20();
        high=Read_DS18B20();
        temp=high<<4;temp|=(low>>4);

        return temp;
}
//************************DS18B20芯片****************温度函数结束***********************//

//************************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int ms)
{
        int i,j;
        for(i=0;i<ms;i++)
                for(j=845;j>0;j--);
}

//***********************板子初始化函数**********************//
void allinit()
{
        P2|=0xa0;P2&=0xbf;P0=0x00;
        P2|=0x80;P2&=0x90;P0=0xff;

        P2|=0xc0;P2&=0xdf;P0=0xff;
        P2|=0xe0;P2&=0xff;P0=0xff;
}

////***********************独立按键函数************************//
//void keyscan()
//{
//        if(P30==0)
//        {
//                S7_Flag=1;
//        }
//        else if(P31==0)
//        {
//                S6_Flag=1;
//        }
//        else if(P32==0)
//        {
//                S5_Flag=1;
//        }
//        else if(P33==0)
//        {
//                S4_Flag=0;
//        }
//
//        if((P30==1)&&(S7_Flag==1))
//        {
//                S7_Flag=0;
//                yi=2;san=11;
//        }
//        else if((P31==1)&&(S6_Flag==1))
//        {
//                S6_Flag=0;
//                yi=3;san=10;
//        }
//        else if((P32==1)&&(S5_Flag==1))
//        {
//                S5_Flag=0;
//                yi=4;san=9;
//        }
//        else if((P33==1)&&(S4_Flag==1))
//        {
//                S4_Flag=0;
//                yi=5;san=8;
//        }
//}

//***************************矩阵按键****************************//
void keyscan16()
{
        uchar temp;
        //第一列
        P44=0;P42=1;P3=0x7f;
        temp=P3;
        temp=temp&0x0f;
        if(temp!=0x0f)
        {
                delayms(5);
                temp=P3;
                temp=temp&0x0f;
                if(temp!=0x0f)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7e:break;
                                case 0x7d:break;
                                case 0x7b:break;
                                case 0x77:break;
                        }
                }
                while(temp!=0x0f)
                {
                        temp=P3;
                        temp=temp&0x0f;
                }
        }
        //第二列
        P44=1;P42=0;P3=0xbf;
        temp=P3;
        temp=temp&0x0f;
        if(temp!=0x0f)
        {
                delayms(5);
                temp=P3;
                temp=temp&0x0f;
                if(temp!=0x0f)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be:break;
                                case 0xbd:break;
                                case 0xbb:break;
                                case 0xb7:break;
                        }
                }
                while(temp!=0x0f)
                {
                        temp=P3;
                        temp=temp&0x0f;
                }
        }
        //第三列
        P44=1;P42=1;P3=0xdf;
        temp=P3;
        temp=temp&0x0f;
        if(temp!=0x0f)
        {
                delayms(5);
                temp=P3;
                temp=temp&0x0f;
                if(temp!=0x0f)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de:break;
                                case 0xdd:break;
                                case 0xdb:break;
                                case 0xd7:break;
                        }
                }
                while(temp!=0x0f)
                {
                        temp=P3;
                        temp=temp&0x0f;
                }
        }
        //第四列
        P44=1;P42=1;P3=0xef;
        temp=P3;
        temp=temp&0x0f;
        if(temp!=0x0f)
        {
                delayms(5);
                temp=P3;
                temp=temp&0x0f;
                if(temp!=0x0f)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e:break;
                                case 0xed:break;
                                case 0xeb:break;
                                case 0xe7:break;
                        }
                }
                while(temp!=0x0f)
                {
                        temp=P3;
                        temp=temp&0x0f;
                }
        }
}

//********************数码管显示函数******************//
//第一、二个数码管
void display1(uchar yi,uchar er)
{
        P2|=0xc0;P2&=0xdf;P0=0x01;
        P2|=0xe0;P2&=0xff;P0=tab[y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