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cf8591+tlc2543的单片机双路温度检测报警系统 带串口上位机控制

楼主(2018-05-12):
基于pcf8591 tlc2543的双路温度检测报警系统 带串口上位机控制带仿真 源程序
温度传感器是 LM35
两路测温通道所用的ad芯片分别是pcf8591 和 tlc2543
仿真开始运行后  串口助手发a 启动pcf那路的测量 并显示在6位一体数码管
串口助手发b 启动tlc那路的测量 并显示在6位一体数码管
当tlc那路温度超过100摄氏度 蜂鸣器报警 并且上位机收到error!字符串
pcf那路测温范围0-150摄氏度
tlc那路测温0-120摄氏度 数码管显示到小数点后一位

注意 运行仿真前要把两个lm35的初始温度设置为150摄氏度和30摄氏度 否则会抱错 什么real time simulation failed
上面的lm35初始温度设置为150摄氏度 下面的设置为30摄氏度 如下图所示

#include "tlc2543.h"
#include "uart.h"

#define TIME_PERIOD 300
unsigned char DSY_BUFF_CODE[16] =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
unsigned char txt[] = "Error!";
sbit seg1 = P2^2;
sbit seg2 = P2^3;
sbit seg3 = P2^4;
sbit seg4 = P2^5;
sbit seg5 = P2^6;

sbit bell = P3^7;  //pcf8591那路温度超过100摄氏度 报警
sbit led = P3^6;   //pcf8591那路温度超过100摄氏度 闪灯
void timer_init();
unsigned int read_tmp();

unsigned int temp_pcf8591,temp_tlc2543;
bit flag;

void main()
{

        timer_init();
        UART_int();
//        send_dc(0xff);
        bell = 0;
    led = 0;
    while(1)
        {
                 temp_pcf8591 = read_tmp();
                temp_tlc2543 = get_data();

                if(temp_pcf8591>=10000) {bell = 1;        led = 1;        send_string(txt);}
                else {        bell = 0; led = 0;}

        }
}

void timer_init()
{
        TMOD=0x01;
        TH0=(65536-TIME_PERIOD)/256;
        TL0=(65536-TIME_PERIOD)%256;
        EA=1;
        ET0=1;
//        TR0=1;                                                            //先不开启定时器0  后面通过上位机发特定字符来开启定时器从而显示温度
}

void timer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num = 0;
        static unsigned int temp;
        num++;

        TH0=(65536-TIME_PERIOD)/256;
        TL0=(65536-TIME_PERIOD)%256;

        if(flag) temp = temp_pcf8591;        //flag标志位控制要显示的温度值(pcf8591所测的温度还是tlc2543测的温度)
        else temp = temp_tlc2543;

        switch(num)                                           //动态显示
        {
                case 1:
                P2 &= 0x03;
                P0 = (DSY_BUFF_CODE[temp/10000]);
                seg1 = 1;
                break;

                case 2:
                P2 &= 0x03;
                P0 = DSY_BUFF_CODE[temp%10000/1000];
                seg2 = 1;
                break;

                 case 3:
                P2 &= 0x03;
                P0 = (DSY_BUFF_CODE[temp%1000/100])&(0x7f);
                seg3 = 1;
                break;

                 case 4:
                P2 &= 0x03;
                P0 = DSY_BUFF_CODE[temp%100/10];
                seg4 = 1;
                break;

                default:
                break;

        }
         if(num==4) num =0;

}

void UART_ISR() interrupt 4
{

        if(RI)
        {
         P2 = ~P2;
                 RI=0;
           if(SBUF == 'a')
                {
                        TR0 = 1;                        //发a  开启定时器0
                        flag = 1;                        //并且显示pcf8591的温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