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用UART模式往tf卡这写数据 程序只能建立一个txt文件,但是文件是空的。

楼主(2018-05-13):
在淘宝上买的北京博通电子的sd卡读写模块SDV7O5M,给的测试程序只能建立一个txt文件,但是文件是空的。/************************************************************************************/
/*     程序名:51单片机的串口---SDV700模块测试程序                                  */
/*                                                                                  */
/*     晶振:22.1184 M         波特率115200                CPU型号:STC89C52        */
/*                                                                                  */
/*                                                                                  */
/*     功能描述:单片机上电后,向SD卡得mydata.txt文件内不断写入数据                 */
/*                                                                                  */
/*                                                                                                    */
/*                                                                                  */
/*                                                   北京博通电子   版权所有        */
/*                                                                                  */
/*                                                         2009-08-20               */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1_0 = P1 ^ 0;//busy忙标志管脚
sbit P1_1 = P1 ^ 1;//SD模块电源
sbit P1_5 = P1 ^ 5;//测试板信号指示(指示发送数据)

uchar  date_temp[50]={0};//获取系统状态
code uchar  top[]={"单位:北京博通电子 SDV700"};//获取系统状态
code uchar  item[]={"    年-月-日 时:分  载荷记录(kN)  工作状态"};//获取系统状态
uchar  D_date[]={"    09-08-07 12:55      878            正常"};//定义数据格式
void Send_UART(unsigned int num/*字节数*/,unsigned char *Date_OUT/*数据数组*/);

unsigned char a;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a)
{
        unsigned char i;
        while( --a != 0)
        {
                for(i = 0; i < 4; i++);
        }
}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long tt=0;
        //Timer0Init();
        P1_1 = 1;//给SD卡模块上电

        SCON    =   0x50;   //0101,0000 串口方式1,允许接收,无奇偶校验位
    TMOD    =   0x20;   //0010,0000 时器1,定时方式2 自动重装装计数器
    PCON = 0x80;  //SMOD=1
        TL1 = 0xff;
        TH1 = 0xff;
        TR1 = 1;

        P1_0 = 1;
        Delay(4000);
        //写标题
        while(P1_0);
        memcpy(date_temp,top,25);
    Send_UART(25,date_temp);
        //写条目
        while(P1_0);
        memcpy(date_temp,item,45);
    Send_UART(45,date_temp);

        while(1)
        {
          //连续写入数据
          while(P1_0);
          tt++;
          D_date[21] = tt/100000000+'0';
          D_date[22] = ((tt%100000000)/10000000)+'0';
          D_date[23] = (((tt%100000000)%10000000)/1000000)+'0';
          D_date[24] = ((((tt%100000000)%10000000)%1000000)/100000)+'0';
          D_date[25] = (((((tt%100000000)%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0';
          D_date[26] = ((((((tt%100000000)%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1000)+'0';
          D_date[27] = (((((((tt%100000000)%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0';
          D_date[28] = ((((((((tt%100000000)%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10)+'0';
          D_date[29] = ((((((((tt%100000000)%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10)+'0';
          memcpy(date_temp,D_date,43);
      Send_UART(43,date_temp);
          Delay(1);
        }
}

void Send_UART(unsigned int num/*字节数*/,unsigned char *Date_OUT/*数据数组*/)
{
   unsigned int i=0;

   P1_5 = 0;//点亮测试板指示灯

   while(i<num)
   {
     TI     =   0;  //清零串口发送完成中断请求标志
     SBUF   =   Date_OUT[i];        //date[i]
     while(TI ==0); //等待发送完成
     TI     =   0;  //清零串口发送完成中断请求标志
     i++;
   }

   //WINDOWS里的是 13 + 10(ASCII码值)作为换行
   //-----------------------------------------------发送换行符0x0D
   SBUF   =  0x0d;
   while(TI ==0); //等待发送完成
   TI     =   0;  //清零串口发送完成中断请求标志

   //-----------------------------------------------发送换行符0x0a
   SBUF   =  0x0a;
   while(TI ==0); //等待发送完成
   TI     =   0;  //清零串口发送完成中断请求标志

   P1_5 = 1;//熄灭测试板指示灯
}

网友A:
这是特定的模块,还是得有模块的资料,和实践,才知道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特定的模块,还是得有模块的资料,和实践,才知道问题

这就是那个模块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