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一个实时时钟,12864显示,但是按键调整不起作用,为什么?求大侠指教。

楼主(2018-05-13):
我做了一个实时时钟,12864显示,但是按键调整不起作用,为什么?求大侠指教。

网友A:
检查按键代码~~~~~~~~~~

网友B:
有没有加入按键函数,或者按键设置中出错了

网友C:
你按键代码是否写错,链接引脚是否对应

网友D:
呵呵,“我饿了,谁能告诉我为什么?”

你让别人盲猜,怎么猜,只能像楼上几位,不痛不痒地说上两句,对你有帮助吗?因为你的问题,可能在生活中,问身边的同学、老师,是可以的,因为你有实物、有电脑——有可以让人检查、判断的东西,但要网上问,就不行了,其实,生活中别人不想理你时,你这样提问题,也同样是现在这样的后果——“你自己看看这有问题没,你自己看看那有问题没”等等。
你都没有看看别人是怎么在网上问问题的吗?

楼主:
谢谢各位,我仔细检查了程序,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