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循迹,用四个红外对管,怎样才能不让小车一直左右摇头

楼主(2018-05-13):
(无正文)

网友A:
有几种方法:
如果四个传感器都是在前面的话
如果是夹在黑线两侧,检测到黑线的时候不要让这一侧的电机停下,给一个较低的PWM就可以,也可以分跳速,如果内层的一对传感器检测到了之后,一侧速度降下来,如果没有转过头来,让外侧一对传感器检测到的话,就让一侧电机赚的再慢点。
第二点,可以把电机速度整体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