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1单片机接8255扩展IO口的问题

楼主(2018-05-13):
如图,我P0口接74HC373,低三位接8255的A0、A1、CS。
#define PA  XBYTE[0X0000]
#define PB  XBYTE[0X0001]
#define PC  XBYTE[0X0002]
#define COM XBYTE[0X0003]

但是我发现无法控制8255,我在主程序中写PA=0XFF,然后测PA口的电压,发现前四个是0v,后四个1.1v(前四个接了继电器)。我又测了CS,A0,A1电压,都是4.95V。
下面是部分主程序,我测试一下,程序执行到了do while循环后就出不来了,因为检测不到按键。
void    main(void)
     {
   int z=17;
   int m;
   char v;
   COM=0X80;
         while(1)
     {
  start:  initinal();      //调用LCD字库初始化程序
          delay(2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lcd_mesg(IC_DAT);  //显示中文汉字
    delayms(10);
          do
  {
     KeyScan();

      }
     while(key_flag==0);
    key_flag=0;
    if(key==12) //存快递
    {

楼主:
这是键盘程序

void KeyScan() //键盘扫描程序,key应定义为全局无符号字符型
{
        uchar temp;
                PC=0X0F;
                if(PC!=0X0F)
                {
                        delayms(1);
                        if(PC!=0X0F)
                        {
                                temp=PC;
                                PC=0xf0;
                                key=temp|PC;
                                  switch(key)
                                {
                                        case 0xee:key=0;break;
                                        case 0xed:key=1;break;
                                        case 0xeb:key=2;break;
                                        case 0xe7:key=3;break;
                                        case 0xde:key=4;break;
                                        case 0xdd:key=5;break;
                                        case 0xdb:key=6;break;
                                        case 0xd7:key=7;break;
                                        case 0xbe:key=8;break;
                                        case 0xbd:key=9;break;
                                        case 0xbb:key=10;break;
                                        case 0xb7:key=11;break;
                                        case 0x7e:key=12;break;
                                        case 0x7d:key=13;break;
                                        case 0x7b:key=14;break;
                                        case 0x77:key=15;break;
                                }
                                key_flag=1;
                                }
                                }
                            }

楼主:
顶一下,好几天了,找不出原因在哪,按理来说这么简单的电路,不应该找这么长时间找不出问题啊

网友A:
实例36  并行扩展8255

实例36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

网友A:
实例60  8255A扩展8位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60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B:
看你的图,8255没有复位。
8255不需要复位吗?

网友C:
感觉cs,a1,a0都直接连单片机就行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实例60  8255A扩展8位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 ...

请问有对应的程序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有对应的程序吗

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