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水库无线传输控制

楼主(2018-05-13):
水库无线传输
附录C
显示电路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sbit rs  =  P2^6;            //寄存器选择输入
sbit e  =  P2^7;            //液晶使能控制

sbit MDO=P1^3;
sbit SCK=P1^4;
sbit CE=P1^5;
sbit IRQ=P1^2;
sbit MDI=P1^1;
sbit CSN=P1^0;

sbit key1=P1^6;
sbit key2=P1^7;
sbit key3=P3^2;
sbit key4=P3^3;
sbit buzzer=P2^5;

u8 code table1[16]=" WELCOME TO USE ";
u8 code table2[16]="Upper limit     ";
u8 code table3[16]="  Connected     ";
u8 code table4[16]="Lower limit     ";
u8 code table5[16]="  Disconnected  ";

u8 i,MAX,MIN,height,H;

u8 menu,cont,n,m,x,y;
bit star,lose,mode;
bit key1_press,key2_press,key3_press,key4_press;
bit s1,s2,s3,s4;

u8 tx[6],rx[6];
u16 wait;

void Delay15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i = 5;
        while (--i);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Delay15us();
}

void  write_com(u8 com)           //函数功能:写指令
{
    e=0;
        rs=0;
        P0=com;
        delay(10);
        e=1;
        delay(20);
        e=0;
}

void write_data(u8 dat)           //函数功能:写数据
{
    e=0;
        rs=1;
        P0=dat;
        delay(10);
        e=1;
        delay(20);
        e=0;
}

void init1602(void)                           //函数功能:初始化1602
{
    delay(300);
        write_com(0x38);
        delay(100);
        write_com(0x38);
        delay(10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c);
}

u8 SPI(u8 byte)                //以下为无线模块的控制程序,比较复杂。SPI模拟程序
{
        u8 i;
        for(i=0;i<8;i++)
        {
                MDI=(byte&0x80);//单片机输出最高位数据
                SCK=1;                //时钟信号的上升沿后无线模块读取新数据
                byte<<=1;        //数据左移
                byte|=MDO;        //单片机读取数据
                SCK=0;                //时钟信号的下降沿后无线模块输出新数据
        }
        return byte;
}

void REG_write(u8 address,u8 command)        //写配置寄存器
{
        CSN=0;                //选中无线模块
        SPI(0x20+address);        //地址
        SPI(command);                //命令
        CSN=1;                //停止操作

}

void FIFO_read(u8 DATA_IN[])                //读取接收数据缓冲区
{
        CSN=0;
        SPI(0x61);        //读取命令
        DATA_IN[0]=SPI(0);        //读取数据
        DATA_IN[1]=SPI(0);
        DATA_IN[2]=SPI(0);
        DATA_IN[3]=SPI(0);
        DATA_IN[4]=SPI(0);
        DATA_IN[5]=SPI(0);
        CSN=1;
}

void FIFO_write(u8 DATA_OUT[])
{
        CSN=0;
        SPI(0xa0);
        SPI(DATA_OUT[0]);
        SPI(DATA_OUT[1]);
        SPI(DATA_OUT[2]);
        SPI(DATA_OUT[3]);
        SPI(DATA_OUT[4]);
        SPI(DATA_OUT[5]);

        CSN=1;
}

void NRF_init()
{
        CE=0;                //先关闭模块,才能写命令寄存器
        SCK=0;

        REG_write(0x01,0x00); //不允许自动应答
        REG_write(0x02,0x01); //使用P0信道通信,使用默认地址
        REG_write(0x04,0x00); //不允许自动应答
        REG_write(0x05,66); //使用第64频道,总计128频道,可自定义
        REG_write(0x06,0x27); //250kbps,0dBm
        REG_write(0x11,6);//每次信号6字节数据
        CE=1;
}

void RX_mode()
{
        CE=0;                //先关闭模块,才能写命令寄存器
        REG_write(0x00,0x3b); //CRC,8 bit,Power on,RX
        CE=1;
}

void TX_mode()
{
        CE=0;
        REG_write(0x00,0x0a);
        CE=1;
}

main()
{
    delay(100);
        init1602();
        NRF_init();
        TX_mode();
        write_com(0x80);
        for(i=0;i<16;i++)
        {
            write_data(table1[i]);
        }
        delay(50000);

        FIFO_write(tx);

        IP=0x08;                         //T1优先级
        star=1;MAX=70;MIN=40;tx[2]=MIN;mode=1;
        TR1=1;
        TR0=1;
        IE=0x8a;
     while(1);
}

void ET0_isr()interrupt 1
{
        TL0 = 0xB0;                //设置定时初值50ms
        TH0 = 0x3C;

        n++;
        if(n==1)
        {
                TX_mode();
                FIFO_write(tx);
                delay(100);
                RX_mode();
        }
        else if(n==10)                //200ms
        {
                n=0;
                lose=0;
                if(IRQ==0)
                {
                        FIFO_read(rx);                //读取接收数据
                        CE=0;
                        REG_write(0x07,0x40);        //清除无线模块中断信号
                        CE=1;
                }
                else  lose=1;

                x=100-MIN;
                y=100-MAX;
                if(height>x||height<y||lose)buzzer=0;
                else buzzer=1;

                if(key1_press)
                {
                        key1_press=0;
                        menu++;
                        if(menu>2)menu=0;
                        star=1;
                }
                if(key4_press)
                {
                        key4_press=0;

                        if(mode)mode=0,tx[5]=0x55;
                        else mode=1,tx[5]=0;
                }

                if(menu==0)
                {

                        star=0;
                        write_com(0x80);
                        if(lose)
                        {
                                for(i=0;i<16;i++)
                                {
                                    write_data(table5[i]);
                                }
                        }
                        else
                        {        for(i=0;i<16;i++)
                                {
                                    write_data(table3[i]);
                                }

                        }

                        write_com(0x80+0x40);

                        write_data('H');
                        write_data('e');
                        write_data('i');
                        write_data('g');
                        write_data('h');
                        write_data('t');
                        write_data(':');

                        H=rx[0];
                        if(H>90)H=90;
                        height=100-H;
                        if(height<100)write_data(' ');
                        else write_data(height/100+48);
                        write_data(height%100/10+48);
                        write_data(height%10+48);

                        write_data('m');
                        write_data(' ');
                        if(mode)
                        {
                                write_data('A');
                                write_data('u');
                                write_data('t');
                                write_data('o');
                        }
                        else
                        {
                                write_data('P');
                                write_data('u');
                                write_data('m');
                                write_data('p');
                        }
                        write_data((u8)mode+48);

                }
                else if(menu==1)
                {
                        if(star)
                        {
                                star=0;
                                write_com(0x80);

                                for(i=0;i<16;i++)
                                {
                                    write_data(table2[i]);
                                }
                        }

                        write_com(0x80+0x40);

                        if(key2_press)                //调整最大值
                        {
                                key2_press=0;
                                MIN++;
                        }
                        if(key3_press)
                        {
                                key3_press=0;
                                MIN--;
                        }

                        tx[2]=MIN;

                        write_data('<');
                        write_data('=');
                        write_data(x%100/10+48);
                        write_data(x%10+48);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
                else if(menu==2)
                {
                        if(star)
                        {
                                star=0;
                                write_com(0x80);
                                for(i=0;i<16;i++)
                                {
                                    write_data(table4[i]);
                                }
                        }

                        write_com(0x80+0x40);

                        if(key2_press)                //调整角度最大值
                        {
                                key2_press=0;
                                MAX++;
                        }
                        if(key3_press)
                        {
                                key3_press=0;
                                MAX--;
                        }

                        write_data('>');
                        write_data('=');
                        write_data(y%100/10+48);
                        write_data(y%10+48);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

        }

}

void ET1_isr()interrupt 3
{
        TL1 = 0xf0;                //设置定时初值10ms
        TH1 = 0xd8;

        if(key1)                 //按键检测
        {
                if(s1)
                {
                        s1=0;
                        key1_press=1;
                }
        }
        else s1=1;

        if(key2)
        {
                if(s2)
                {
                        s2=0;
                        key2_press=1;
                }
        }
        else s2=1;

        if(key3)
        {
                if(s3)
                {
                        s3=0;
                        key3_press=1;
                }
        }
        else s3=1;

        if(key4)
        {
                if(s4)
                {
                        s4=0;
                        key4_press=1;
                }
        }
        else s4=1;
}
控制电路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sbit trig=P1^7;
sbit echo=P1^6;

sbit relay=  P1^0;          //继电器

u8 height,MIN,n;

sbit MDO=P2^3;
sbit SCK=P2^4;
sbit CE=P2^5;
sbit IRQ=P2^2;
sbit MDI=P2^1;
sbit CSN=P2^0;

u8 i;

u8 tx[6],rx[6];
u8 last,t,fast;
u16 h;

void Delay15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i = 5;
        while (--i);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Delay15us();
}

u8 SPI(u8 byte)                //以下为无线模块的控制程序,比较复杂。SPI模拟程序
{
        u8 i;
        for(i=0;i<8;i++)
        {
                MDI=(byte&0x80);//单片机输出最高位数据
                SCK=1;                //时钟信号的上升沿后无线模块读取新数据
                byte<<=1;        //数据左移
                byte|=MDO;        //单片机读取数据
                SCK=0;                //时钟信号的下降沿后无线模块输出新数据
        }
        return byte;
}

void REG_write(u8 address,u8 command)        //写配置寄存器
{
        CSN=0;                //选中无线模块
        SPI(0x20+address);        //地址
        SPI(command);                //命令
        CSN=1;                //停止操作

}

void FIFO_read(u8 DATA_IN[])                //读取接收数据缓冲区
{
        CSN=0;
        SPI(0x61);        //读取命令
        DATA_IN[0]=SPI(0);        //读取数据
        DATA_IN[1]=SPI(0);
        DATA_IN[2]=SPI(0);
        DATA_IN[3]=SPI(0);
        DATA_IN[4]=SPI(0);
        DATA_IN[5]=SPI(0);
        CSN=1;
}

void FIFO_write(u8 DATA_OUT[])
{
        CSN=0;
        SPI(0xa0);
        SPI(DATA_OUT[0]);
        SPI(DATA_OUT[1]);
        SPI(DATA_OUT[2]);
        SPI(DATA_OUT[3]);
        SPI(DATA_OUT[4]);
        SPI(DATA_OUT[5]);

        CSN=1;
}

void NRF_init()
{
        CE=0;                //先关闭模块,才能写命令寄存器
        SCK=0;

        REG_write(0x01,0x00); //不允许自动应答
        REG_write(0x02,0x01); //使用P0信道通信,使用默认地址
        REG_write(0x04,0x00); //不允许自动应答
        REG_write(0x05,66); //使用第64频道,总计128频道,可自定义
        REG_write(0x06,0x27); //250kbps,0dBm
        REG_write(0x11,6);//每次信号6字节数据
        CE=1;
}

void RX_mode()
{
        CE=0;                //先关闭模块,才能写命令寄存器
        REG_write(0x00,0x3b); //CRC,8 bit,Power on,RX
        CE=1;
}

void TX_mode()
{
        CE=0;
        REG_write(0x00,0x0a);
        CE=1;
}

main()
{
        delay(100);

        NRF_init();
        RX_mode();
        MIN=40;

        TMOD=0x01;
        IE=0x82;
        TR0=1;

        while(1)
        {

        }

}

void ET0_isr()interrupt 1
{
        TL0 = 0xB0;                //设置定时初值50ms
        TH0 = 0x3C;

        if(IRQ==0)
        {
                FIFO_read(rx);                //读取接收数据
                CE=0;
                REG_write(0x07,0x40);        //清除无线模块中断信号
                CE=1;

                MIN=rx[2];

                TX_mode();
                FIFO_write(tx);
                delay(100);
                RX_mode();
        }

/*

           */
        n++;

        trig=1;
        delay(30);
        trig=0;
        height=0;
        while(!echo);
        while(echo)
        {
                height++;
                if(height>250)break;
        }

        h+=height;
        if(n==10)
        {
                n=0;

                h=h/10;
                tx[0]=h;

                t++;
                if(t>4)
                {
                        t=0;
                        if(h-15<MIN)
                        {

                                if(last-MIN>15)fast=1;
                                else fast=0;
                                last=MIN;
                        }
                        else fast=0,last=MIN+15;

                }

                if(h<MIN||rx[5]==0x55||fast)
                {
                        relay=0;
                }
                else relay=1;

                h=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