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TFT lcd显示屏,为什么数据总是一闪一闪的更新

楼主(2018-05-13):
我用的TFTlcd显示屏  显示超声波测得是数据  但是数据总是一闪一闪的更新
求解?

网友A(2020-03-20):
把清屏函数去掉试试

网友A:
把清屏函数就是那个clear在循环里去掉试试

网友B(2020-10-07):
楼主楼主,求一份32控制TFT LCD的源代码

网友C(2022-07-11):
引用 网友A:
把清屏函数去掉试试

试过了无用

网友D:
做优化,减少函数内延时,提高刷新速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楼主,求一份32控制TFT LCD的源代码

用正点原子的移植就好了  原子的网上可以下载

网友E:
是不是单片机速度太慢。所以刷新率低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