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外多功能调试助手(串口、菜单、DAP、VT下载、KEA)教程与软件下载

楼主(2018-05-13):
(串口、菜单、DAP、VT下载、KEA编程助手)【含教程】

多功能调试助手使用说明              V1.0

——VCAN我行科技

用摄像头调试助手调试时没图像,得打开其他串口助手看看有没有数据,觉得麻烦的有 无有?
目前的嵌入式开发工具越来越多,但每款软件都是单一功能,往往满足不了我们的需求。 为了解决这问题,VCAN 我行科技倾城打造一款简单易用的多功能调试助手。
多功能调试助手,是一款集成串口调试助手、摄像头调试、线性 CCD调试、虚拟示波 器、GSM调试助手、GPS定位系统、网络调试助手(TCP服务器、TCP客户端、UDP)等多 种调试功能于一体的多功能助手。有了他,我们可以轻松应对各种嵌入式开发。

1.串口调试助手 界面

特点

VCAN 科技串口助手已实现网络上常见串口助手的绝大部分功能。 主要的特点有:
              支持串口热拔插,自动识别串口拔插。 插入串口后,会自动添加新的端口,无需重新打开软件:

打开过程中拔掉串口时,会提示出错:

              鼠标移至端口,会提示端口名称

              支持多项发送和文件发送功能

支持回显功能 所谓的回显,是指发送的数据都在接收端进行显示。

              支持发送新行
所谓的发送新行,即每次发送数据后,都会自动加入”\r\n”,一般用于 GSM 调试等方面。
              支持接收回发 即把接收到的数据都发送一次。可测试串口通信收发是否正常。

              支持追加或覆盖方式把接收到的数据保存到文件 当文件为非空时,会提示是否追加或者覆盖。

2.智能车调试助手

智能车调试助手,集成了摄像头、线性 CCD、虚拟示波器 等多个功能,共用同一个串 口端口。

摄像头调试助手

界面

特点

支持彩色摄像头、灰度摄像头、二值化摄像头。

分辨率可调

彩色摄像头格式有:RGB565 小端和 RGB565 大端

灰度图像支持显示中间值和平均值,支持设置阈值来进行二值化

二值化图像支持数据格式为先高位后低位,支持 1 表示黑色 0 表示白色,或 0 表示 黑色 1 表示白色。
所谓的先高后低,是一个字节里,高位数据在左边。

通信协议

通信协议的格式为:[CMD] [~CMD][…数据…][~ CMD] [CMD]
摄像头调试的 CMD 为 1,即一副图像的通信协议为:[0x01] [0xFE][…数据…][0xFE] [0x01]

[…数据…] 是图像的数据,一帧图像有多少数据,这里的数据长度就有多少。换句话说, […数据…]与图像的格式,图像的宽高有关。此处的图像数据,都是从上往下,从左往右存储 的。

只有下位机发送的数据与上位机配置的格式的长度相同时,才可正确识别图像格式,从 而正确显示图像。

下位机发送图像时,先发送帧头:0x01,0xFE,接着发送图像数据,最后发送帧尾:
0xFE,0x01 完成一副图像发送。

线性 CCD调试助手

支持 1 到 2 个 CCD,支持轨迹记录,非常方便调试线性 CCD。

界面

特点

支持 1 到 2 个 CCD

支持灰度和差分波形值的阈值取定

支持轨迹记录

              支持图像数据分析

通信协议

通信协议的格式为:[CMD] [~CMD][…数据…][~ CMD] [CMD]
线性调试的 CMD 为 2,即一次图像传输的通信协议为:[0x02] [0xFD][…数据…][0xFD] [0x02]
[…数据…] 是图像的数据,一次图像有多少数据,这里的数据长度就有多少。加入 CCD
的数目选择为 2,那么这里的数据就是值 2 个 CCD 图像数据。 只有下位机发送的数据与上位机配置的格式的长度相同时,才可正确识别图像格式,从
而正确显示图像。

下位机发送图像时,先发送帧头:0x02,0xFD,接着发送图像数据(如果 CCD 数目选择为
2,就连续发送 2 幅图像),最后发送帧尾:0xFD,0x02 完成一副图像发送。

虚拟示波器

界面

特点

支持多达 8 个通道

        通道数据类型可选

         通道名称可修改

         通道可隐藏

         可鼠标控制界面缩放和移动 中键滚动              -> 缩放界面 长按左键滑动              -> 平移界面 长按右键上下滑动 -> 缩放界面

        可跟踪最新数据

             可快速把 y 轴归 0

通信协议

通信协议的格式为:[CMD] [~CMD][…数据…][~ CMD] [CMD]
虚拟示波器的 CMD 为 3,即一次图像传输的通信协议为:[0x03] [0xFC][…数据…][0xFC] [0x03]
[…数据…] 是一次的波形。不同的波形数量和数据类型,数据的长度就不相同。假设是
5 个通道,uint8_t 类型(unsigned char),那么数据就是 5 个字节,从左往右是波形 1 到波 形 5 的波形数据。
下位机发送一次波形时,先发送帧头:0x03,0xFC,接着发送全部波形的数据,最后发 送帧尾:0xFC,0x03 完成一次波形发送。

3.GSM调试助手

因为手上的 GSM 模块已经没了,所以这里仅仅截取几幅图像。GSM 调试助手,是学习
GSM 模块的得力助手,可以先在电脑上完成 GSM 调试,然后再到单片机里实现相应的功能。
GSM 调试助手,调试 GSM 模块的神器!!!太简单易用,直接看图吧。

界面

4.GSP定位系统

手上的 GPS 模块也没了,所以这样也仅仅简单的截图。
只需要把 GPS 模块(ublox NEO-6M)的内容发送到上位机,如果 GPS 已经定位成功, 那么上位机地图就会定位到相应的地方。可切换到卫星地图来确认定位是否准确。

界面

5.网络调试助手

网络调试助手集成了 TCP 服务器、TCP 客户端、UDP 多个调试功能,使用方法与普通的 网络调试助手相同,这里仅简单显示界面效果。

山外调试工具使用教程
简介
嵌入式开发,最常用的就是仿真下载器、串口助手、示波器等相关的工具。山外调试工具,是一套轻量级嵌入式开发工具,通过烧录不同固件,即可实现 DAP 仿真器、串口 USB 转 TTL、USB 示波器等多种功能切换。一套硬件在手,嵌入式开发无忧!USB线选用 Micro USB线,即主流最常用的安卓手机线。

引脚分布
山外调试工具,外部接口为 10 个引脚,引脚分布如下图:
3V3 管脚,是可选的对外供电引脚。若需要对外供电,可用跳线帽短接下图红色圈住的
两个引脚。
3V3 引脚,输出的是弱电流。若需要强电流,需要额外外部供电。

接着把固件文件复制进去即可。固件由山外提供,固件文件名必须是 8.3 格式,即文件
名最长 8 个字节,后缀名 3 个字节,例如:12345678.bin。
烧录的固件,后缀名需要是 bin,否则会识别为错误操作,而断开 USB 线。
固件烧录完成后,也会自动断开 USB线,并闪烁蓝色 LED 灯。

网友A(2018-10-11):
想下载,却不够黑币!

网友B:
看着不错的样子,下来学习下

网友A:
下载来学习,試驗是否可以接收 RGB565 圖表。

网友C(2018-11-21):
下载学习,但是还是很懵懂

网友D(2018-12-31):
请问你有山外VT下载工具的固件吗

网友E(2019-03-09):
超级棒的分享。

网友F(2019-05-07):
怎么显示RGB565彩色图像??通信协议是??

网友G(2020-01-15):
那个山外字库菜单助手 没有办法使用,没有破解吗。

网友H(2020-09-05):
这么牛叉?!放个网盘地址吧

网友I(2024-07-25):
确实好用这个用来调试串口助手

网友J(2024-09-13):
GPS定位系统里面显示“地图版本过低已不再维护 请升级到最新地图版本”,请问要怎么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