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学习板的8个LED灯,想从中间往两边流水亮怎么用程序实现?请高手帮下

楼主(2018-05-13):
用一个LED变量是可实现流水灯的,但用两个怎么实现?我用上面的方法,显示是只亮一个灯,请高手指点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define led1 P2
#define led2 P2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main()
{
        u8 i;
        while(1)
        {
         led1=0xef;
                led2=0xf7;
        delay(50000);

                for(i=0;i<3;i++)
                {
                         led1=_crol_(led1,1);
                        led2=_cror_(led2,1);
                        delay(50000);
                }
                for(i=0;i<3;i++)
                {
                         led1=_cror_(led1,1);
                        led2=_crol_(led2,1);
                        delay(50000);
                }

}
}

网友A:
一个IO口只能定义一次,你在前面定义了两次没有用。

网友B:
你上面这样的定义
#define led1 P2
#define led2 P2
这不是等于重复定义了吗?
另外,一个变量就可以实现8位流水灯的移动,为什么要分成2个部分?
如果你真要分开,那就单独定义每个IO口,再写个子程序,但是这样不是把程序复杂化了吗?

网友C:
没编译 用记事本随便写的 不保证全对 你试试看吧 如果问题 自己想想怎么改 能改好也是进步啊 如果没问题 最好也读一下 好歹算是一种思路

#include "reg52.h"

#define unsigned char uchar
#define unsigned int uint

uchar i=0;        //定义循环变量 并赋值

uchar code a[]={0x00,0x18,0x24,0x42,0x81};        //定义循环数组
//循环数组说明 如果led共阳 上电后全亮 然后从中间两个开始灭 如果led共阴 上电后全灭 从中心两个开始亮
/*
0000 0000        0x00
0001 1000        0x18
0010 0100        0x24
0100 0010        0x42
1000 0001        0x81
*/
void delay(uint i)        //延时函数
{
        while(i--);
}

void main()        //主程序
{
        while(1)        //主循环
        {
                P2=a[i];                //led端口=数组值i 初始值0 即 P2=a[0];
                delay(50000);        //延时
                i++;                        //循环变量自加
                if(i==4)                //如果 循环变量=4 即 循环完一次 a[]用到a[4]
                {
                        i=0;                        //清零 循环变量
                }
        }
}

网友D:
我认为是你没有搞清楚最基本的8个灯一起闪烁,还有八个灯流水(就最原始的从左往右,一次亮一个的那种)
把这两个真正搞清楚了,也就会了吧

网友E:
for 循环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编译 用记事本随便写的 不保证全对 你试试看吧 如果问题 自己想想怎么改 能改好也是进步啊 如果没问题 最 ...

感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是你没有搞清楚最基本的8个灯一起闪烁,还有八个灯流水(就最原始的从左往右,一次亮一个的那种)
...

8个灯的流水我搞清楚了 ,我想设计一个从中间向两边流水,如果8个灯分别是1,2,3,4,5,6,7,8,  我的意思是  左边的4个按 4 3 2 1 同时右边的4个是 5678的顺序,也就是说,同时亮两个的流水效果

楼主:
8个灯的流水我搞清楚了 ,我想设计一个从中间向两边流水,如果8个灯分别是1,2,3,4,5,6,7,8,  我的意思是  左边的4个按 4 3 2 1 同时右边的4个是 5678的顺序,也就是说,同时亮两个的流水效果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编译 用记事本随便写的 不保证全对 你试试看吧 如果问题 自己想想怎么改 能改好也是进步啊 如果没问题 最 ...

感谢调试成功,学习了这个思路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uchar i=0;

uchar code a[]={0x18,0x24,0x42,0x81};
/*
0000 0000        0x00
0001 1000        0x18
0010 0100        0x24
0100 0010        0x42
1000 0001        0x81
*/

void main()
{
        while(1)
        {
                P2=a[i];
                delay(50000);
                i++;
                if(i==4)
                {
                  i=0;
                }
        }
}

网友C:
引用 网友F:
8个灯的流水我搞清楚了 ,我想设计一个从中间向两边流水,如果8个灯分别是1,2,3,4,5,6,7 ...

用我写的那种数组的方式 你想怎么亮都可以 数组的内容实际上就是P2端口的状态 你只要根据你需要的逻辑定义数组每位的值就可以显示不同效果 也可以增加数组内容和改变i值花插着来 做其它效果 反正核心就是控制端口状态 这个思路的核心是把要改变的部分写在一个地方 不必为其它花样又单独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我写的那种数组的方式 你想怎么亮都可以 数组的内容实际上就是P2端口的状态 你只要根据你需要的逻辑定 ...

是的,这个思路很直观,通用性也强,感谢

网友G:
我也学习到了

楼主: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uchar i=0;

uchar code a[]={0xe7,0xdb,0xbd,0x7e};
/*
0000 0000        0x00
0001 1000        0x18
0010 0100        0x24
0100 0010        0x42
1000 0001        0x81
*/

void main()
{
        while(1)
        {
                P2=a[i];
                delay(50000);
                i++;
                if(i==4)
                {
                  i=0;
                }
        }
}

网友H:
用数组最简单,将0xe7,0xdb,0xbd,0x7f放进去,再用for循环就可以。

网友H:
引用 网友H:
用数组最简单,将0xe7,0xdb,0xbd,0x7f放进去,再用for循环就可以。

最后一个写错了,应该是0x7e  ,粗心了哈。

网友I(2021-05-14):
引用 网友H:
用数组最简单,将0xe7,0xdb,0xbd,0x7f放进去,再用for循环就可以。

怎么用呢,我已经用if语句去弄三个流水灯三个方向了,最后一个我想弄从中间向两边流动,弄不出来

网友J:
先输出为0,再定义一个数组{00011000,00100100,01000010,10000001},遍历相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