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脚继电器在电路中怎么使用?

楼主(2018-05-13):
这种继电器怎样在电路中连接用电器?

楼主:
5个脚怎样焊接

网友A:
三只脚那端,左右是继电器线圈,中间为动触点。两只脚那端,左为动合触点,右为动断触点(二者均为静触点)。

网友B:
继电器一查它的封装就知道引脚排列了,对应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