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SQL笔记、面试题

楼主(2018-05-13):
MySQL数据库的基本使用方法
一、基本概念
1、 常用的两种引擎:
        (1) InnoDB
        a,支持ACID,简单地说就是支持事务完整性、一致性;
        b,支持行锁,以及类似ORACLE的一致性读,多用户并发;
        c,独有的聚集索引主键设计方式,可大幅提升并发读写性能;
        d,支持外键;
        e,支持崩溃数据自修复;
        InnoDB设计目标是处理大容量数据库系统,它的CPU利用率是其它基于磁盘的关系数据库引擎所不能比的。
         它是一个可靠地事务处理引擎,不支持全文本搜索
        (2) MyISAM
        a,不支持 每次查询具有原子性
        b,只支持表所
        c,强调的是性能,其执行数 度比InnoDB类型更快,但是不提供事务支持
        d,如果执行大量的SELECT,MyISAM是更好的选择
2、 介绍:
    a,数据库-database
      保存有组织的数据的容器(通常是一个文件或一组文件)
    b,表-table
      某种特定类型数据的结构化清单
    c,模式-schema
      关于数据库和表的布局及特性的信息
    d,列-column
      表中的一个字段,所有表都是由一个或多个列组成的
    e,行-row
      表中的一个记录
  f,数据类型-datatype
      所容许的数据的类型。每个表列都有相应的数据类型,它限制(或容许)该列中存储的数据
二,mysql命令行
1,连接mysql
   格式: mysql -h主机地址 -u用户名 -p用户密码
   a, 连接到本地MYSQL
      首先打开DOS窗口,然后进入目录mysql\bin,再键入命令mysql -u root -p,
      回车后提示你输密码。 MYSQL的提示符是: mysql> 。(默认root用户没有密码)
   b,连接到远程主机上的MYSQL
     假设远程主机的IP为:218.105.110.116,用户名为root,密码为abcd123456。
     则键入以下命令:mysql -h218.105.110.116 -u root -p abcd123456;(注:u与root之间可以不用加空格,其它也一样)。
2, 启动mysql服务
   net start mysql

3,停止mysql服务
   net stop mysql
4,查询端口是否冲突
   netstat –na | findstr 8080 查看被监听的端口 , findstr用于查找后面的端口是否存在。
5,退出mysql
   quit或者exit退出
6,修改密码:
   格式:mysqladmin -u用户名 -p旧密码 password 新密码
   例如给root修改密码:
   mysqladmin -u root -p ab12 password djg345
三,显示命令
    1.显示当前数据库服务器中的数据库列表
    mysql> SHOW DATABASES;
    2.显示某个数据库中的数据表
    mysql> USE 库名;//使用某个库
    mysql> SHOW TABLES;//列出库中所有的表
    3.显示数据表的结构
    mysql> DESCRIBE 表名;
    4.建立数据库
     mysql> CREATE DATABASE 库名;。
    5.建立数据表
     mysql> USE 库名。
     mysql> CREATE TABLE 表名 (字段名 VARCHAR(20), 字段名 CHAR(1));。
    6.删除数据库
     mysql> DROP DATABASE 库名;。
    7.删除数据表
     mysql> DROP TABLE 表名;。
    8.将表中记录清空
     mysql> DELETE FROM 表名;。
    9.显示表中的记录
    mysql> SELECT * FROM 表名;。
    10.往表中插入记录
    mysql> INSERT INTO 表名 VALUES (”hyq”,”M”);。
    11.更新表中数据
    mysql-> UPDATE 表名 SET 字段名1=’a',字段名2=’b’ WHERE 字段名3=’c';。
    12.用文本方式将数据装入数据表中
    mysql> LOAD DATA LOCAL INFILE “D:/mysql.txt” INTO TABLE 表名;。
    13.导入.sql文件命令
    mysql> USE 数据库名;。
    mysql> SOURCE d:/mysql.sql;。
   14.命令行修改root密码
    mysql> UPDATE mysql.user SET password=PASSWORD(’新密码’) WHERE User=’root’;。
    mysql> FLUSH PRIVILEGES;。

   15.显示use的数据库名
   mysql> SELECT DATABASE();。
   16.显示当前的user
   mysql> SELECT US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