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机源代码 Arduino头文件

楼主(2018-05-13):
epetier 固件, Configuration.h 相关预编译参数 repetier 固件, Configuration.h 相关预编译参数介绍:
//机器类型设置
#define MOTHERBOARD 33 //主控板类型, 33查表可知对应 ramps1.3/1.4
#define DRIVE_SYSTEM 3 //机器结构类型, 3为并联臂结构
//电机步长计算
#define DELTA_DRIVE_TYPE 0 //0为皮带轮驱动
#if DELTA_DRIVE_TYPE == 0
/** 定义皮带齿距为 2mm ,标准 GT2皮带 */
#define BELT_PITCH 2
#define PULLEY_TEETH 36 //传动轮齿数 36齿
#define PULLEY_CIRCUMFERENCE (BELT_PITCH * PULLEY_TEETH) //传动轮周长为齿数 X 齿距 /** 定义步进转一圈的步数,这里是 200,即 1.8度步进 */
#define STEPS_PER_ROTATION 200
/** XYZ轴步进电机驱动板细分步数,由 ramps 板上的跳线决定,插满 3个跳线是 1/16 */
#define MICRO_STEPS 16
//计算电机每毫米步数
#define AXIS_STEPS_PER_MM ((float)(MICRO_STEPS * STEPS_PER_ROTATION) /
PULLEY_CIRCUMFERENCE) //(细分 X 每圈步数) /皮带轮周长
#define XAXIS_STEPS_PER_MM AXIS_STEPS_PER_MM //算出来值赋给 XYZ 轴的相应参数,这里的计算值为 44.44
#define YAXIS_STEPS_PER_MM AXIS_STEPS_PER_MM
#define ZAXIS_STEPS_PER_MM AXIS_STEPS_PER_MM
#define EXT0_STEPS_PER_MM 518 //定义挤出机步长,默认电机加挤出齿轮的步数为 100,乘以行星减速箱变 数比 5.18
//限为开关
#define ENDSTOP_PULLUP_X_MIN false //屏蔽掉 XYZ 底部限位开关
#define ENDSTOP_PULLUP_Y_MIN false
#define ENDSTOP_PULLUP_Z_MIN false
#define ENDSTOP_PULLUP_X_MAX true
#define ENDSTOP_PULLUP_Y_MAX true
#define ENDSTOP_PULLUP_Z_MAX true
#define ENDSTOP_X_MIN_INVERTING true
#define ENDSTOP_Y_MIN_INVERTING true
#define ENDSTOP_Z_MIN_INVERTING true
#define ENDSTOP_X_MAX_INVERTING false //将 XYZ 顶部限位设置为常闭(下降沿触发,反应速度更快?)
#define ENDSTOP_Y_MAX_INVERTING false
#define ENDSTOP_Z_MAX_INVERTING false
#define MIN_HARDWARE_ENDSTOP_X false //同上屏蔽掉 XYZ 底部限位
#define MIN_HARDWARE_ENDSTOP_Y false
#define MIN_HARDWARE_ENDSTOP_Z false
#define MAX_HARDWARE_ENDSTOP_X true
#define MAX_HARDWARE_ENDSTOP_Y true
#define MAX_HARDWARE_ENDSTOP_Z true
//// ENDSTOP SETTINGS:
// Sets direction of endstops when homing; 1=MAX, -1=MIN
#define X_HOME_DIR 1 //设置 HOME 方向,并联臂与笛卡尔的机器不同, home 方向在最大值处 #define Y_HOME_DIR 1
#define Z_HOME_DIR 1
//并联臂机型软件限位,防止超出打印范围的指令,损坏机器
#define max_software_endstop_r tru
//如果设置为真,则轴的坐标不会移动到 0以下
#define min_software_endstop_x false
#define min_software_endstop_y false
#define min_software_endstop_z false
//如果设置为真,则单轴的坐标不会移动超出设置长度
#define max_software_endstop_x true
#define max_software_endstop_y true
#define max_software_endstop_z true
//设置打印范围
#define X_MAX_LENGTH 175
#define Y_MAX_LENGTH 175
#define Z_MAX_LENGTH 188.8 //挤出头回 " 家 " (HOME 位)后,喷嘴到打印平面的距离
//接下来是并联臂打印精度最重要的几个参数
#define DELTA_DIAGONAL_ROD 184. // 斜杆长,指的是六根斜推杆螺丝中心到中心的距离,测量值
#define DELTA_SEGMENTS_PER_SECOND_PRINT 200 // 打印每秒分段数,这个值决定打印精度,过低则打印
件表面粗燥,过高可能会缓冲区溢出(overflow ) 。
#define DELTA_SEGMENTS_PER_SECOND_MOVE 70 // Less accurate setting for other moves
#define END_EFFECTOR_HORIZONTAL_OFFSET 33 //打印终端中心到固定斜杆万向节的水平偏移量
#define CARRIAGE_HORIZONTAL_OFFSET 22 //竖杆中心到滑台万向轴之间的水平偏移量 这两个值由打印件决 定几乎不用修改
#define PRINTER_RADIUS 139.5 //打印机半径,指的是打印中心到,光杆中心的距离
#define DELTA_RADIUS
(PRINTER_RADIUS-END_EFFECTOR_HORIZONTAL_OFFSET-CARRIAGE_HORIZONTAL_OFFSET) //三角 半径,用于笛卡尔坐标到并联臂三个滑台坐标的转换,等效值。
//运行速度相关,并联臂结构下, Z 轴与其他轴一样灵活,所以将 Z 轴数值改为和 XY 轴一致
#define MAX_FEEDRATE_X 200 //滑台的最大给进率 200mm/s
#define MAX_FEEDRATE_Y 200
#define MAX_FEEDRATE_Z 200
#define HOMING_FEEDRATE_X 80 //滑台 HOME 时,使用的给进率 80mm/s
#define HOMING_FEEDRATE_Y 80
#define HOMING_FEEDRATE_Z 80
#define MAX_ACCELERATION_UNITS_PER_SQ_SECOND_X 1500 //打印时,轴向移动加速度
#define MAX_ACCELERATION_UNITS_PER_SQ_SECOND_Y 1500
#define MAX_ACCELERATION_UNITS_PER_SQ_SECOND_Z 1500
#define MAX_TRAVEL_ACCELERATION_UNITS_PER_SQ_SECOND_X 3000 //空载时,轴向移动加速度 #define MAX_TRAVEL_ACCELERATION_UNITS_PER_SQ_SECOND_Y 3000
#define MAX_TRAVEL_ACCELERATION_UNITS_PER_SQ_SECOND_Z 3000
#define MAX_JERK 20.0 //平滑转向阀值
#define MAX_ZJERK 20.0
//EEPROM(非易失存储器,相当于 BIOS ) 。这里设置为 0,即关闭。设置为非 0值即可打开该选项,但是切记,开 启此选项后,某些参数的修改会失效。 )
#define EEPROM_MODE 0 //设置 EEPROM

网友A(2018-06-20):
烧录文件打个压缩包,谢谢!光有说明没用的